6N6推挽小功放

楼主(2021-03-27):
6N6推挽小功放

从筹划、备件至今,历时3个月终于完工,效果出乎意料,且听慢慢道来。
先上电路图,测量数据都已经标在图上,工作点几经调整,目前应该是较优方案,若有兴趣按此装配没有问题。

电路图

电源图

首先上大家关心,也是这次没达到的指标——输出功率,原计划输出5W+5W,考虑到多种因素,现在实际可输出4.5W+4.5W。示波器读数与表测数据有偏差,马马虎虎就算4.5W吧。

示波器图

表测图

再看频响情况,测量方法是以1KHz为基准,保持输入信号幅度不变的前提下,改变输入信号频率,观测输出幅度变化情况。结果还算不错,从20Hz到20KHz,衰减不到3db。

20Hz

35Hz

1KHz

7KHz

10KHz

17KHz

20KHz

安装过程

定做的花梨木机箱

设计底板

安装

下面是内部图,比较乱有三个原因;一是技术有限,二是其间经过多次拆装,三是本人不太赞同那种过于规整的布局,那样其实引线搞得更复杂,很容易引入噪声,只是表面好看而已(一家之言,不必当真)。

底视图

整机完成图

下面说说听感。
这次定制了一对3寸实木迷宫小音箱,喇叭是7、8年前曾经风靡一时的“无名氏”3寸全频喇叭,还有人记得吗,我当时搞了3对,可惜很快就断货了。

开机试听,瞬间惊艳!歌曲还是来自惠威试音碟;黄莺莺的“葬心”,蔡琴的“渡口”,老鹰的“加州旅馆”,低音鼓好似拳拳到肉,碰铃清晰悦耳,声场开阔,人声甜美犹如在耳边倾述。
再放一首Jesse Cook的Cancion Triste,吉他拨动人心,当大提琴响起,一副秋日旷野起秋风,孤单背影独自忧的画面好像浮现在面前。。。

得益于高压稳压,机子的本地噪音几近与无,耳朵贴近喇叭都只有隐约的感觉。

这台功放搭配3寸全频箱,完全不输于6P6P及6P1单端搭配惠威6寸二分频箱的效果,浑厚而圆润的胆味还有过之。这是第二个出乎意料。

感觉这个效果完全值得所配的花梨木机箱,又果断找出收藏的CV181换上,效果似乎要好一点,起码要好看一些吧。

——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6N7 栅极是正电压有栅流需要功率估计最少要0.3-0.5W 才能推。 我对6N6推挽敢兴趣。我有一个功放单端6J1推6P ...

网友B:
原来用的是6N6G啊!配得上花梨木底台,漂亮!不管是外观还是波形。

搞错了,后面才是6N6p。前面的管子不认识。

网友C:
提点看法,仅供参考:
(1)你的6N6工况似乎超耗!
(2)甲乙类(AB类)推挽最好采用固偏方式!
(3)电路似乎有些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点看法,仅供参考:
(1)你的6N6工况似乎超耗!
(2)甲乙类(AB类)推挽最好采用固偏方式!

首先谢谢你的关注和建议。

   关于功耗;电子管的各极电压是以阴极电位为基准,一般情况下可以粗略的用电源电压计算屏耗,但在较极限的工况下就要准确计算了。首先是输出变压器的铜阻约有2V左右的压降,然后阴极电压约12V,所以管子的实际承受电压为电源电压383V-铜阻压降2V-阴极电压12V=269V,电流为(11.1/0.33)/2=16.82mA,屏耗=269*16.82=4.525W。6N6允许屏耗4.8W,所以没有超耗。

其实这个用串联回路中的功耗分配来理解就很简单了。

电路稍显复杂,是为了改善音质,实际证明效果不错。

额外再多说一句;这个电路如果把电压再提高10V,输出5W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点看法,仅供参考:
(1)你的6N6工况似乎超耗!
(2)甲乙类(AB类)推挽最好采用固偏方式!

哦,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指动态曲线有一小段稍微超屏耗,确实如此,稍微超了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指动态曲线有一小段稍微超屏耗,确实如此,稍微超了一点。

是的,动态超耗!如果满载(大声音)长时间运行,6N6温度会很高,你可试试看,是否有此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动态超耗!如果满载(大声音)长时间运行,6N6温度会很高,你可试试看,是否有此现象?

谢谢!用假负载做过连续4小时全功率拷机,问题不大,没有红屏,曲线无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用的是6N6G啊!配得上花梨木底台,漂亮!不管是外观还是波形。

搞错了,后面才是6N6p。前面的管子不 ...

前级管子是曙光近年新出的CV181,CV181=6SN7=6P8P。后级输出是6N6,没有“P”后缀。我用的是6N6-T。

网友:
用一台电脑和一个外置USB声卡就可是测试功放的失真度了,贴主可以试试。
甚至可以测试互调失真。
这位坛友用的方法,我也用过类似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2

网友:
只要静态不超耗,动态起来平均屏耗也应该不会超。

网友:
请继续讨论!

网友:
请老师们继续讨论!

网友:
不错的小机机

楼主:
支持做实验,实践证明6N6做推挽输出胆味浓郁。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做实验,实践证明6N6做推挽输出胆味浓郁。

功率放大级的参数借鉴了您的成功实验的数据!

网友D:
既然是牛推了,那干脆玩6N7P多实惠,一个6N6可以买俩,而且输出功率加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牛推了,那干脆玩6N7P多实惠,一个6N6可以买俩,而且输出功率加倍。

6N7P推挽也是不错的方案!但我想,6N7P是右特性管,需一定功率推动才行,对推动变压器要求较高!

网友A:
6N7 栅极是正电压有栅流需要功率估计最少要0.3-0.5W 才能推。 我对6N6推挽敢兴趣。我有一个功放单端6J1推6P1 打算拿来改 6N15 推6N6。。

晶体管的我做过利用晶体管做差动输出推6N15 得到大约1W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7 栅极是正电压有栅流需要功率估计最少要0.3-0.5W 才能推。 我对6N6推挽敢兴趣。我有一个功放单端6J1推6P ...

6N6推挽不会让你失望,到时还望你分享。
我做过6P1,6P6P及6N6并管这三种单端,都嫌输出功率太小,其中最大6P1单端输出都只有3W左右。

网友E:
楼主有没有6N6并联单端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6N6并联单端的图?

输出功率约2W多一点,6SN7推6N6并管单端,标准5K:8/4牛,供你参考。

网友:
6n6确实是只好管子前苏联的6n6比国产的又好上那么一点点

网友A:
这个线路和我要设计的一模一样。我就是想要用晶体管做恒流在阴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6N6推挽不会让你失望,到时还望你分享。
我做过6P1,6P6P及6N6并管这三种单端,都嫌输出功率太小,其中 ...

我太多兴趣最近一直玩示波管做电视机。。我有空做好了再发到这里。 我的思路和一下的 6N15 推 6N6一模一样只是我会设计 单独去调 6N6每边三极管的负压。在6N6 每个三极管阴极加1个1欧姆电阻测量每边三极管的屏极电流。

最早我看到在香港无线电世界月刊里介绍用6AN8推 12BH7 可以输出3.5W 如果并联推挽可以6W 整流管6X4。。12BH7很不错不过不容易找价钱也贵,就想拿6N6代替。 6AN8 是五极管 ,想做一个纯三极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路和我要设计的一模一样。我就是想要用晶体管做恒流在阴极。。

哈哈哈!虽不英雄,但也所见略同了!

网友:
我找到我以前扫描的想过无线电世界的 6AN8推12BH7。。 在这里也分享给大家看看。

网友D:
想提高功率只能是将电压再提升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提高功率只能是将电压再提升一些。

是滴!这是借就这个P-P10K输出牛啊!
如果电压再提高一点,输出牛阻抗也再相应提高一点,输出功率还会大一点的!

网友:
上传两张外国人的图,请老师们谈谈优缺点

网友:
不小心重复了一张,不懂如何删除,请原谅。

楼主:
你提供的这两种电路不太好评价。后面这个箭头应该是通往右声道的前级供电(共用前级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功率约2W多一点,6SN7推6N6并管单端,标准5K:8/4牛,供你参考。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提供的这两种电路不太好评价。后面这个箭头应该是通往右声道的前级供电(共用前级电源)。

谢谢老师解答,明白了,可能两个稳压管与470微法电容同右声道共用的。

网友:
R-ch:右声道。

网友:
从两个电路的偏压看,貌似都是甲类推挽!
要想输出更大的功率,还是要更深的负压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