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一半的cd铁芯时功率怎算

楼主(2021-03-27):
在这尺寸c形铁芯绕个电磁线圈,它的功率怎样确定多大

网友A:
不该考虑功率问题,是该考虑需要磁场强度、工作时长、电流与线径问题。

网友:
    要是作为消磁线圈使用,设计就简单多了。因为磁路不闭合,基本按照欧姆定律加修正系数就行,只有暂载率的要求,导线按照长期工作,和短时工作选择。
    一般选择导线绕满铁芯,根据电阻确定电压,或者根据电压确定电阻和导线截面。自然,电流大一些,磁场强。而且一般作为消磁使用,工作时间一般不会太长...。

网友B:
只用半个铁芯吗?是当个阻抗线圈?还是变压器?
按照给出的尺寸,你确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用半个铁芯吗?是当个阻抗线圈?还是变压器?
按照给出的尺寸,你确定吗?

想消磁用,是这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该考虑功率问题,是该考虑需要磁场强度、工作时长、电流与线径问题。

谢谢。哦哦好的,原来是的样的,那即是当要想磁强度最大时,只要考虑绕线窗口能容纳得下就行是吗师傅?

网友C:
对这方面不太懂,不过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交流接触器的那种一半一半的计算方法,因为那种大交流接触器就是一半。只是建议,不见的对哈

网友:
消磁器都是直铁芯吧?

网友:
给力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这方面不太懂,不过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交流接触器的那种一半一半的计算方法,因为那种大交流接触器就是一 ...

不可以参考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交流接触器吸合前铁芯是开路(有间隙)吸合后就闭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