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怎样校准ZC44型晶体管兆欧表问

楼主(2021-03-27):
本人有块ZC一44型晶体管兆欧表维修后指示误差较大不知怎样调校请各位大侠,谢谢了!

网友:
先检查输出电压,正常后检查电压回路,看看电阻变值情况,只有这两个都正常才考虑其他,这样老的表很不乐观,失磁的可能较大。另外找找兆欧表鉴定标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