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的dsp收音机用电位器来调台

楼主(2021-03-28):
百度贴吧里很多人晒出新版的指针机,里面没有可变电容,元件少的可怜,但是还是能做到10多个波段,最关键的是没有可变电容,假如取消了中波的话,那个估磁棒天线也会被省掉。这里关键点是调台用到了特殊结构的电位器,和可变四联一样,电位器上也有拉线减速指针,那么我想问的是,可变电容倒还好说,至少寿命会和以前超外差版本的一样,但是换成了电位器,那收音机的寿命会大大缩短吧,电位的磨损可可变电容快多了,难道这种电位器和普通调音量的不同,会比较耐用吗?
      仔细观察,实际dsp机器零件并不少,只是没有中周之类的电感元件,但翻到背面,全是密密麻麻地贴片电阻电容。

网友:
用多圈电位器(耐磨),不用拉线变速,达到同样精确的程度。

网友:
其实可变电容也是问题多多,时间久了也都产生杂音其可靠性远不及现代技术收音机。

网友A:
确实有些不一样,图中蓝色的是熊猫T51的调谐电位器:

网友B:
还可以不用拉线轮不用刻度盘,数字显示频率,多好啊!实际上用的不是普通电位器,而是一种数字编码的转轮,寿命就很长了。

网友:
淘宝上搜PVR 电位器,都是100k的。

网友:
dsp手调机比传统模拟机元器件少多了。主要多波段切换要用多位波段开关和好多只电阻显得原件多其实也比传统模拟机要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不用拉线轮不用刻度盘,数字显示频率,多好啊!实际上用的不是普通电位器,而是一种数字编码的转轮, ...

你说的是数调的,这个是手调的就是电位器调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数调的,这个是手调的就是电位器调台

如果是DSP芯片,完全可以做成频率合成的形式,省掉很多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些不一样,图中蓝色的是熊猫T51的调谐电位器:

谢谢分享图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不用拉线轮不用刻度盘,数字显示频率,多好啊!实际上用的不是普通电位器,而是一种数字编码的转轮, ...

好像不是编码器

网友:
我拆过一台凯迪 (KEIDE)KK-9A 袖珍多波段,和 T51 很相似,不过没有频率数显,灵敏度和音质都不错,用的也是一个电位器。

网友:
感觉用电位器调台就没有那种韵味了

网友:
山寨机就别要求太高了,用坏就扔了吧。

网友:
用空连后面接个C/V转换IC那寿命比命长

网友:
DSP收音机,用电位器进行调台有一个好处是:下次开机可以继续收听上次的台。编码器就不能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
我自己做DSP收音机,使用多圈大个电位器,里面先加油,这样用起来很舒服。再搞个液晶屏显示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DSP芯片,完全可以做成频率合成的形式,省掉很多麻烦。

频率合成是模拟机数字调谐系统中本振子系统的概念,DSP是数字信号处理器,完全不是一个领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不用拉线轮不用刻度盘,数字显示频率,多好啊!实际上用的不是普通电位器,而是一种数字编码的转轮, ...

俗称“飞梭”,一种模仿模拟系统无级变量的有级方法,介于早期模拟系统与今天DSP系统之间的过渡手段,没什么新意。数字显示也是很鸡肋的东西,很多场合还是模拟显示方便,所以工业系统中常将数字量模拟成传统仪表的指针显示方式,以方便实际操作中只需要大概数值区域的需求。

网友:
我一直想用鼠标控制收音机,简单可靠

楼主:
学习了,看来不是普通的电位器,我准备入手一台这样简单的多波段收音机,感受一下。

网友:
这个要是有频率显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