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智能电表对中波收音机形成干扰?

楼主(2021-03-28):
        本人几十年来一直听中波,但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发现收音机喇叭中不时发出“咔咔”的噪声,声音虽不是特别大,但对正常收听形成了严重的干扰,实在令人难以忍受!这声音是每过近十秒必出现一次,且只在中波出现,尤其是频率高端较为严重。我原以为是本地差转台机器出了故障,曾企图向本地有关部门反映,但有一日手持收音机出了楼道单元门后发现“咔咔”声立即消失了。这说明干扰源来自楼内,此时我又怀疑楼顶某公司架设的通讯电线。又一日我携收音机登上楼顶并将收音机紧靠通讯发射天线,感觉“咔咔”声虽仍有但却响度依旧,似乎应该与该天线无关。前不久到距我小区2公里左右的另一小区楼内,也发现中波有相同的干扰声。就这事我曾向坛友说起过,坛友认为智能电表是罪魁祸首。开始我还不愿承认,但现在却只能怀疑它了。我努力回忆,本小区是去年下半年换的智能电表,而前面提到的另一小区是今年春节前换的电表,现在看来这东西是造成干扰的祸根!
        不知其他坛友遇到过这事吗?能不能设法消除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俺以做了测试了,和智能电婊屁的关系都没有!

有些电表发送数据长波段(青岛东软载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谐波确定会干扰中波弱台,调磁棒方向会消失。至于430M和WiFi会不会干扰,我没试过。

网友C:
智能电表供电系统是开关电源,另外发射芯片谐波会干扰中波

网友:
俺这里(水电煤)三个婊都是自动抄表(远程操婊)了,没有在中波段形成干扰,这个远程操婊,发射的频点,好像和中波段,不是重叠的。

网友D:
俺这里(水电煤)三个婊都是自动抄表(远程操婊)了,没有在中波段形成干扰,这个远程操婊,发射的频点,好像和中波段,不是重叠的   会有干拢地。你书读得太少了,文化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这里(水电煤)三个婊都是自动抄表(远程操婊)了,没有在中波段形成干扰,这个远程操婊,发射的频点,好 ...

你学富五车,却话说半句,
你来解释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俺这里(水电煤)三个婊都是自动抄表(远程操婊)了,没有在中波段形成干扰,这个远程操婊,发射的频点,好 ...

远程抄表用的是470兆U段,和中波没有一毛钱关系。
中波干扰来自开关电源和类似供电设备。

楼主:
还有一点忘了说了,也许是楼道对讲门玲设备——不对,对讲门玲装置已安装十多年了,而干扰噪声却是去年下半年才出现的。可以肯定的是,这明显是换智能电表后造成的,至于是否抄表系统我就不懂了

网友:
你学富五车,却话说半句,
你来解释一下        现在抄表设备用的都是什么电源,估计你脑袋不够用

网友:
还要我彻底解释吧

网友A:
我这电表用280K频率发送数据,对中波偶尔干扰。

网友:
我10年前舅用上了靠220V电力载波传输的WI-FI,电力线载波的方式传送数据,上个世纪90年代舅有了!
从来没有听说过会干扰中波段的广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电表用280K频率发送数据,对中波偶尔干扰。

280khz,落在广播的长波段。
和中波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远程抄表用的是470兆U段,和中波没有一毛钱关系。
中波干扰来自开关电源和类似供电设备。

你说的这种,可能是非电力局的操婊(水婊、煤气婊),工人不入楼,在大楼外用手持鸡子操婊!

网友D:
11楼,WI-FI可以用交流电吗,还不是用开并电源变直流,供WI-FI使用,你还是不够用,开关电源都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楼,WI-FI可以用交流电吗,还不是用开并电源变直流,供WI-FI使用,你还是不够用,开关电源都有干扰

这个你舅是书看的多,却见识不广!

我都用了10多年了,你却浑然不知!

WI-FI信号用电力载波传输,都不知道,书读了这么多,有个屁用!

书读了再多,脑瓜子不好使!等于读到了......去了!

看来你的根本问题,是脑瓜了缺了根弦!

网友:
在这里混的,都是玩半导体收音机的。
智能电表早已普及了10年了!

如果智能电表真的对中波广播造成干扰,这里的中波收听爱好者们

早就嗷嗷地叫了!
这个舅是逻辑!

逻辑舅是要动脑子,书本上没有教的,舅是要自己用逻辑判断,靠常识识辨!

网友:
WI-FI信号用电力载波传输.

舅是:

在同一个电力线回路里,WI-FI信号的载波,靠220V电力线传输,无须无线信号!

舅是这么简单!

这玩意一开,对于中波、短波,没有丝毫干扰!

有空可以把这种用电力线载波的路由器,弄个照片给读书人见识见识。

网友:
智能电婊的运行,必须符合无线电管理机构的标准!

如果人民广播电台的大信号,被干扰了,无线电管理局,

不是吃干饭的

这又是个判断的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楼,WI-FI可以用交流电吗,还不是用开并电源变直流,供WI-FI使用,你还是不够用,开关电源都有干扰

你书读了多,脑瓜子也好使,你来解释一下,智能电表对于中波广播形成干扰的论据!

不要扯到什么开关电源上去,既然你脑瓜子好,那俺对你的要求舅是:

思路要清晰!

网友F:
吵个屁啊!你把收音机凑近电表,看干扰是不是更严重,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你可以向所在地的无线电管理当局,反应,请他们上门检测智能电表是否对中波广播形成了干扰。

举手之劳

我做了一个测试,把中波收音机靠近智能电表,没有接受到有规律的干扰波。

背噪声音,没有特别的变化!

其他爱好者,也可以试一下。

看看智能电婊这鬼东西,到底是不是元凶

许多东西不是看书本,拍脑瓜子的

实证才是真正的老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吵个屁啊!你把收音机凑近电表,看干扰是不是更严重,不就知道了吗!

俺以做了测试了,和智能电婊屁的关系都没有!

网友:
很简单
智能电表传送LED数据灯(TXD)闪亮的时候,收音机是够接受到干扰声,这个是判断的依据。

老师木有教过,书本也找不到。

网友G:
这个信号干扰中波广播的现象我也注意到了,可是没有证据,只能怀疑干扰来自水表或者电表,是最近1、2年左右才出现的这个干扰。无电台的地方干扰很明显,收本地强台基本不影响,而且不是一个频率,有很多个频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信号干扰中波广播的现象我也注意到了,可是没有证据,只能怀疑干扰来自水表或者电表,是最近1、2年左右 ...

不能认为就是电表啊,可能是手机基站,或者邻居的路由什么的,或者直接就是你家的路由器。

网友:
智能电表的载波频率只有几十kHz,怎么可能对中波形成干扰。咔咔的干扰多是节能灯,变频电器

网友:
以回贴情况看,受此干扰困扰的人不多。我是不胜其扰。
楼主应该是油田矿区吧,和我的情况基本一样。去年底水电移交改造完成,之后就是这种严重的干扰。之前用了十多年智能电表,改后仍是智能电表,实测也不干扰收音机,离开本单元5米就没有干扰了,可能是谁家连续使用某种电器所致。

网友:
我自己家是中波(整个波段)有咔咔声间隔无规律,而父母家是调频(整个波段)有咔咔声。刚才用收音机试了一下靠近电表和燃气表都没有影响,贴在水表上有轻微的嗡嗡声。这种咔咔声(类似放电产生的干扰)在整个单元内都能收到,也不像节能灯、开关电源的干扰。

网友:
有这种干扰,以前没有,去年换的智能电表,从那天起,中国之声中波540千赫就被干扰,越往高干扰声越小,每隔十几秒就滋一声,特别烦人,中波600时还能听到,650以后就没了。

网友:
这个我家遇到过,为啥说遇到过?是后来小区改造,更换了电缆(表没换),奇迹般的干扰销声匿迹了。头两年换的表,之后收音机中波就像打闪一样咔嚓咔嚓的,没完没了的响,心想完了,收音机彻底听不成了,对于收音机爱好者犹如末世来临。还好,电缆改造完噪音全无。分析原因,肯定是原来的线路接地接零不规范,干扰泄露所致。估计你家情况雷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电表发送数据长波段(青岛东软载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谐波确定会干扰中波弱台,调磁棒方向会消失 ...

从逻辑上看:

目前在欧洲还保有长波广播电台,其发射功率巨大,如此巨大的发射电磁波(开路无线发射)都没有对于中波段频段形成干扰,这利用50hz~60hz的电力

输送线(闭路),来传输数据,应该难以对几百到2000Khz的频段,形成干扰。

俺早舅把收音机,放在智能电表旁边,测试下来,没有啥干扰。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用开关电源的电器设备会形成干扰,这和所谓智能电表的干扰,不是一个话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逻辑上看:

目前在欧洲还保有长波广播电台,其发射功率巨大,如此巨大的发射电磁波(开路无线发射) ...

专业广播发射机输出采用了多级低通滤波 保证谐波的抑制效果,。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智能电表供电系统是开关电源,另外发射芯片谐波会干扰中波

智能电表的供电不是开关电源,是变压器。这个变压器既是电压互感器,用于测量市电电压,又作为变压器给电路供电。我拆解过很多只

网友:
引用 网友H:
智能电表的供电不是开关电源,是变压器。这个变压器既是电压互感器,用于测量市电电压,又作为变压器给电 ...

对,外全塑封工频。

楼主:
我在1楼就特别说明了我家收听中波时的“咔咔”声是在去年更换了智能电表后出现的,这之前基本正常,家中各类电器及左邻右舍的电器干扰当然有,但绝对不是本帖所讨论的每过近十钞就必然出现的“咔咔”声!这讨厌的东西必然与更换了智能电表有关,因为这之前从未出现过。家母居住的另一小区今年春节前才更换智能电表,她那里有一台本人装配的黄河741中波机,几天前我去她那里也发现收音机出现了“咔咔”声,声调完全一个样,不同的是她那里似乎不间断地出现,中间没有间隔的停歇。目前我只能说本帖所言噪声与更换智能电表有关,至于源头是否为智能电表本身而产生不得而知。

网友(2024-02-09):
不但有咔咔声,还有嗡嗡交流声。出了楼宇就消失。

网友:
我家也是烦人的噪音,就像下雨天远处的雷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