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修复问题求教

楼主(2021-03-28):
    我有一对 “天朗 609” 二代音箱,因为使用年代长(应该是70年代末期产品),前二天低音不出声了,拆开后发现音圈软线连接处胶水老化脱胶导致引出线断了,音圈断开处仅留有0.5mm断头,在音圈与弹性波圈接口处(见图上那小黑点)。我想将那个小断头上点锡后再焊上软线,用706硅胶固定,但不知道那个弹波圈(黄色)是什么材料做成,担心焊锡的高温将它烫坏。这种情况不知道坛内高手能有何高招处理,望各位老师,高手指教!学生在这里先谢谢了!

8吋同轴喇叭

8吋同轴喇叭

8吋同轴喇叭

8吋同轴喇叭

引线脱胶断开处

引线脱胶断开处

音圈与弹波接口那个小黑点为断头

音圈与弹波接口那个小黑点为断头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高手,那个支撑音圈的黄色弹波是什么材料做的,焊锡碰到它会烫坏吗?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法处理。麻烦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好喇叭啊!
弹波像布质的,问题是导线的接点太小啊。不容易焊牢。

网友:
应该不怕烫的。

网友B:
不会烫坏的,那个地方最好把它烫个洞,再刮刮上锡焊窂后上胶固定,破个洞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喇叭啊!
弹波像布质的,问题是导线的接点太小啊。不容易焊牢。

谢谢轻骑兄指教!

楼主:
谢谢六点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烫坏的,那个地方最好把它烫个洞,再刮刮上锡焊窂后上胶固定,破个洞不影响。。

    演绎兄,在断头的地方先开个孔,让线头长点更方便焊接,且会焊得更牢些,就是弹波开个洞后再用胶水粘好,会不会对声音有影响?我就是太喜欢这老天朗音箱的声音,不然早就换掉了!还望兄台指教!谢谢!

网友C:
你那波纹环片是起到喇叭音圈定心用的叫做定心支片也叫定心圈。电烙铁不直接烫是不会出洞的,即便出洞对喇叭也不会有丝毫影响,你要使断的接头尽可能的长然后把手里要加长的软线插上,去包围接头再焊或者用粗细相当的线端头绕成环型去套接头再焊。

网友D:
这个喇叭修复之后,最大的问题是,橡皮边变得歪歪扭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波纹环片是起到喇叭音圈定心用的叫做定心支片也叫定心圈。电烙铁不直接烫是不会出洞的,即便出洞对喇叭 ...

     谢谢于版指教,那我就按您说的方法去焊引线,焊牢后再用硅胶固定好,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喇叭修复之后,最大的问题是,橡皮边变得歪歪扭扭的。

   细心点弄,橡皮边应该不会太大变形,谢谢兄台提醒!

楼主:
     谢谢电子兄吉言,必须修复成功!

网友E:
这可是个细发活,预祝修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可是个细发活,预祝修复成功。

     谢谢车兄,喇叭已经修复好了,谢谢关心!

楼主:
      我的天朗8吋同轴喇叭,在版主及各位师兄的关心和指点下,已修复完工,声音效果与另一只没有区别,谢谢大家的指教!

正在使用

正在使用

准备装入箱内

准备装入箱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