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1-03-28):
  对矿石收音机很感兴趣,于是就网购了些元器件来搭了个简易的矿石收音机。折腾了好些天才听到很小的声音,能接 收5个台{3个强台,2个弱点的台}但听得清楚广播的内容,有点小惊喜。天线是2米多长的电线甩出窗外{住在四楼},地线接自来水管{水管是PVC水管}上的水表头的铜接口那里,可以说是靠自来水管中的水去接地。如果有比较规范的天地线,声音可以会大很多。

网友A:
       恭喜新手矿机发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新手矿机发声。

谢谢

网友:
比俺第一次做的矿石机好多了!

网友B:
恭喜第1次玩矿机就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假如再把天线架设到10米以上,并且换上3dq,估计接收电台数量以及灵敏度会更上一层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第1次玩矿机就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假如再把天线架设到10米以上,并且换上3dq,估计接收电台数量以及灵敏 ...

3DQ的有待慢慢研究,将来会亲手制作一个。谢谢你的鼓励!

网友C:
第一次做收到这么好的成绩相当不错!天线直接接热端如果是长天线高端覆盖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做收到这么好的成绩相当不错!天线直接接热端如果是长天线高端覆盖可能有问题

我的天线不规范,地线更加扯淡,接pvc水管的水表头接口处。至于加长天线会怎样,我倒是不太懂得。

网友:
很好的开始,图也画的很清楚,恭喜!

网友D:
嗯,嗯,初战告捷,是个好的开端,可喜可贺。天线是马虎了一些,适当长些高些,效果会更好,另外这么二米天线就能收到电台,说明信号条件较好,做个大环矿石机接收起来就跟收音机的感受差不多了,希望再接再厉,更进一步,期待惊喜不断。好消息连连!!!

网友E:
我的第一次都没成功,第二次才搞出声音来,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嗯,初战告捷,是个好的开端,可喜可贺。天线是马虎了一些,适当长些高些,效果会更好,另外这么二米天 ...

谢谢,我这离中波发射塔3公里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第一次都没成功,第二次才搞出声音来,高手!

误打误撞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