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模块的固定问题

楼主(2021-03-28):
这个一直困扰着我,因为我希望液晶模块能灵活拆卸使用(比如用到另一个板子上),而不是焊死在板子上, 尤其彩屏价格也贵

常见带板子的液晶模块(不是裸屏), 一般都带有排针(2.54间距居多),  主板上焊接排座
比如

这2者插在一起,高度11.5mm(主是排座高度足有8mm), 屏幕凸起主板太多,视觉不舒服

曾想过用这种圆针座,高度会小些,总高度不到8mm(还是有点偏高), 但是圆形针比较短,如果采用杜邦线和最小系统连接调试,接触不行,很松

还有一种做法,采用弯脚的排针和排座,采用平行方向往上推(不同于前面的垂直方向插入主板),这样的高度2.54mm, 高度很满意,凸起很小

这种也有问题,不少液晶模块,排针的位置离板子边缘距离很短,焊接垂直的排针固定不太好

网友:
第一种适合模块,第二种适合元器件

网友:
弯针配卧式座(或对调)也许是个办法,缺点纵向延长,优点高度降低

网友:
单排排针,一边一排,

这样牢固不会晃动,

嫌高就用那种底座贴片的,PCB上开槽向下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蜈蚣腿的贴片排母,焊在板子反面,液晶排针穿过板子插在排母上。

这种不动耐不耐插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插拔多少次啊?

手机上的usb口都是贴片焊接的,天天充电插拔,也没见几个扯坏焊盘,可见现在的板 ...

和手机插座用力方向不同,一个垂直一个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