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并联检波探讨

楼主(2021-03-28):
从二极管结构上分析,二极管是可以并联使用的,而且二极管的数学模型不会发生改变,只是参数发生了改变,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请看下面表述;
测试样品是2只1N60P二极管,首先分别测试两只1N60P二极管,然后再将这两只二极管并联再测试,最后得到三组数据。
以下是一组转移特性分析数据;

样品一转移特性

样品二转移特性

样品一、二合并后的转移特性数据

三组转移特性叠加

以下是一组灵敏度KD分析数据;

样品一灵敏度KD

样品二灵敏度KD

样品一、二合并后的灵敏度KD

三组样品数据汇总;

从上面图形数据可以看出,两个二极管并联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并联后的零电阻RD等于两个二极管的并联值,如果RD相等,则合并后的RD减半。
2.理想因子(曲率)基本上等于两个二极管的平均值。
3.灵敏度KD基本上没有变化。
所以,两个二极管并联后,只是动态电阻Rd减半,结电容加倍,其他参数基本不变,不会出现二极管检波效率大幅提高的现象

补充内容 (2021-3-28 18:03):
谢谢各位老师点赞

网友:
gxg0000坛友辛苦了,谢谢。

网友A:
并联二极管是为了匹配后面的音频阻抗的

网友B:
非常有意义的实验数据,感谢郭老师的辛勤付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二极管是为了匹配后面的音频阻抗的

完全正确,根据矿机所处的环境温度变化,切换二极管的并联,当然切换不同RD的二极管也是可以的,肖特基检波二极管选择余地还是比较丰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有意义的实验数据,感谢郭老师的辛勤付出。

现在流行玩场管,我有的倒行逆施

网友C:
不就是想要转移特性理想化么?
直接用一个高频三极管例如2N3904或者S9013,基-集短接作为检波二极管使用,转移特性比您的并联方式好得太多了,而且极间电容更小,不象您的方法会增加极间电容。

网友D:
二极管并联后,反向截止电阻也会减半的吧。

网友E:
从三组叠加特性图看,并联后是不是导通阈值更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想要转移特性理想化么?
直接用一个高频三极管例如2N3904或者S9013,基-集短接作为检波二极管使用, ...

上图是矿石机半波检波弱信号时的等效电路图

RD在载波回路中是并联在LC谐振回路上的,很显然RD是不能趋向于零的,也就是说低RD或理想二极管都不适合于矿机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三组叠加特性图看,并联后是不是导通阈值更低了?

二极管不能从阀值判断检波的优劣,举个例子;1SS86型号的二极管比图中型号(1N60P)阀值低多了,事实上检波效率是远不如1N60P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不能从阀值判断检波的优劣,举个例子;1SS86型号的二极管比图中型号(1N60P)阀值低多了,事实上检 ...

明白了,我有误解。谢谢郭老师!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流行玩场管,我有的倒行逆施

gxg0000老师把二极管的玩法研究的很透彻,测试数据完整,我觉得玩场管的目的在于可以加再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并联后,反向截止电阻也会减半的吧。

对的,并联后二极管的反向饱和电流增加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F:
gxg0000老师把二极管的玩法研究的很透彻,测试数据完整,我觉得玩场管的目的在于可以加再生

魏老师好!场管也好玩,各有千秋

网友:
郭老师,这个软件是什么软件?能分享否?

楼主:
可以分享,在升级版里找一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28102&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