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充电器。大功率的,想用它充锂电

楼主(2021-03-28):
48v15a,空载输出电压51v。我查了些资料,把电压改成可调了。主控是3525,大伙儿帮我看看这个充电器能不能充锂电,如果他是个铅酸充电器。怎么去掉它的浮充,这一个怎么调节电流的?我用的是48v52安时的锂电池。

楼主:
能说一下浮充的原理是什么吗?说一个思路我去查。

网友:
既然选了大容量的锂电,说明不差钱;为什么还要使用如此的充电器?配套一个合适的锂电充电器吧,不要为了省几个小钱,误了大事!

楼主:
原来在淘宝上买了一个10a,二百多米,用了没几个月就坏了。

楼主:
好像有几个管子全炸了,

网友A:
这是前几天论坛看见的3525改可调的图,你可以参考下,好像是改变2脚基准就能改变输出电压,电流还没搞明白

网友:
只要是锂电池组具备完整均衡保护电路完全不需要关注啥类型充电电源,只要求输出电压不要低于锂电最佳充电电压,恒流输出电流不需要超出锂电池允许范围就能作为锂电池充电器,为啥?锂电池自带充电终止电路,当锂电池充满电后自动切断电路,也能使得替代铅酸电池充电器指示灯跳变。其实电动车自带锂电池充电器很简单,就是个电流恒定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前几天论坛看见的3525改可调的图,你可以参考下,好像是改变2脚基准就能改变输出电压,电流还没搞明 ...

电压已经改好了,电流不太明白,还有不知道怎么去掉浮充了。

网友:
铅酸充电器不能拿来充锂电。两种电池的充电过程都不一样的。楼主的锂电池是三元锂还是磷酸铁锂?几串?
10A/15A充电电流是不是太大了?充电器的输出线不够粗,散热风扇不够暴力的,炸管嗝屁几乎无法避免。

楼主:
磷酸铁锂4852的大单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扯淡  知道什么是均衡吗? 一节充到最高限压 全组停充  至于限流 更是扯  保护限流一般15~30A  你 ...

没经历过没见过你就不要妄下结论,我就是使用48伏铅酸电池充电器直接给10并13串锂电池组充电的,而且自动转灯临时串联电流表指示零。

楼主:
咱们还是说说我的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咱们还是说说我的事吧

我们设备上用的锂电池组,价格是普通电动车同等容量锂电池3倍,厂家推荐充电速率不要超过1C(充满最长10小时),最好是0.5C(充满最长20小时)。实际电量降到50%就该充电了,所以时间没那么长。

所以,我也不知道大伙一个电动车整个大电流快充,是图的啥……合理安排时间,夜晚波谷慢充,图个安全舒心不挺好的么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三安的充电器在充,太慢了。

网友:
有些电池的规格资料上有说怎么充电。我知道铁锂的充电一般是先恒流0.1-0.5c,单节充到3.65v,然后再恒压,等待充电电流小于0.1a时停充。实际上楼主说的浮充就是最后这个恒压充,一直插着充电器也没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电池电放完试试再说不迟

另外你这是充电器 不是电源   他们之间的区别都不懂

不懂就不要写咧咧了,本人用了一年了电池组咋也不咋,我指的电源是恒流电源而不是恒压电源,它不会损坏锂电池和过流烧毁明白不。

楼主:
就想去掉这个铅酸充电器的浮充

楼主:
按楼上几位说的思路找了好多遍,没有发现这个二级管。

网友:
我充铁锂组,首先要用铁锂平衡保护板,然后只要把铅酸充电器,电压调整到3.60Xn个电池数,放心冲电吧,充电电流最好0.1c,我一直都在用

网友:
别听别人地,他们都是纸上谈兵,我用了三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只要电压正确可以冲

网友:
我的电动车36v的,用十三块铁锂电池,但保护板用16串的,铅酸36v充电器电压只有43v,不够用,我调到47v,加大散热片,把输出电容用6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设备上用的锂电池组,价格是普通电动车同等容量锂电池3倍,厂家推荐充电速率不要超过1C(充满最长10 ...

如果像你这么说的,我用1c充电也就50a了。0.5c最好是吧?那就25安呐。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像你这么说的,我用1c充电也就50a了。0.5c最好是吧?那就25安呐。

抱歉,前面回帖速率写错了,时间是对的。但那个回帖已经不能编辑了,这里描述一下:
1C改为0.1C,0.5C改为0.05C。

我的理解是按这个速率去充电,是最安全的,电池寿命也最长。但是人们通常不会用这么低的速率去充,虽然没那么安全、电池寿命也略低,还是可以接受的。例如前者能用十年,后者能用七八年,也够本了。

网友:
锂电还是用专用的吧

楼主:
zxd1500  2400这种改的可调电源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