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外挂FM收音机

楼主(2021-03-28):
当年在天津*悦买的LG外挂fm收音机,今天偶然翻到了,通电一试灵敏度还不错😄

LG外挂FM收音机接收效果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 ... 6404e711e95c7104143

网友:
那两根细如发丝的是电源线

网友:
就直接接电源就可以了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找出了电源线,插上耳机就能听。

网友A:
TA8122芯片,这个机子单调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TA8122芯片,这个机子单调频

好像有am吧?

网友A:
我说这个机子只用了8122的调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这个机子只用了8122的调频

好像有个滤波芯片。这个可以改造am吗?

网友:
动作太大,不好改

网友:
恩恩 我还以为那个滤波器是给am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个滤波芯片。这个可以改造am吗?

与其有功夫改造不如重新打板diy一个了,比这好的芯片很多,我也是偶尔翻出来的,通电一试还可以响,没有真正的使用意义,也可以安装在中波收音机里使用同一电源和功放应用。

网友:
芯片底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