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解决信号源的波形不稳问题

楼主(2021-03-28):
本人前段时间在闲鱼上收了一台产于1983年的由福建泉州无线电五厂生产的 J2465型信号源。拿来后,发现只有高频输出,没有低频输出。

最近闲来无事,将它拆解开来,加上在本坛学到的一点粗浅知识,准备修复一下,
用示波器接在低频振荡三极管BG1的集电极输出端,发现有信号,但很乱,并且频率也与标称不符。
初步判断,应该是电容老化,随将这些老的纸介电容拆下来,换上一些新的。

但问题来了,我参照之前那些电容的容质换上手头的瓷片电容,发现有些档位的信号就还稳定,有些就相当不稳定,上下晃动的厉害。
随由更换了独石电容,发现还是存在一样的问题。
就是,某些档位换了某些电容,就还稳定,某些档位就不行。
无论是瓷片电容,还是独石电容,都是如此。

个人猜测,这个应该是和电容有关,但由不太清楚到底和电容的什么参数有关。
或者,除了电容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因素?

恳请各位前辈大佬指点。

拆开的J2465信号源

拆开的J2465信号源

楼主:
本来想上点视频给大家看看,发现无法上视频。

这个低频输出端,共有5个档位,分别输出500,1000,1500,2000,和2500Hz的信号。
档位开关,除了切换不同的电容,还有不同的电阻。
期中又分反馈电阻和偏置电阻不同的档(那个档位开关是一个4联5挡开关, 实际只用到期中的三联)。

电容部分,每个档位对应着一组2个并联的电容器,容值一大一小。
我尝试过,在同一个档位更换不同的电容,发现有些情况下波形相对稳定,有些情况下就跳动的厉害。
不知何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想上点视频给大家看看,发现无法上视频。

这个低频输出端,共有5个档位,分别输出500,1000,1500,200 ...

有些电路对电容的材质有要求,例如双管谐振电路,只有塑料膜电容才能起振,并且管子的放大倍数也有规定.

这些国内科普类无线电书籍从来没提及.

你试将千PF以上电容全改塑料膜电容,千PF以下的尽量找云母电容.如没法找云母电容,就要小心购买[高频

瓷电容]这要小心假货.

除此之外,贴片电容也不错。

网友B:
再考虑换电解电容和三极管试试,年代久了元器件性能变质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电路对电容的材质有要求,例如双管谐振电路,只有塑料膜电容才能起振,并且管子的放大倍数也有规定.
...

为了选用合适的电容,我专门检索了资料对比不同电容自检的性能差异。
多种材料提到,独石电容的稳定性是相对较好的。

起先我用一个贴片的电解电容(用其他元件上剪下来的管脚焊在贴片引脚处作为直插电容使用),发现稳定性还可以,但因为没有小容量的电容, 因此只能用在500Hz档位上。后来换上瓷片电容,就发现有些稳定有些不稳定。随再换独石,以为会大大改善,但实际效果发现和瓷片电容基本相当。

我这里的问题有两个:
1. 根据我多次替换的经验,初步判断这里的波形不稳,主要是和电容质量有关。
    但到底是电容的哪一个参数指标影响到这个?是所说的“稳定性”,还是其他,比如电压温度系统等?

2. 波形不稳,除了和电容相关,还有哪些元件的什么参数,也会影响到这一表现?

从您的描述中似乎认为,在振荡电路中薄膜电容的表现要好过瓷片或独石电容?

目前看来,起振是没有问题的,频率也还基本接近标称值。就是波形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考虑换电解电容和三极管试试,年代久了元器件性能变质都有可能。

嗯,下一步考虑更换一下三极管、电解电容(甚至电阻)。

但不知道这里的三极管型号比较老(四个三极管型号都是3DG945)代换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因为是低频信号功率也不大,是不是很普通的通用三极管(比如S9013/9014/S8550)都可以?

楼主:
感谢支持,您贴的图我从前面某个兄弟那里下载过。

但对比之后发现,里面的电阻电容参数和我这个不一样。

可能不是一个厂家的。

网友C:
电容的稳定性主要是两方面,温度系数和压电特性,很不幸,陶瓷介质在这两方面都比较差,而陶瓷中温度系数小的也只有NPO或COG材质(就是电容顶部有黑色漆的),但这两种材料只有小容量,而且比云母差多了,至于为何不能做大容量,这就说到陶瓷介质的另一个特点,压电特性,这个特性容量越大越明显,所以陶瓷介质不适合做大容量,NPO这种低温度系数材质如果做大容量,也就失去了意义。

所以陶瓷电容,在温度系数满足稳定性要求的前提下,只能用在高频振荡电路(电容小,频率高,压电作用不明显),频率较低的振荡电路,密封纸介金属化都要比陶瓷的稳定的多,薄膜的就更不用说了,精密仪器中用的多是薄膜,所以低频你可以试试CBB电容。

网友:
示波器测试时不要接在主振管的集电极上,示波器的寄生参数对回路会产生一定影响的,最好接在后面的放大器输入端或者跟随器的输出端。

看电路图,低频振荡采用的是电感三点式模式,谐振回路的电容影响振荡频率,对幅度也会有影响,振荡器的反馈回路串接的电阻大小会影响,基极偏置电阻也会产生影响。最好是用合适的仪器测试一下电容、电阻、三极管,盲目的更换不可取。

网友A:
如上贴所说;测高频频率时,先关掉低频交连开关至地.测量只能在BG4发射极连接的那个电位器的地线和电位器

上端这一点.对于初学者来说,不主张在其他点测量.

而测量低频频率,亦只允许在W1电位器的上/下两端点.

如想要换去老旧管子,BG1要求最高,最好能换9018G或9018F。BG2/3;换成9018或9014都可。

BG4可换成9013或8050.BG5/6用9014,BG6用9013或8050.

独石电容;有两种封装材料,实际上有很多都是贴片电容改装;但塑封的经常出质量问题.

而看到很多老贵价超级仪器上的独石电容,其封装是珐琅质封装的,质量异常稳定,数十年上百年的

仪器都淘汰了,电容还不坏,似有[寿与天齐]的模样,珐浪质独石电容价钱为几美元一个的.

C2---C6还是建议换用塑料膜电容.因为对于低频电路而言,它有它的特殊牲,1994年我所在的美国某

音响公司要我攻克一批产品的低频振荡不起振时,查到有论文阐述过低频时陶瓷电容会以换能方式,

把振荡电能转换为声能消耗掉
,最后是整批产品低频振荡电路换成塑料电容,成功克服返修率高毛病.

如果你的朋友中有绕变压器的高手,建议把B2变压器拆开,每单片铁片作绝缘处理漆上极薄绝缘漆后,

线圈部改为双线并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上贴所说;测高频频率时,先关掉低频交连开关至地.测量只能在BG4发射极连接的那个电位器的地线和电位器

...

是的,在音频范围,不能用等同容量的陶瓷电容代替薄膜电容或电解电容的,您说的“低频时陶瓷电容会以换能方式,把振荡电能转换为声能消耗掉”,就是陶瓷的压电效应,当陶瓷电容的机械共振频率落在音频范围时,会发生共振,电能转换成机械能损耗掉了,有时候甚至能用耳朵听到,而且这种共振会产生噪声。

我所在的公司发生过产品出现音频质量差,噪声指标不达标的现象,经查是设计工程师为了节省电路板空间,把音频耦合的4.7uF电容换成了陶瓷电容,导致产生共振噪声,换成两颗点解电容一点问题都没了。

网友D:
音频电路上CL的涤纶电容较好更好的就是CBB ,高频电路上频率不是太高时云母电容的稳定是较好的。现在的贴片电容也真的很好。以前的铁电陶瓷意思不大了,除了维修老东西,很少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的稳定性主要是两方面,温度系数和压电特性,很不幸,陶瓷介质在这两方面都比较差,而陶瓷中温度系数小 ...

感谢回复, 受教了!

我最近又购了薄膜电容,确实效果好很多。
不过,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我将在后面专门讲述这一奇怪的问题。

也请您关注并帮助分析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上贴所说;测高频频率时,先关掉低频交连开关至地.测量只能在BG4发射极连接的那个电位器的地线和电位器

...

非常感谢您的赐教!

这两天换了薄膜电容,对比之下确实效果好很多。
但就在认为“大功告成”之时,却产生了另外一个奇怪的现象。
我下面会详细讲述,也请您给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频电路上CL的涤纶电容较好更好的就是CBB ,高频电路上频率不是太高时云母电容的稳定是较好的。现在的贴片 ...

受教了,感谢!

楼主:
昨天没来, 是因为在忙乎我的“大工程”。
遵照此前那位前辈的指示,我立即又采购了薄膜电容。
周一到货,晚上回来就抽空先试下:果然效果出奇地好!

原来5挡低频信号中,能够稳定输出且具有较大幅度的只有两个档,其他3个档都是信号不稳且幅度很低。
我先试了一下1K档,更换后立刻正常,BG1 C脚的峰值能够达到3V左右。
然后,我就酱上面的5组纸介电容全部拆了下来,并用LC表逐一测量。
发现,这些近40年的电容,其容质居然和标称值相差无几,并没有出现较大的容质丢失问题。
再拿指针万用表测量漏电流, 发现也都很低,一切看上去似乎都很好。
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无法起振,不能输出信号。

这个不多讲了,下面我要详细讲的,是我后面遇到的一个在我看来很奇怪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
这是我今天专程过来要向各位汇报请请教的问题。

换下来的5组具备“文物价值”的纸介电容:

楼主:
奇怪,为什么无法贴图?

再试一下:

换下来的5组“具备文物价值”的纸介电容

换下来的5组“具备文物价值”的纸介电容

楼主:
接着陈述我的新问题:

在进行了一档的尝试之后, 我果断地将前面换上的独石电容和瓷片电容全部拆下来,一个个换上薄膜电容。为了尽可能地使输出频率与标称频率一致,我来回不断反复调整薄膜电容的大小,最终实现了5组低频信号完美复原。看着示波器显示屏上绿莹莹的波形图,心里很有点小满足感呢。

但是,就在我把最后一组微调后的电容更换上去,觉得大功告正,准备收工睡觉之时,结果突然发现示波器上的波形出现了严重的畸变——信号不再是原来的一根细长优美闪亮的曲线了,而是成为好几条几乎重叠的波形图,频率一致但幅度略有不同。并且5档都是这样!

此前频率略高但波形完美的正弦波

此前频率略高但波形完美的正弦波

楼主:
开先,我怀疑是电容质量不行,但5组都是如此,觉得应该不是这样。

后来又怀疑是不是起旁路和耦合作用的电解电容的问题,随又将3个电解电容逐一拆下来。
用LC表和指针万用表测试,发现这些老的电解电容同样状态良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我有怀疑三极管问题,再拆下来测试,还是正常,没有问题!

最后时刻出现的“重叠”的正弦波

最后时刻出现的“重叠”的正弦波

楼主:
昨晚折腾到1点多钟,带着沮丧的心情睡去了。

今天下班回来,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这次,我将重点放在小“变压器”(就是振荡线圈)上,拆下来测量,自感在120mH左右。
不足之处,就是那些硅钢片有点松了,在想是不是由于振荡电路引起了这些硅钢片的震动,从而导致波形出现跳变?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处理这些硅钢片,就用502胶水在硅钢片之间滴了一些,然后用老虎钳夹住,使它们尽量贴合。然后装上,还是如此!

目前,我已将在电路板上将高频和低频部分分开,低频部分就只有几个元件,但无论切换到哪一档都还是如此。即使将其他档的电容全部拆掉,只留下一组测试也是如此。

至此,我就没有别的办法了。请教各位,到底这是咋回事涅?

为啥前面好好的,突然就出现这一奇怪的现象?

网友:
这个是寄生的幅度变化,把示波器扫速放到极低就可以看到幅度的变化,查电源与滤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先,我怀疑是电容质量不行,但5组都是如此,觉得应该不是这样。

后来又怀疑是不是起旁路和耦合作用的 ...

怀疑电解ESR,用一个好的并联上去看电路变化比直接拆下来换新的上去速度快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先,我怀疑是电容质量不行,但5组都是如此,觉得应该不是这样。

后来又怀疑是不是起旁路和耦合作用的 ...

应该是寄生振荡,导致了信号调幅,把示波器打到满扫描,看调幅频率,是不是50Hz或者100Hz,如果是,更换电源退耦滤波部分的电解电容试试。
万用表和普通的电容表,是无法测量出电容的ESR的,如果低频部分电解电容老化,ESR升高,会导致电源退耦的接地阻抗增大,电源纹波就会通过接地阻抗耦合到高频振荡器形成调制,此时把高频信号幅度调低(幅度大会烧喇叭),外接一个喇叭,喇叭里应该能听到低频交流声(正常是听不到的),如果交流声是很轻微的“嗡嗡”声,这种成为调制交流声,一般不影响使用,甚至会方便调试收音机,如果式“噗噗”的汽船声,那就是形成了低频自激,这是有害的。

或者,还有一种可能,你的示波器探头没接好,存在接触不良,感应到了工频交流电,检查下探头连接,减小接地夹和探头之间的面积,有可能波形就正常了。

网友:
看了元件表,里面标注有金属化纸介的电容都给换了吧,这些电容放到今天只要是环氧密封的没有一个不漏电的。建议找点80年代国产交换机等正规设备上用的聚苯乙烯孪生精密电容或普通CBB电容,最差也要用涤纶电容。看图里有个100P与390P的还是金属化纸介很惊奇,那时候用两个云母电容成本也搞不了多少。这个场合纸介是万万不可用的。剩下的就是外围电路用的电解电容了,测测ESR,过高就换掉。

楼主:
感谢诸位前辈的指教,今天回来按照前辈们的方法用示波器又扫了下,发现的确如前辈们所言,寄生振荡的频率大概在100Hz左右。

截图如下:

寄生于1KHz上的调幅波,频率大约为100Hz

寄生于1KHz上的调幅波,频率大约为100Hz

楼主:
上图是1KHz的波形。

下面这个是1.5K(我把期中一个小电容拆掉了,因此这里的频率稍大)信号,显示寄生振荡频率也是大约100Hz:

寄生于1.5K上的调幅波,频率大约也是100Hz

寄生于1.5K上的调幅波,频率大约也是100Hz

楼主:
问题是,现在我把这上面的所有电解电容,全部更换成了手头的新电容(我基本可以判断这些电容质量还是不错的),但输出的信号也只是稍微比之前好一点点,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善。

现在,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前面有前辈说让重点检查电源滤波,但电源部分的三个电解电容也被我更换过来,还是这样。

这个信号源的这个电源部分和前面那位兄弟贴的图稍有不同相比起来更简单一些。我根据电路板上的印刷线大致重划了一下,就是下面这个样子:

信号源的电源部分

信号源的电源部分

楼主:
信号源的其余部分,跟前面那位兄弟贴的图基本一致。

现在看来,前辈们的分析基本没错,这应该就是由电源部分引入的100Hz左右的寄生振荡。但我的疑惑是,在我刚开始更换瓷片完毕薄膜电容的时候,并没有出现这些问题,怎么后来就突然出现了这些问题呢?

此前我还一度怀疑是不是由于焊接过程中的锡渣导致某些地方产生不该有的反馈,但这个板子很小,经过仔细清理之后也没有发现问题。这个且不去管它。

那么,我现在该从哪里下手去排除当前的这个寄生振荡呢?

还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源的其余部分,跟前面那位兄弟贴的图基本一致。

现在看来,前辈们的分析基本没错,这应该就是由电源 ...

检查变压器的静电隔离是否接公共地了,如果没有或不行可以在4个整流二极管上并联0.01-0.1的电容。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教。终于把我的信号源修好了。

刚刚发了一贴以纪念,结果没发出来,提示说“已被删除或被审核”。

不管了,在这里留个印算是结贴了吧。
(好像没法贴图了?)

楼主:
再尝试一下贴图:

1KHz正弦波

1KHz正弦波

楼主:
465KHz 中频信号

465KHz中频信号

465KHz中频信号

楼主:
1.4MHz调幅波

1.4MHz调幅波

1.4MHz调幅波

楼主:
感谢所有帮助指教过的前辈。

后面慢慢向各位学习,有空再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教。终于把我的信号源修好了。

刚刚发了一贴以纪念,结果没发出来,提示说“已被删除或被审 ...

请教在那点问题上作变动突然改善了呢?

网友E:
收这玩意还不如买一百多的DDS发生器,1M带宽带扫频带计数和多种波形+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在那点问题上作变动突然改善了呢?

版主大人您如此客气,令小弟我不甚惶恐

说来这过程也是颇有点曲折,前后折腾了我好多时间。
本来打算另开一贴讲述一下这个有点曲折的过程来的,但不知何故那起了一个头的贴发出去后却被告知“已被删除或正被审核”,此后一直就没有再出来过。
小弟我初来乍到,不太懂这里的规矩,以为触犯了什么戒律,所以也就没有再啰嗦了。

今天既然您问起,那我还是简单把这个过程讲述一下吧:

在接受前辈们的指点认识到这个波形不稳的问题是由于“寄生振荡”引起的后,我就努力学习去了解“寄生振荡”产生的来源和如何消除它的一些知识。
并根据那些各种可能引起寄生振荡的原因进行逐项检查和元件代换。

先是将所有的电解电容逐个拆下来检查,发现都没有问题,但还是给它们用新的等值元件替换了。
因为这个寄生振荡的频率是100Hz,很明显是来源于整流后的电源。但检查电源电压,发现输出电压也只是比标称值9.6V高了0.7V左右。
觉得这不是大问题,在正常波动范围内。
用示波器检查整流滤波后的电源,发现纹波峰峰值达到200mV,虽然有点高,但感觉似乎也还不算太离谱。
但出于尽力消除纹波的考虑,随将主滤波电容(220uF)和几个辅助滤波的小电容,都替换为大容量(470uF)电解电容。
示波器检测电源纹波,峰峰值大概降到了30mV左右,有明显改善。
检测输出振荡波形,也发现寄生振荡幅度小了很多,但还是没能达到之前看到的那种光滑的正弦曲线。

看起来,似乎电源的改善也只能这样了。于是,我根据网上学来的知识,将重点放在振荡回路本身,试图调整三极管的偏置和反馈来降低振荡回路的放大倍数。结果,无论怎么调整,就是无法根本消除这个该死的寄生振荡(虽然幅度已经很低)。

后来,又将怀疑放在三极管上,以为是由于年代太久三极管老化性能下降所致。
随又将低频振荡回路和放大电路上的两个三极管拆下来(万用表检查发现没问题),用新的三极管都替换了。
结果还是不能彻底消除。

假设没有在前面看过这个信号源输出的漂亮的波形,那么也许我就会认为这就已经是正常的信号了。
因为到此刻,那波形基本也算稳定下来,如果不是放到很大几乎看不出来上面的畸变。
但就因为我看过前面那偏亮完美的曲线,我相信它一定还能输出跟之前一样的完美的波形。

无意之中,测了一下电源部分的那个三极管(在电路上编号为BG5),发现它EC极竟然是击穿状态!
我大惊:我怎么就一直忽视了它的存在和它的问题!

随便拿一个新的NPN三极管换上去,再一测直流输出,妥妥的9.6V,毫不含糊!
再测振荡输出,完美的波形再次出现,给我无比满足的回报和震撼。

楼主:
事后反省,觉得还是自己知识不够。

正如前面已经有前辈指出过的,这个寄生振荡就是电源引起的,应重点检查电源。
可是我在粗略检查了一下电源后,就进入一个误区;以为是振荡回路的问题。

结果是,来回反复折腾了好长时间,差不多将上面的元件换了个遍,最后只是偶然间才发现,还是电源的问题!

这个信号源的电源部分电路,我在前面也贴出来过。

从电源电路的分析来看,我是这样认为的:BG5的损坏,从电源的静态输出来看,似乎带来的影响不是很大。但因为带负载的能力下降,到振荡回路中就会引起较大的功率不足,从而引发电压不稳并产生寄生振荡。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还请前辈们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这玩意还不如买一百多的DDS发生器,1M带宽带扫频带计数和多种波形+占空比。

如果是从使用的角度,这个小信号源的使用价值当然远不能和DDS发生器相比。
并且,我手头也买了类似的信号源。

但这里我花费这么多功夫在它上面,显然不仅仅是为了把它修好让它服役。
我想这也正是许多矿坛坛友们乐此不疲地投入在许多别人看来“很无聊”的事情上面的动力之一吧。

小弟不才,有时候也确实会陷入一些意义不大的事情上面。
还望您多多提携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事后反省,觉得还是自己知识不够。

正如前面已经有前辈指出过的,这个寄生振荡就是电源引起的,应重点检 ...

胡乱猜想,勿当金科玉律;当振荡部分全部检测完电容换至最理想,波型又很美之际、应是工作总功率达到了空前、

就那瞬间,电源那管子负担不起,光荣牺牲了。

这样有始有终的贴,人家才能给你分数,放电影差几分钟说是片断了,散场---谁也不愿意走。还起哄/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胡乱猜想,勿当金科玉律;当振荡部分全部检测完电容换至最理想,波型又很美之际、应是工作总功率达到了空前 ...

一开始,只是单纯的求助,并没有想着加分什么的(并且对这些规矩还不太懂)。

但“有始有终”这个是应该的。

感谢版主提携!

网友F(2021-11-06):
我也买了个这J2465信号源,就是有高频波,也有低频波,测试调幅波杂乱无章,请教请教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选用合适的电容,我专门检索了资料对比不同电容自检的性能差异。
多种材料提到,独石电容的稳定性是 ...

独石电容可能是MLCC的俗称吧,看材质,不同材质的并不一样。最好的是np0/c0g,基本上性能可以藐视所有其他电容,缺点是材质介电常数小,相对介电常数(比空气的绝对介电常数大的倍数)只有30左右,所以容量很难做大,一般不超过10nF。最大见过100nF的,价格是天文数字。

至于告诫电常数的X7R电容,温度稳定性不好、容量受两端电压变大而变小,高频损耗也比np0要大。还有更加垃圾的y5v,温度85度的容量只有25度的20%!!!还好高频特性比薄膜电容优秀,这两种独石电容除了电源滤波退耦以外,什么都干不了!!!

网友(2022-01-10):
应该一开始就是电源问题.

200mv的纹波太大.

调整好了以后,再看纹波,应该不到30m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买了个这J2465信号源,就是有高频波,也有低频波,测试调幅波杂乱无章,请教请教怎么回事,谢谢

测量调制混频级工作状态,两种讯号进入前各自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