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甲乙电池实际容量是多少?四灯超外差

楼主(2021-03-28):
45灯超外差能使用多久?

网友:
我告诉你,按照40--60年代成品甲乙电池,甲电可以用40小时左右,乙电可以用100小时左右。

网友A:
还要看用什么型号的电子管,1R5系列电子管灯丝电流是50MA,而国产1A2系列灯丝电流是30MA(省电),消耗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用什么型号的电子管,1R5系列电子管灯丝电流是50MA,而国产1A2系列灯丝电流是30MA(省电),消耗不一 ...

那个时期的甲是空气电池,体积很大。比较耐用,乙电是大叠层电池,外形绿色的大方有45V,62.5V与90V三种很贵的,我是用驻军扔掉的废叠层电池也挺好,一块能用好几个月。现在可能停产都。网上买的甲电体积小多了,乙电池组没有太高的,网上可以定做,都是锂组合的要备用充电器。

网友:
用电池就得考虑锂电池了 ,干电池成本受不了。

网友:
现在都是锂电替代了,灯丝用单个降压,乙电两个6串联的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时期的甲是空气电池,体积很大。比较耐用,乙电是大叠层电池,外形绿色的大方有45V,62.5V与 ...

嗯嗯,绿色的大概多少安时呢?

网友:
淘宝有锂电6F22电池,6只串联做乙电,体积不大,续航强劲。每天听3小时,可以用个把月,可以反复充电。甲电1.2v1300mA5号充电电池两只,一周两次充电。如果甲电用大号大容量电池,估计会更久。现在有充电电池,一次投资,可以玩很很久,十年不成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绿色的大概多少安时呢?

     明天再把工厂倒闭改制前的除此之外详细产品表格拍照后上传,
     北京电池厂(北京牌)R40=甲电放电电阻10欧,放电持续时间200小时。  上海电池厂(天鹅牌)R40;    新乡电池厂(中华牌)R40。
     北京电池厂(北京牌)30R20乙电池4 5V放电电阻2.5K放电c持续时间200小时。上海s电池厂天鹅牌30R20乙电池45V型号相同体积近似,D81甲乙组合电池1.5/90V放电电阻3.9/4.5K放电时间75小时。新乡电池厂
中华牌30R20。

网友:
北京,上海池厂叠层电池品种太多摘有用的如下、
15F20   22。5V   放电电阻 22,5K     103小时。   45F40   67.5V放电电阻6750欧      36小时      60F100   90V    放电电阻4.5K     141小时,z
以前电池容量标准是放电时间,可以换算现在的标准  Ah(安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于版主,现在这些还能买的到吗?

       2000年后工厂都破产倒闭了,即便有积压品,电池放到现在也是废品一个。前面已经给出现在生产的甲电R40,乙电现在也不生产了,网上有特殊用途的大于12V的锂电电池组,好用还可以充电近似没有记忆效应,就是价格高些,过去的乙电也不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B:
2000年后工厂都破产倒闭了,即便有积压品,电池放到现在也是废品一个。前面已经给出现在生产的甲 ...

用大号R40甲电还是划算的18元。用DC-DC转换器来解决乙电,1.5V提不了太高,就增加几节18650 在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大号R40甲电还是划算的18元。用DC-DC转换器来解决乙电,1.5V提不了太高,就增加几节18650 在DC-DC ...

感谢于版主宝贵资料,还是过去乙电池正宗而且便宜,有年代感,可惜买不到了。锂电没有太合适的,我正在用13串保护板加软包配充电器来做,电压48标称。
看到您提及制式乙电池正宗的有22.5的,那是不是说22.5也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0年后工厂都破产倒闭了,即便有积压品,电池放到现在也是废品一个。前面已经给出现在生产的甲 ...

过去乙电池据说才几块钱?

楼主:
最大的1.4安时,小的0.103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去乙电池据说才几块钱?

70初年代还有,那时候卖5-6元多,与一只喇叭的价钱相当,可是58年参加工作的工人简称582即二级工工资39元还得养活一大家子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于版主宝贵资料,还是过去乙电池正宗而且便宜,有年代感,可惜买不到了。锂电没有太合适的,我正在用 ...

你如果是商品厂机1A2。。。。。。2P2直流收音机22.5V就太低了。如果是制作的22.5v完全可以。低放部分(1A2代替1B2加2P2 )可以参考低电压再生机
大多数现代接收放大电子管在低电压时(6—12伏)能够满意地工作。上面列举过的几种电子管是其中较好的,体积小,耗电省,性能好,因此完全有可能设计和制作低压超外差收音机。这里举出一个低压超外差机的部分线路(利用电子管的高频、中频部分电路)如图7所示,以供参考。图中高扼圈ДP1有相当大的阻抗,为了提高Л1的屏压将电阻R1与它并联。此外,为了加大高频的放大,除了将Л1—Л4的帘栅极直接B+以外,所有电子管的屏极电路都不加去耦滤波器,实验证明这时收音机工作完全满意。另外,为了改善变频极的工作,振荡栅漏电阻R3加大到150K,且接到灯丝正端,这样当屏压减到9伏特时,就还能在全部使用频带内得到稳定振荡。这个收音机线路在检波级以后是由晶体管担任的。

网友:
以前的乙电池,里面就是一大堆串并联的锰锌叠层电池芯,就象6F22 9V叠层电池一样,只不过6F22里面只有六粒而已。如果你想模拟过去的乙电池,只需要买一堆6F22叠层电池,串联起来就一样了。叠层电池是按扣连接,想串联非常简单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时期的甲是空气电池,体积很大。比较耐用,乙电是大叠层电池,外形绿色的大方有45V,62.5V与 ...

军队也用这玩意?一般来说是不是应该是小功率玩意,应该不是电台。生活用的照明或者收音机啥的估计。听收音机还抱着大电池来回跑,那还很有意思,不过我发现我们这部队电台都用发电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军队也用这玩意?一般来说是不是应该是小功率玩意,应该不是电台。生活用的照明或者收音机啥的估计。听收 ...

你问问老兵他们是否用——步谈机。
便携式直流收音机

网友:
苏联倒是有非常省电的电池管,比如IJ24B,1.2V灯丝11.5mA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军队也用这玩意?一般来说是不是应该是小功率玩意,应该不是电台。生活用的照明或者收音机啥的估计。听收 ...

你还记得电影“英雄儿女”,朝我开炮吗?

网友:
高压电池国外有卖的,太贵了。还是琢磨琢磨开关电源更现实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记得电影“英雄儿女”,朝我开炮吗?

记得记得,于版主,歌唱风烟滚滚那个,那个东西是电子管的?背着的就是电池吧,调频话或者调幅话,直流管能发多远?有没有CW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问问老兵他们是否用——步谈机。
attachimg]14223203
便携式直流收音机

于版主,我注意到您的电路图甲电池6伏?可是管子为啥都1.2和2伏的灯丝?

网友D:
主要是甲电特别费,用镍氢充电电池也得经常充电。
乙电还好,叠层9V的普通电池,大概1.5~2元,根据电压选择串联个数,可以用很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记得,于版主,歌唱风烟滚滚那个,那个东西是电子管的?背着的就是电池吧,调频话或者调幅话,直流管 ...

50年代都是电子管的机器用的是美国型号的管,国产管2P3就是这样出现的。步谈机就是现在的(对讲机)没有CW功能。CW一般都是用交流电是固定的电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于版主,我注意到您的电路图甲电池6伏?可是管子为啥都1.2和2伏的灯丝?

因为发明直流电子管的时候用的是铅蓄电池,就沿用了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甲电特别费,用镍氢充电电池也得经常充电。
乙电还好,叠层9V的普通电池,大概1.5~2元,根据电压选 ...

甲电还是用R40专用甲电容量大比较划算,干电池是间歇放电使用寿命比较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于版主,我注意到您的电路图甲电池6伏?可是管子为啥都1.2和2伏的灯丝?

早期的电子管是按照蓄电池设计的灯丝电压,比如30号电子管的灯丝电压就是2V,后来为了使用干电,设计了1.4V灯丝的花生电子管,这些1/3开头的大多数是专门的电池管,中国当时为了节约有色金属特地设计了省电的1A2系列,特点就是灯丝和屏流都不大,至于设计成标称1.2V是因为干电池的放电平台期就是1.2V,干电池可以长期稳定在这个电压下,并且还能放电致0.9V还能工作,便于充分利用电池剩余。至于为什么是6V,四灯串丝机都是6V的,因为一只电子管的灯丝就对应一节干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甲电还是用R40专用甲电容量大比较划算,干电池是间歇放电使用寿命比较长。

关键是,这玩意儿体积有点儿大 ,容量倒是刚刚的,4节镍氢5号并联容量也就有这玩意儿的1/8左右

某宝上价格从20到40多不等,如果要买的话,20左右的会是坑吗?这东西合理价格应该在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这玩意儿体积有点儿大 ,容量倒是刚刚的,4节镍氢5号并联容量也就有这玩意儿的1/8左右

某宝 ...

taobao上的东西就是这样的卖法,有的东西卖几十元钱,同样的还卖上千元,在那挂着反正也不损失什么。这样的电池不会造假也不能是二手货便宜的18元。牌子不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这玩意儿体积有点儿大 ,容量倒是刚刚的,4节镍氢5号并联容量也就有这玩意儿的1/8左右

某宝 ...

多从逆变升压方式想办法,多从一组电池解决两组电压想办法,这样才能便于使用充电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从逆变升压方式想办法,多从一组电池解决两组电压想办法,这样才能便于使用充电电池。

直流老师,您的45灯小中周版,屏级至少多少伏特才能保证原设计灵敏度选择性?您用223电容遇到过频率动辄漂移的怪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老师,您的45灯小中周版,屏级至少多少伏特才能保证原设计灵敏度选择性?您用223电容遇到过频率动辄 ...

要说能工作,有个30V也能工作,但是要保证性能,还是电压高些好,因为电压低除了影响灵敏度,还影响输出功率,我现在设计高压都是67.5V因为要考虑到2P2阴极电阻3.5V的压降和各级退耦电阻的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