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的拨转盘的电话机之间接多少伏的电压?交流还是直流?

楼主(2021-03-28):
(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式电话机2个之间必须有交换机。

磁石的电话机2台不用交换机

网友:
48V,振铃时更高。找个程控交换机接上两部就能通话

网友:
未摘机时48V,摘机后降到8-12V,(电话时恒流供电),在这个基础上叠加一个交流音频信号,振铃是25赫兹75V的交流电,同样叠加在48V上

网友B:
漆成红色的就值钱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漆成红色的就值钱了

首长电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长电话???????

红色的电话能直达 国   物 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长电话???????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好像是50V左右

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流。机房电压48伏。。。老的拨转盘的电话机之间接多少伏的电压。20伏一48伏直流。。振铃电压是100hz。80 ...

电信局供两种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长电话???????

不知道,买来就是黑色。红色的比较晚生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信局供两种电?

未摘机时直流48V,摘机后降到8-12V,(电话时恒流供电),在这个基础上叠加一个交流音频信号
(通话声),振铃是25赫兹75V的交流电,同样叠加在48V上,由交换机程控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未摘机时直流48V,摘机后降到8-12V,(电话时恒流供电),在这个基础上叠加一个交流音频信号
(通话声) ...

如果现在在家模拟两部老电话机之间通话,需要哪些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现在在家模拟两部老电话机之间通话,需要哪些东西?

拨盘电话的话需要一个支持脉冲信号交换机,现在的交换机可能不支持。朋友那好像有一个3门的,支持外线

网友F:
我有一阵收集了不少这种电话,现在退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简单的办法淘宝不到200元买个1进8出小程控交换机,支持脉冲拨号。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拨盘电话的话需要一个支持脉冲信号交换机,现在的交换机可能不支持。朋友那好像有一个3门的,支持外线

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现在在家模拟两部老电话机之间通话,需要哪些东西?

要想通话只要电话线上加12v电压就可以,要呼叫对方得断续在电话线上加70多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想通话只要电话线上加12v电压就可以,要呼叫对方得断续在电话线上加70多v电压。

70V比较难找,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70V比较难找,交流还是直流?

交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阵收集了不少这种电话,现在退烧了

我还有几个,给一个民宿装了10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70V比较难找,交流还是直流?

呼叫信号是有节奏的脉冲,如果振铃是个电铃那就每个脉峰敲一声铃,脉冲间歇几秒再来~再敲铃~如此可以间歇通直流电压,对方电铃就间歇的敲响;如果振铃是喇叭发声 ,则是话机里的铃声模块得到呼叫电压后起振使喇叭响起来,那么 只要给对方通电就可以响铃,间歇通电就响响停停,所以把2个话机近距离连2根线,在两线上加高一点电压(直流即可,交流的经过机内整流桥后也是直流)振铃就响了,至于电压大小可以实验确定,不是必须70或80,那是交换机给互相比较远的线缆网上的话机的标准。
通话状态只要两线间有12~20多v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很简单,这种电话俩输出线对接然后接上12伏至15伏串联电阻的直流电即可相互说话。如果想发出振铃在俩压下电话同时输出线接串联电阻35伏交流电即可,带摇把的电话不需要另外交流电可直接摇电话。

网友(2022-02-27):
通话的时候是由两节直径约60毫米,高约150毫米的大电池串联供电,2到3V直流。 振铃是手摇,几十伏交流

网友:
原来转电话的摇把发出的是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