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KT6050高频头失败了,求助老师

楼主(2021-03-28):
仿KT6050高频头,接12V电压,中放板没有声音,调OSC电感没有用,频率计3610测不到频率,Q3 Q5 Q51 D极电压比电路图标的大3伏,相问一下老师什么问题可能性大?
Q51本来用的是2SC709 ,能改用2SK241不?

网友:
这样的电路需用扫频仪调试,电路中的电感和电容要有电桥或Q表测试准才能上机。

网友:
本振、混频、AGC、UFH/VFH切换等等都在集成电路里面了

网友A:
感觉应该分开局部测试差不多了在综合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分开局部测试差不多了在综合测试。

这个我只想知道现在OSC起振没有,没有没办法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只想知道现在OSC起振没有,没有没办法测试?

扫频仪,专干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只想知道现在OSC起振没有,没有没办法测试?

示波器,频谱仪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频谱仪都行

2样都缺啊,我原本打算收到台高寄给坛友帮调试的

网友:
弄个二手示波器吧

网友B:
建议把分个单元电路的基础理论学熟练了,不要这样盲目仿造,一点点实验测试,由最简单的三连调谐,成功了再考虑5连,我最近比较忙多连调谐高频头也暂放一边了不过没放弃,当然也积攒了点经验,后续有空了再做详细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分个单元电路的基础理论学熟练了,不要这样盲目仿造,一点点实验测试,由最简单的三连调谐,成功了再 ...

指导一下啊,L9的信号怎么传给L11?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导一下啊,L9的信号怎么传给L11?

空间感应耦合,应有屏蔽包围,看图所示,D的距离决定耦合度M的大小,这个得用仪器测定多少距离合适

网友C:
先把本振振起来,再来考虑别的,高低端本振幅度要尽可能一致,还有必须要有仪器,这么多连的高频头没有仪器就是扯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本振振起来,再来考虑别的,高低端本振幅度要尽可能一致,还有必须要有仪器,这么多连的高频头没有仪器 ...

大神,能不能指导一下,这个L9跟 L11怎么传信号的,这个Q6 G1和G2都是0V

网友D:
这种高频线路板调试是关键,不可能是一装就响。
没有扫频仪等仪器,只能干眼瞪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高频线路板调试是关键,不可能是一装就响。
没有扫频仪等仪器,只能干眼瞪它。

这个电感是不好搞

网友E:
最简单的办法,买一个200元的手持频谱stnysa,一个200元的NANO VNA   手持网分,几乎所有射频,滤波器,耦合,全部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的办法,买一个200元的手持频谱stnysa,一个200元的NANO VNA   手持网分,几乎所有射频,滤波器,耦 ...

200块,不贵,推荐一个买来看看

网友:
咸鱼或淘宝搜,大把,nano vna150-500都有,我用的NANO VNA-W  版本很好用,以前买过普通版,150一个,也能用,就是扫描点数100点,扫描速度慢而已,stnysa 是一个2次变频,带校准表的1G 频谱仪,有简单信号发生器功能,价格250左右,玩高频,天线,手上没有频谱,网分,就跟瞎子摸象一样,示波器都不是必要的

网友:
如果要更好的频谱,推荐最近很火的型号 安捷伦9020A,5000左右,专业级别了,便宜的可以选CMU200  还能做信号发生和综测用,带音频分析仪测失真信噪比极好的,价格2500,网分的话自己玩就用NANO VNA 算了,因为稍微好用点的都上2万了

网友:
你要调试线圈耦合,网分比频谱好用太多了,网分可以看传输损耗,相位,实部虚部,偏容偏感,频谱就只能看到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