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直说 错了再讲

楼主(2021-03-28):
  由于喜欢声音,在胆机的大门口己徜徉了几年,从东论坛到西论坛再到度娘,来来回回寻找营养素,然我发现有一个共同点,众口一词称输出牛是瓶颈,应该如何如何绕制,甚至长篇累牍地出具头暈目炫的计算过程以作佐证,还有怎样分段分层,正绕反绕,间隙不能大于多少多少,等等,等等。用来维护制作好输出牛难于上云天的不移理念,当然我不是想否认理论指导实践的这一真谛,无理论指导的实践都是无根之水,不容置疑!但是我几乎没看见有人在公布这些制作要件的同时,切切地提出来,制作好一台输出牛必须要有好的铁芯和好的漆包线!特别是漆包线!必须以具备有这二样基本的要素为前提,大家都是围绕着大楼该怎么盖?盖几层?弯转几个?在热烈,深入,不厌其烦的讨论和探讨,而最重要的基础怎么弄?用什么材料做基石?这种最重要的问题好象关心的人并不多!这究竟是忽略还是我孤陋寡闻,所阅有限?甚感困惑多多。
  心有疑问,不吐不爽,言论不当之处,万望版主们以及诸位多多海涵!

网友:
求人不如求己!别人的意见只能作为参考!但是大多数的意见并不十分靠谱!正确与否还需要自己有能力鉴别。没有这个能力,早晚还是受忽悠的份儿。

网友:
         对于矽钢片与漆包线并不是不重视,而是人们多0,35的Z11片,没有更多的选择,其实性能还是比拆机工频等铁芯要好的多,基本能达到要求。漆包线也是局限于处境对于高要求不一定能满足,再有大家都没有强调片与线也是常事。
        胆机高保真用输出变压器是关键元件,其绕制要求、绕制数据、绕制工艺以及硅钢片、漆包线的品质均直接影响胆机的音质音量,必须引起音响发烧友的重视。
绕制工艺
    绕制工艺是制作Hi—Fi输出变压器的关键工序。变压器铁芯、线圈用漆包线及在制作中所用的材料的选取,都是至关重要的。
    1.为了减小和设法避免铁芯产生的磁滞损失和涡流损失,在绕制时应优先选用导磁系数较高的互相之间绝缘的薄型硅(矽)钢片或铝铁合金片,使涡流只局限于薄片之中。如果铁芯质量很好,只是每片之间的绝缘性能不佳,补救的方法是,用香蕉水稀释硝基清漆,喷涂在铁芯片的其中一面,再用烘箱烤干。用万用表测每片之间的绝缘电阻为“∞”,则属于正常。
    2.线圈绕组应选取具有良好绝缘的漆包线、沙包线或丝包线。绕制低频音频输出变压器一般采用高强度漆包线,即聚酯薄漆膜QZ-2型,若框架允许,最好采用厚漆膜QZ-1型
    3.初级与次级线圈之间应采用无纤维状电缆纸等介电常数小的材料,不宜采用介电常数较大的聚酯薄膜等材料作组间绝缘,否则会增大分布电容,影响其正常工作。
    4.初级和次级线圈应按同一方向的顺序绕制,初级线圈被夹在两次级线圈之间,并注意同名端。每绕完一组,应注明编号或作好记录。
    5.次级绕组有三种情况(即0-4-8-16Ω),应根据所配接的扬声器阻抗来确定匝数和线径,有关数据见表。
    6.线圈绕制完毕,初级采用串联方式进行连接,次级采用先并联后串联方式连接。连接时,应仔细按事先注明的编号进行连接,否则会造成线圈接反或短路。
    7.先将线圈进行除潮、浸绝缘清漆和烘干处理,然后用铁心2~3片交插,用螺栓固定。

网友:
电牛讲究效率,输出牛讲究频响。

网友A:
参数好的机子不一定是好听的,但是参数不好的一定是不好听的。了解参数背后代表的意义是多数玩胆之人的必修课。公认的300B比FU50好听,参数上反映的就是前者线性好,失真低,300B的偶次谐波失真最大是5%,FU50(三接)的偶次谐波失真最大是10%,恰恰证明不是某些人所说的谐波越丰富越好。论坛里面流传很多口头语,似是而非的,要想避免误导,还是多多修炼自我。

网友B:
关于输出牛并没有想的那么神乎,只是商家从不愿意公布实做数据因为这样会丢了他的饭碗!有朝一日我不做胆机了我会把我所有的数据公布在论坛!是所有的数据并不局限于输出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输出牛并没有想的那么神乎,只是商家从不愿意公布实做数据因为这样会丢了他的饭碗!有朝一日我不做胆机 ...

即使公布了数据,不同的人绕制手法的差别,选用铁芯的不同,绕出的牛一样千差万别,指标和声音都好的,也许是碰巧出来的。

网友:
输出牛,其实就是一千个人眼中(手中)的“哈雷彗星”,哪怕公布好指标的的具体参数,但到你手中制作时就不一定得到好指标了,3楼说的,绕制手法不一样就会有差别。

至于漆包线,只要不是 三无 产品,正规厂家生产的漆包线不会差到哪里去。除非高要求用几N的无氧铜或者镀银线,当然价格会翻好几倍。

网友:
同意楼上(8楼)的说法。没有统一的标准。自己听着舒服就好。

网友:
电子管DIY,元件是产品,管子更是无法自制,唯有电路调整和变压器制作。变压器受漆包线,绝缘材料,绕法,线径,圈数,铁心,很多条件,可变因素太多,再加上每个人的主观因素,所以就有非常多的结果,非常多的经验,标准不一样,都说自己的好,别人 差,这很正常。没有必要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数好的机子不一定是好听的,但是参数不好的一定是不好听的。了解参数背后代表的意义是多数玩胆之人的必修 ...

院长老师说得对,好不好听也要在一定参数下比较才行。如果没有参数的对比,单纯由各人凭听感去判断,那就众说纷纭了。

网友:
想知道梨子的味道,最好是自己吃一下,吃完后你可能发现,不是梨子不好吃,而是你不爱吃。
所以“玩儿”这件事,重要的是自己喜欢,自己开心,与好不好没有一毛钱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数好的机子不一定是好听的,但是参数不好的一定是不好听的。了解参数背后代表的意义是多数玩胆之人的必修 ...

支持,参数好的也不一定好听,参数不好的一定不好听。
参数好的,也不一定符合自己的胃口,比方数字功放,参数无敌,但是,有时候就是觉得少了点韵味。
好像照片,并不一定清晰度越高越符合审美,有时候为了迎合视觉,还要做点磨砂、拉丝等处理方式,看起来更好。

网友:
可能某些胆机的瓶颈是输出牛, 但是综合来看, 系统的瓶颈更多.

很多人给他最顶级的牛, 发挥不了牛的潜质, 因为系统其它的短板实在太多太多.

网友:
感觉各位的见地都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铜阻是影响输出变压器效率的主要参数,降低铜阻的办法就是加大线径,加大线径的后果要么减少匝数要么换大一号的铁芯,减少匝数电感量就下降,增大铁芯分布电容就增加。

网友:
胆痴们有5%亲手自绕牛,并作过对比报告呢?还是一段陈述,千次互传?

网友:
输出变压器就材料来说,铁芯最重要,漆包线如楼上所说正规厂家就行。剩下的确实靠绕制工艺来保证劲量靠近设计指标。

网友:
应该是尽量,打错了。

网友:
石机也好,胆机也把,真正的目的是还原。能真正的还原了原有的声音就是好机。好听与不好听这没有标准,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标准。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好酒的不进茶房。就像手机照相一样,经过美容后,就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你说这美吗。就说胆机,为啥要玩这已经淘汰了的多年东西,不就是我们一开始就听这声音长大的吗,对这声音非常熟悉,有句老话说人熟为宝。第二也是为了恋旧,对过去的东西有些恋恋不舍。第三是为了消磨时间。在DIY的过程中找到乐趣。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要去苛求每一个数据和每一个元件、你就是用岥莫合金做铁心,用漆包金线来绕牛,档次上去了,没有放大管照样不响。不好意思,水平不佳那都要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