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有了,还想鼓捣鼓捣,随问随学,请教请教

楼主(2021-03-28):
可能很简单,但我不懂啊,收录机想加个音频输入,加到电路的那个位置呢,先谢过了

网友A:
本身没有吗?什么机器发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没有吗?什么机器发图看看?

回坛友,松下rx-fs21的小收录机

楼主:
是加到这里么?

楼主:
十分感谢,我去试试。

楼主:
加到电位器上输出声太大,加到前置输出上,没声,机芯起动才有声,音量正常,咋整啊,对着电路图看了半天了,蒙圈了

楼主:
录电脑上的歌曲到行,就是听音频输入的歌曲就得来机芯,那不扯呢吗?

楼主:
它是不是机芯不起动,输出屏蔽了啊???

楼主:
加图1上音量太大收音时也一起放歌,加图2上,收音时不放歌了,但是机芯不起动还不放歌了,真愁心了!!!

网友:
机芯不启动,电源供电是断开的。所以没声音。

既然是收录机,把切换开关转到收音上,供电问题解决。

输入音频信号时,还需要把收音机电台信号切断,具体要看电路了,有五个脚的3.5立体声插座,插入插头自动转换。

楼主:
啊,相当加了个开关,机芯不起动整个机子没电是吧!!

楼主:
我是想加个音频输入,好录电脑上的歌曲,到底加在哪里好啊,想录歌啊,

楼主:
鼓捣一下午了,放歌将就,录音声音小,难了不会,会了不难啊!!!太愁人了

楼主:
带音频输入的录音机图纸我也没找到,厂家在哪里加的输入呢?有点儿灰心了

网友B:
这个不难啊,想问下你的信号源是什么?电脑音频输出、MP3、还是什么?

楼主:
回版主,就是想电脑放歌曲,录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难啊,想问下你的信号源是什么?电脑音频输出、MP3、还是什么?

回版主,音源是电脑音频,机子是单卡的,想录一些电脑上的歌曲,随便听听

楼主:
这是磁头前置放大电路图

楼主:
手机发的,不知道清晰不清晰

楼主:
起早干了两个小时,完美改装…都好用了!按着坛友的指导,把机子的耳机输出改成了音频输入,耳机输出点全断开,把收音断开连接到插孔的常闭点上,线路输出接到常开点上,音频输入时机子打到收音挡上,听歌曲行,录音也行,谢谢乐于助人的广大坛友,!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鼓捣一下午了,放歌将就,录音声音小,难了不会,会了不难啊!!!太愁人了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我估计不是你的电脑音频信号太弱或是阻抗匹配问题。
你可以先把电脑音量开大试试,如果还不行就在电脑音频输出与收录机支间穿接一个电容器试试,如仍然音量太小的话就要接一个微型放大器了。
会搭建分离元件电路最好,如果不会搭可在TB上买现成的前置放大器电路模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我估计不是你的电脑音频信号太弱或是阻抗匹配问题。
你可以先把电脑音量开大试试,如 ...

谢谢版主,机子已经可以录歌了,老哥的磁带马上就到手了,万事俱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