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块LLC电源改成+-双电压

楼主(2021-03-29):
   这块康佳LLC构架的电视机电源板,由台达加工生产,芯片用DLA001D,属于比较早,所以过功率保护仍用电阻式,而且原边没有缓起动功能。
电源板比上款小很多

此板有二路输出,24V7.5A和12V4A,连续输出功率不超220W,比上一款大一点。
先测一下电源板功率和噪声
在24V12A下的总纹波
在24V12A下的高频噪声
在24V12A下的工作频率

因变压器是单路绕组,如要改成+-50V就必需改绕变压器次级。
先拆下变压器,采用串绕法,按6V/匝计算,绕2X8匝,再加4匝辅助,用于喇叭保护电路用。

绕好的变压器

底面

测一下电感量
总感量

漏感

分析一下电压环路,这个电压环路不同常见的环路,把缓起动加在环路中,相互牵制的因素多。
原环路图

改成+-50V的正极单环路图,要改成100V的全环路就比较复杂,因涉及缓起动的元件参数。

电源安装,把原12V整流位改成共阳整流管,作为负压输出。

再把三只整流管反个身,方便拆管。

板的背面

原过流过压组件可拆除或焊去跳线。

测试,最大过功率保护在550W多一点,就用550W最大峰值功率测一下。

电源消耗功率618.9W,效率90%

正极总纹波

高频噪声

结束收工。

网友:
老师又有新作了,祝贺;

网友A:
看这个板子满载的时候的振荡频率这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板子满载的时候的振荡频率这么高啊;

那是噪声频率,不是工作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噪声频率,不是工作频率。

又犯看帖不仔细的毛病了;

网友:
希望各位高手多做探索,我对这很感兴趣。

网友:
求±24V和±12V的改法,±12V正好用于前级,谢谢。

网友:
原过流过压组件可拆除或焊去跳线,老师可否详细指教,最好附图说明。

网友:
上次的已经改好一块,无奈体积过大,做功放电源空间限制,安装困难,这块体积比较合适

网友:
本人小白,请问LLC的电源用于功放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B:
各位老师同学好,现在捷配10X15打板免费包邮。 赶紧设计一款400W到1200W灵活安装易于制作的功放双电压开关电源啊。  我在用国都520F的板子改成909的电路用,尽量弄成6~8X15CM的面积买个小机箱装。。。。电源也得弄个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位老师同学好,现在捷配10X15打板免费包邮。 赶紧设计一款400W到1200W灵活安装易于制作的功放双电压开关 ...

       几年前为了玩,做过这类电源,确实比其他架构电源要好,具有效率高、噪声低,输出端能装储能用的大电容。当时做过10X8cm和10X10cm的板,还做过10X15cm的双变板。
       最近优化了一些走线重新画了一块10X8cm的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几年前为了玩,做过这类电源,确实比其他架构电源要好,具有效率高、噪声低,输出端能装储能用的 ...

漂亮,恭喜大师又出新作品了,您这款是SSC3S910芯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恭喜大师又出新作品了,您这款是SSC3S910芯片的吗?

是的,还有L6599D的一样大小的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还有L6599D的一样大小的板。

期待欣赏您的精彩大作;

网友C(2022-10-03):
引用 楼主:
几年前为了玩,做过这类电源,确实比其他架构电源要好,具有效率高、噪声低,输出端能装储能用的 ...

whmks老师,变压器辅助绕组给Vcc的电解电容好像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whmks老师,变压器辅助绕组给Vcc的电解电容好像反了吧?

是反了,这个没有打板,仅画了一下。

网友:
这个动手能力强

网友(2022-11-13):
恭喜大师又出新作品了

网友:
老师的电子负载确实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