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H340的5V和3.3V切换,V3脚退耦电容

楼主(2021-03-29):
自己设计了一个采用CH340C的自动下载线,用于学习STC单片机编程。设计的时候考虑兼容5V和3.3V,所以根据CH340的数据手册,加了一枚1117-3.3的LDO和一个拨动开关,实现电压切换。PCB打样出来好久了,一直忙得没空,昨晚焊好了。

数据手册里面这样说:
CH340 芯片支持 5V 电源电压或者 3.3V 电源电压。当使用 5V 工作电压时,CH340 芯片的 VCC 引脚
输入外部 5V 电源,并且 V3 引脚应该外接容量为 0.1uF 的电源退耦电容。当使用 3.3V 工作电压时,
CH340 芯片的 V3 引脚应该与 VCC 引脚相连接,同时输入外部的 3.3V 电源,并且与 CH340 芯片相连接
的其它电路的工作电压不能超过 3.3V。

焊好之后,往电脑上一插,发现新硬件,安装完毕驱动程序,结果设备管理里面还是有个“nuknow device”,然后把拨动开关拨到3.3V档,瞬间就能识别出来了。再拨回5V挡,又变成未知设备了。仔细检查线路,没发现异常。很诡异,考虑到3.3V的时候能识别出来,3.3V的时候,V3引脚跟16脚5V是连在一起的,拨到5V档位的时候,V3引脚跟16脚5V断开,如果在3.3V能识别出来,那么通讯肯定是正常的,5V不能工作的话,考虑是不是V3引脚的电容器容量太小?因为在3.3V档位的时候,V3脚跟5V接通,5V上有一个10uF电容器,于是把V3脚上的电容器换成2.2uF,再试,5V档位也可以识别了。

在这里向大家报告一下,如果你们在使用CH340制作USB的UART转换器的话,注意一下V3引脚的退耦电容器容量,或者直接上1uF电容器,容量更大一点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了淘宝有现成的340模块自带3.3 V、5V 跳针切换

折腾是爱好与乐趣,就跟晶体管版面的坛友自己折腾制作收音机一样。这个不用我反复说了吧?

网友B:
因为USB供电是5V,对于CH340来说工作电压还是5V,支持5V/3.3V指的应该是I/O口电平
V3通过100nF电容对地就是5V模式,V3外接3.3V电源供电就是3.3V模式,CH340内置的3.3V电源驱动能力有限
玩Si4732就是么做的,含啊肚依闹板在内,都是3.3V供电

网友:
会不会是开关的接触电阻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USB供电是5V,对于CH340来说工作电压还是5V,支持5V/3.3V指的应该是I/O口电平
V3通过100nF电容对地就 ...

哇,这几天一直在看5v和3.3的区别。

你这样修改后是不是+5v的那个引脚就变成3.3了?

那原来标示3.3v和vin的有没有变化?

别的地方有没有修改?下载受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哇,这几天一直在看5v和3.3的区别。

你这样修改后是不是+5v的那个引脚就变成3.3了?

缺点:外接电源与USB供电不能同时接入
优点:阿杜依闹板IO引脚与Si473x的IO引脚电压均为3.3V
无需电平转换电路,规避因I2C电位差对Si473x“充电”人为制造的干扰
原Vin仍然是外接电源输入,原5V/3.3V输出均为3.3V,别的地方没有修改;Si4735D60/34D60/32A10一直这么用,代码下载顺畅,联机工作未见异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缺点:外接电源与USB供电不能同时接入
优点:阿杜依闹板IO引脚与Si473x的IO引脚电压均为3.3V
无需电平 ...

谢谢老哥耐心回复。

解答了我一些疑惑。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这个mcu原配的晶振是16Mhz的吧,谢谢因为没有看到正面。不好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哥耐心回复。

解答了我一些疑惑。

丑媳妇终究要见公婆

更正:应该是并口LCD1602,工作模式4位总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丑媳妇终究要见公婆

谢谢谢谢 太感谢了。我还以为这个16m的晶振在3.3v下不能稳定工作。

这样很好啊 解决了 3.3供电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谢谢 太感谢了。我还以为这个16m的晶振在3.3v下不能稳定工作。

这样很好啊 解决了 3.3供电问题。

都是闲玩儿,开心就好
各家的模块可能不一样,更换3.3V稳压芯片前,先搭个电路做输出端短路测试,假冒伪劣品只要输出对地短路即报废,更糟糕的都是击穿,输入输出电压一致了,后续电路损坏就是一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闲玩儿,开心就好
各家的模块可能不一样,更换3.3V稳压芯片前,先搭个电路做输出端短路测 ...

对这些不是很懂,所以只敢疑问,还没有动手。谢谢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C:
v3直接电容接地。在电源3.3v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不?

我看了几个图 都直接接地了。没有切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3直接电容接地。在电源3.3v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不?

换个思路也许更容易理解
CH340的内核工作电压是3.3V,V3是内部LDO稳压退耦电容,当然可以为其它设备供电,只是负载能力很弱。
当CH340工作电压为3.3V时,不足以维持内部LDO稳压工作,因此,必需外接3.3V电源,并且与CH340芯片相连接的其它电路的工作电压不能超过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思路也许更容易理解
CH340的内核工作电压是3.3V,V3是内部LDO稳压退耦电容,当然可以为其它设备供电 ...

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谢谢

网友C:
有些图切换电压并没有改变vcc。所以这个编程电压由芯片提供和外置提供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图切换电压并没有改变vcc。所以这个编程电压由芯片提供和外置提供有区别吗?

如果方便,把图传上来

网友:
像这个vcc有切换,v3没有切换。

不过我最开始好像看错了。以为是341A。想diy一个所以看了看。。。。所以可能理解还是错误了。。。

网友:
都喜欢用1117来供电?实际不需要那么大电流吧。插电脑usb,很少设备会超过1A电流,何况是单片机。1117的波纹很大,需要很大的滤波电容。用6211之类的ldo就够了,500ma。另外ch340应该设计成3.3v供电。如果单片机3.3v那正好,如果单片机是5V,也不会有问题。如果340是5v供电,那么它的输出电压也是5V,接不耐压的单片机就麻烦了。

网友D:
为啥你们还用CH340C ?做完整的RS232?如果是TTL不如直接用CH340N,8PIN没有空脚,调试特容易成功,V3脚无论104P还是10U我都用过没有发现不稳定啥的,但是一定要接电容不然不认设备,楼主用104 都不认设备是不是Layout出问题了啊?CH340N我可用了好多的,一直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你们还用CH340C ?做完整的RS232?如果是TTL不如直接用CH340N,8PIN没有空脚,调试特容易成功,V3脚无论104P ...

CH340C无须外部晶振。
PCB没有错误,当工作在5V模式的时候,Vcc引脚跟V3引脚是分开的,Vcc引脚上有10uF电容,V3引脚上按照默认有0.1uF电容,这时候工作不正常;切换到3.3V模式,Vcc和V3引脚连接在一起,等于是两个引脚共用10.1uF退耦电容了,就能正常工作。后来把V3引脚上的电容换成2.2uF就正常了。
电路设计是为了考虑兼容5V单片机和3.3V单片机,如果不用LDO的话,CH340自己内部的那个3.3V基本没有啥负载能力,恐怕带不动后面待烧写的单片机电路。所以用了1117-3.3来提供3.3V供电。

网友(2023-11-01):
多多探讨,看厂家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