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带来一个剃须刀让我修 说实话我也不知怎么修好的

楼主(2021-03-29):
去年年底拿给我让我换电池说是不耐用了  我拿回家拆了内阻测试正常 就是充电电流超级十毫安 表都快测不到了 ,感觉电池没问题 电压1.26
,我估计满了吧 就给他装上给他了 说回家多冲一会,
昨天又来找我说了用了段时间还是不行 得插电才能用。我又是管理拆了测量电池好的  充电测试电流照旧很小 按下开关机器也工作 很有劲 。过了一会不工作了 我在按又工作了 插入充电线能一直工作,工作时候测量电池也正常,搞得我一头雾水,拉扯主板碰开关有时候正常,感觉主板有问题了 按按工作 在按按不工作放大镜放大也没有发现哪里烧了脱焊了,没办法只好烙铁加热 挨个元件补焊 ,天哪竟然能操控自如 开机关机自如了 充电电流也120毫安了 稀里糊涂好了 ,故障原因不明确,反正好了 最后交给客户了收费5元 磨手费

网友A:
插电用好像不什么安全吧?看看充电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电用好像不什么安全吧?看看充电电路有没有问题,

我用维修电源 5伏给剃须刀充电测试进电 电流120毫安 恢复正常了

网友:
这款剃须刀比较智能,能低电量告警
充电时也无法使用剃须刀

网友:
不算稀里糊涂修好的。
经过分析怀疑是虚焊,对可疑焊点进行补焊,故障排除(还需要时间验证),是常见的维修过程。

网友:
5元?楼主是学雷锋么?学雷锋的话算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