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61E维修

楼主(2021-03-29):
优利德61E上有个贴片三极管E11谁知道是什么管可用什么管代换

网友:
DTA113ZUA 丝印E11 SOT-323 极性PNP -50v -100MA数字晶体管

网友:
优利德售后很好,寄回去免费维修还贴回程邮费

网友A:
数字晶体管

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晶体管

什么东东?

就是内部基极已经串了电阻的三极管,只需要在基极加上高电平即可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