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2900U单板及改可调求助

楼主(2021-03-29):
偶得一台艾默生2900u,准备改成可调。拆机才发现,是单板机。整机只有一块儿电路板。和网上的资料不一样,头大。寻求帮助。

楼主:
和论坛里一个大侠发的不一样。

楼主(2021-05-26):
按这个图,电容两端并联47k可调,电压在2.6-28v之间可调!
只要接入电阻,哪怕调到最大,电压也立刻降到30v一下,串联5.6k电阻,电压能升高6v,但是低端也下不去了。
实践证明,能调,可能需要一个很大的可调电阻,比如470k或者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这个图,电容两端并联47k可调,电压在2.6-28v之间可调!
只要接入电阻,哪怕调到最大,电压也立刻降到30 ...

我有个一样的,等有时间我们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