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源极和漏极居然可以对换?

楼主(2021-03-29):
以前一直以为不可以,在头条看了一篇文章,使用MOS做电源防接反电路,居然使用漏源对换用法,一开始还以为电路是错误的,后来怀疑,进行了实验居然是对的?这是什么原因,不是说源极和付底连接,漏源不能对换的吗,为什么会这样?请老师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无视NMOS 带的那个二极管?

当然在电路中不能忽略这个二极管,我主要是有些疑惑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万用表 再找个NMOS 测试下
再对比下你的电路图

试过N管了,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第二图和三图的S D 反过来 才能用    NMOS 不是不能用在高电位  用在这里 驱动电压要高出很多 同时也要注 ...

图2、3是P管

网友:
在用电池或电源接头没有防插错的场合,

一直都是这样用的,想一下MOS管的导通条件.

MOS管达不到导通条件时有二极管的特性,

而在完全导通时压降很小,简直就是完美的电源防反接.

网友:
没错呀,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最常见的锂电池保护板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B:
场管在DS电压很低甚至负偏置(对于PMOS是正偏置)的时候,是呈现变阻特性的,此时体电阻和GS电压相关,这里的原理并非是DS互换使用,就拿第二图第三图来说,单电压刚刚加上的时候,PMOS不导通,左边的供电电压通过体二极管传到右边,虽然DS电压为正值,但是G电压是低于S电压的,GS为负,因此MOS导通,DS电压相等(导通电阻很低)进一步降低体电阻,电路进入稳定。

很多人对于晶体管和场管有个误区,就是:CE或DS必须有偏置电压才能工作。其实这是错误的,在开关电路里,是可以不需要偏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场管在DS电压很低甚至负偏置(对于PMOS是正偏置)的时候,是呈现变阻特性的,此时体电阻和GS电压相关,这里 ...

就是通过这个二极管来实现导通的吗?好像可以这样解析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通过这个二极管来实现导通的吗?好像可以这样解析额!

是的,很巧妙,通过体二极管使得GS之间形成开启电压,然后开启电压导致场管通道维持GS上的开启电压,此时体二极管上电压很低
没有体二极管的MOS要想这么用可以外接一个二极管 ,这种比直接用二极管防反接要省功耗

网友:
只要GS满足偏置就能通,管你D是多少。
DS之间同一种物质,是纯电阻,没有P或者N的壁垒。
那个二极管是衬底和D之间形成的,并不是S和D之间的二极管,只不过分立元件MOS管的衬底和S接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