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CD机会跳碟读碟困难

楼主(2021-03-29):
天龙DCD-1550AR,解码板上面2个可调电位器是调节什么的?因为会跳碟,朋友乱调,动了这2个电位器!我想调回去!具体怎么调整!请各大高手指点!
这2个电位器调乱会影响到读碟跳碟吗?
个人认识还是激光头老化!本人想确认一下这2个电位器的作用!谢谢大家!

网友A:
        这里可能是调整D/A转换电路的平衡的电位器,与机芯及激光头无关。
        激光头挑碟的话,查看激光头排线附近的模拟伺服电位器,如果激光头是数字伺服,那没有模拟伺服电位器可调,可以调一下激光头上的功率电位器,调之前测一下该电位器的阻值,然后慢慢微调数次(一般调小阻值),直至激光头读碟正常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可能是调整D/A转换电路的平衡的电位器,与机芯及激光头无关。
        激光头挑碟的话,查看 ...

感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光头上的电位器就可以了,

好的!我有空试一下!

网友:
主板的电位器,一般情况,都不能调

网友C:
这两个电位器记得是调整平衡失真的,具体怎么调不记得了需要仪器。你的朋友很可以啊,这两个跟读碟没有关系。读碟不好百分80都是光头老化,可以调整激光功率试试,这个需要一点点的调。其次元件参数改变,可以调整下聚焦寻迹等电位器,如有元件损坏需要更换了。诸如碟震磁力减弱,光头或导轨脏污,机芯下沉。。。。。等等也有可能。

网友D:
把光头拆下来,泡进酒精里超声清洗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电位器记得是调整平衡失真的,具体怎么调不记得了需要仪器。你的朋友很可以啊,这两个跟读碟没有关系 ...

谢谢指点!确实光头老化,因为他买了个光头,可能也是老化了,所以乱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光头拆下来,泡进酒精里超声清洗一下就行了

酒精会把激光头的透光膜搞坏!

网友:
不读碟 不要多想 第一步 稳定是光头老化了 电路板 调节钮 千万别动 那参数不一样了 换全新光头
不行在 调节可调电阻 什么的
原生态 机器 都是光头老化 换个就OK

除非上家主人是 维修爱好者 修的稀巴烂 扔掉 被收破烂 转卖到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