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这种扫频仪值得入手吗

楼主(2021-03-30):
因为想测lc滤波器谐振频率,朋友们推荐买扫频仪,不知道这个可以吗,性价比怎么样,或者有其他工具测谐振频率吗

网友A:
这个也有一种叫法,视频扫频仪,勉强可以用来作为收音机电路的测试。国内早期生产的仪器,技术上不求精,得过且过,指标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有一种叫法,视频扫频仪,勉强可以用来作为收音机电路的测试。国内早期生产的仪器,技术上不求精,得 ...

可以的,先不买这个,大家都说这个调试收音机不行,还是买个示波器用它们的老方法描点的方法,或者DIY一个简单扫频仪吧

网友:
不建议买老旧仪器,除一堆变值,还易罢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先不买这个,大家都说这个调试收音机不行,还是买个示波器用它们的老方法描点的方法,或者DIY一 ...

建议你买数字示波器、数字函数信号发生器。两者全新合计在1500元左右。

DDS函数信号发生器,一般都有扫频功能,可以进行窄带扫频,几个HZ的扫频带宽实现起来易如反掌,这是普通扫频方式望尘莫及的,比方说测试晶体滤波器、晶体振子。预设中心频率或者起止扫频测试谐振电路非常方便,配合数字示波器的存储和慢扫描功能,可以获得比较精确的幅频曲线(普通扫频仪扫速太快,窄带扫频曲线会严重失真!),而数字的就解决了模拟仪器的缺陷。

根据个人的体会,函数源的最小输出一般都在毫伏级别,测试接收机大了一点,可外接衰减器来满足微伏量级的要求。最高15MHZ频率的就可以基本满足收音机的测试,30MHZ的函数源,500多元就可以买到。函数源还可以用做其他方面的测试,功能比较多。

配套扫频测试的示波器和函数信号发生器,示波器要有外同步输入端口,函数源要有同步信号输出端口,这样配合,扫频曲线可以稳定的在示波器屏幕上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买数字示波器、数字函数信号发生器。两者全新合计在1500元左右。

DDS函数信号发生器,一般都 ...

请问这个示波器能符合要求吗,二手的带宽100m,其他感觉价格太贵了没有合适的,双通道,带xy功能,有ext trig通道,应该就是那个外部通道接口吧

网友:
完全不值得,这种老的国产扫频仪,性能、指标、使用方便性上都是一塌糊涂,说是垃圾也不为过,还笨重。

请参考5楼的意见,不想折腾也不想花太多钱的话,买个入门级示波器加带扫频的信号发生器(现代DDS的信号发生器都有这功能),百分百可以代替扫频仪的功能。如果是情怀党,可以考虑目黑,不过我认为目黑的扫频仪现在价格被炒的有点离谱了,失去了意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示波器能符合要求吗,二手的带宽100m,其他感觉价格太贵了没有合适的,双通道,带xy功能,有ext  ...

数字示波器先看采样率,再看带宽,现代示波器一般挑选的原则是,采样率要在带宽的10倍以上,也就是说,100M的带宽,要有1G的采样率,如果低于这个数值,那说明这台示波器已经很过时了。

你图上这个是普源早期产品,不建议买,没什么性价比,主要是屏太小,存储深度太小,现在普源的入门级50M示波器,大屏的,足够用了,建议买这个。
如果预算不足,要买二手老产品,也不要选普源的,最好泰克的同类产品,价格稍贵,但性价比要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示波器先看采样率,再看带宽,现代示波器一般挑选的原则是,采样率要在带宽的10倍以上,也就是说,10 ...

感谢不过感觉买50M的没什么用,太浪费了,调频高频头如果需要测的话这示波器完全不能胜任,没想到示波器这么贵,普源100m带宽的我看要1600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示波器能符合要求吗,二手的带宽100m,其他感觉价格太贵了没有合适的,双通道,带xy功能,有ext  ...

现在数字示波器选择的空间很大,不怕花钱买是的、泰克。国产的厂家也不少,普源、汉泰、优利德、鼎阳、麦科信、胜利、安泰信、还有弯弯的产品,国产的仪器都是这些年引进的技术,互相抄袭的较多,质量上差异不是太大。

十几年前我买过普源的,觉得并非想象的那样,面板上的旋钮开关没有几天就开始不听话;以后买过泰克的,应该是在国内生产的,比较起来还是不同;现在手头留下的一台是鼎阳的,他们之间好像区别不大。

一分钱一分货,业余爱好,满足要求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不过感觉买50M的没什么用,太浪费了,调频高频头如果需要测的话这示波器完全不能胜任,没想到示波器 ...

用示波器直接测试高频头电路中的信号,大概只能测试到本振信号,其他信号都是很小的,微伏量级,即使带宽足够的示波器也无能为力,示波器的灵敏度被限制在毫伏级别,所以不要指望增加示波器的带宽就能够测试很高频率的小信号。微弱的信号要用其他手段,扫频测试就是一种。高速数字电路的脉冲信号,为了真实的显示出来,才需要足够的带宽。处理选频放大器,较好的手段还是扫频测试。

一个频率可周期性改变的信号发生器,加到被测电路或系统,再用示波器显示出信号的幅值,显示器描绘的曲线图,就可以了解被测电路的幅频响应。

网友C:
特意去网上看了一下,优利德数字示波器规格:双通道UTD2102CEX标配(100M带宽,1G采样率)应该基本符合要求,厂家店可做到1300以内,值得入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直接测试高频头电路中的信号,大概只能测试到本振信号,其他信号都是很小的,微伏量级,即使带宽 ...

嗯,那这样也要求示波器有足够带宽吧?不然没办法实现示波器扫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意去网上看了一下,优利德数字示波器规格:双通道UTD2102CEX标配(100M带宽,1G采样率)应该基本符合要求, ...

不太懂,论坛前辈说国内品牌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直接测试高频头电路中的信号,大概只能测试到本振信号,其他信号都是很小的,微伏量级,即使带宽 ...

最后问一下大佬这个用示波器搭配信号发生器扫频测试的话,对示波器带宽有什么要求吗,扫频范围不能超过示波器带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问一下大佬这个用示波器搭配信号发生器扫频测试的话,对示波器带宽有什么要求吗,扫频范围不能超过示 ...

通用扫频仪(一体的)都是用检波器将射频信号变换成低频信号馈送到垂直输入端口的,单独的扫频信号发生器与示波器结合与通用的扫频仪原理一样,对示波器的垂直通道带宽要求很低,几十KHZ足够,所以低频示波器就可以担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数字示波器选择的空间很大,不怕花钱买是的、泰克。国产的厂家也不少,普源、汉泰、优利德、鼎阳、麦 ...

入手了,普源的新机16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入手了,普源的新机1600

祝贺入手新工具!不知是哪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入手新工具!不知是哪一款?

想了好久,本来想买二手的,还是买新的了,一步到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问一下大佬这个用示波器搭配信号发生器扫频测试的话,对示波器带宽有什么要求吗,扫频范围不能超过示 ...

扫频处理的都是很慢的近似直流的信号。

网友:
5楼说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买个矢量分析仪200元还可以测量天线超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了好久,本来想买二手的,还是买新的了,一步到位吧

祝贺购入新机

网友(2021-11-16):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买数字示波器、数字函数信号发生器。两者全新合计在1500元左右。

DDS函数信号发生器,一般都 ...

请各推荐一个型号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买数字示波器、数字函数信号发生器。两者全新合计在1500元左右。

DDS函数信号发生器,一般都 ...

刚才请你推荐型号的,忘记说了,调幅接收机,最高30Mhz,请帮忙推荐函数发生器和示波器。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刚才请你推荐型号的,忘记说了,调幅接收机,最高30Mhz,请帮忙推荐函数发生器和示波器。谢谢~!

函数信号发生器的产品很多,你可以在淘宝看看,品牌厂家的价格比较贵一些,一般厂家如优利德之内的产品相对便宜一些。十多年前我买一台20MHZ的普源要了两千多元,去年买的一台优利德UTG932,指标比普源高许多,而且体积很小,频率达30MHZ,才五百多元就买到了。还有许多名不见经传的产品,参数也不错,价格好像与优利德区别也不大。个人觉得还是买专业厂家的产品为好。

函数信号发生器与数字示波器配合扫频效果较好。为了获得较好的效果,要求示波器具有外同步接口、函数信号发生器具有同步信号输出接口,用来将函数信号源的信号与示波器关联起来,最终获得稳定的扫频。手持示波器应该不错,但是一般没有外同步接口,使用不是很好,许多廉价的函数信号发生器没有同步信号输出,与数字示波器连接之后实现扫频没有问题,但是测试时波形稳定性不是太好,会影响观测与调试。

还有一个问题,函数信号发生器的输出虽然可以调节大小,但是最小值一般在毫伏级别,收音机测试时一些场合需要更小微伏级的信号电平,我采用的方法是外接衰减器,用可调衰减器比较好,只是价格一般难得找到便宜的,淘宝有固定量的同轴衰减器,需要的话可以买,价格不是太贵。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函数信号发生器的产品很多,你可以在淘宝看看,品牌厂家的价格比较贵一些,一般厂家如优利德之内的产品相 ...

多谢解答~!!!!!!!!!!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2790&mobile=1

网友(2022-09-22):
BT5又大又重又费电,老掉牙的机子。不能买。

网友:
曾经还用过一台BT3C呢,主要是测天线TRAP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