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台胆机的布线架构

楼主(2021-03-30):
分享一台胆机的布线架构

网友A:
表面文章,电子管机器不是电工配电盘,不是为了好看,横平竖直反而有害。无谓增加线路干扰。低频还勉强,高频这种接法绝对不行。

网友(2021-05-13):
有借鉴之处,能做到既美观又实用不是两全其美吗,功放应该不是高频电路吧

网友(2021-03-30):
不是一点接地,噪音如何?

网友:
来张搭棚的实物图就更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文章,电子管机器不是电工配电盘,不是为了好看,横平竖直反而有害。无谓增加线路干扰。低频还勉强,高 ...

零件的摆位,地线的走法还是可取的,有他的科学性。

楼主:
实物连线图

网友:
更喜欢单独的搭棚架,所有元件平行摆放,更加整洁。

网友:
电源线和地线可以这么干,信号线这么干绝对是个坏主意。

楼主:
做过10多台机器跟他的思路很接近,没有遇到过底噪的问题。

网友:
非常漂亮,图是用什么画的呀?

网友:
胆机是用来听的,不是看的。除非裸体,不然谁在听音乐的时候,把胆机翻过来看肚子里的东西?

网友:
颜色都搭的那么恰当,看来楼主还有美术功底咧!

不影响音质的情况下,布线如此赏心悦目,真要动一番心思的。再说都是2A3的机,锃亮的钢琴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