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先锋功放待机时管子发热原因分析

楼主(2021-03-30):
咸鱼上购得先锋702R功放一台,输入选择开关有问题,不出声,经过打理现已出声,但是待机时管子就会发热,不是哪一个管子的问题,八个大管都是这样,用手触摸感到温热。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发热的,就是正常放音,大音量时,朋友的一台都不热,两个一对照,发现正常的一台待机时初级电流只有0.19安,我的会不断上升,达到0.38安,如果是散热好些的话,散热片温度一下来,电流也会随着下来,请教坛里的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朋友说是管子老化原因,

这是开机图

这是开机图

这是一个声道的电路图

这是一个声道的电路图

这是前级电路

这是前级电路

网友A:
静态工作点偏,要重调电位器。
你可以测量功率和推动管be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工作点偏,要重调电位器。
你可以测量功率和推动管be电压

还请具体赐教,怎么判断

网友B:
从图片上看这功放不错。散热片,主滤波电容,变压器都挺好的。如果只是温热的话,可以不必调整的。对于传统的功放,不发热就不是好功放。一定要调的话,可调电路图中的VR203,这个可调电阻就是调输出管静态电流的。友情提示,调整有风险,可能会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片上看这功放不错。散热片,主滤波电容,变压器都挺好的。如果只是温热的话,可以不必调整的。对于传统 ...

我也是不敢乱动,只怕搞出事来,我想有一个办法,就是断开推动管的基极输入,就是R433 R435这两个电阻,观察这一路功率管还发不发热,如果不发热了,就可以断定后级管没事,只是前级静态电流过大。如果还是发热,这说明不是前级静态电流问题,管子本身穿透电流过大,管子自身发热,老化严重。这样可行吗?
另外,电子元件就怕高温,待机就发热还是不正常,虽然能正常发音,状态不好,大功率时还是怕烧管。

网友:
如果是功放是甲类的话,功放管上只要有供电就会发热,甲乙类也会但热量低点。

网友:
7楼说得对。如果是有遥控的功放,遥控关机了,这样才叫待机。你说 怀疑管子本身穿透电流过大,管子自身发热,老化严重。可能性极小。你想断开推动管的基极输入,就是R433 R435这两个电阻,说明还是有动手能力的。为什么不测量一下实际每对输出功率管的静态电流呢?我看图片里四个瓷壳电阻都有外露的引脚,应该很好测量啊。

网友C:
        702R是先锋02系列的顶级产品,依次向下为602R..... 102R ;此机额定功率 80w/8欧 160w/4欧 。
        机器是全直流直通电路,几十个晶体管都是串接在一起的,一般不宜断开机内的某个元件来检查。
        从你描述看,八个功放管静态时同时出现温升,且电流不断攀升,达到380mA有点夸张了,静态功耗不小了,时间长了会出问题,故障可能出在前级。
        你可以考虑这样来检查:

        借助你朋友的机器,对比测量一下各级静态工作点,查找异常点周边元件,从前向后查,要注意二极管、稳压管性能;

        脱开外接音源后通电,待管子升温后用酒精棉逐个检测晶体管,同时监测电流,重点检查疑似点周边元件,也是从前向后查。

        电源部分的桥堆、水塘、变压器要重点关照,可在开路状态下检查正负输出电压稳定和对称性是否良好,变压器是否也会升温,接入电路时是否跌落过大。

网友:
我的建议就2个字:别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2R是先锋02系列的顶级产品,依次向下为602R..... 102R ;此机额定功率 80w/8欧 160w/4欧 。
    ...

感谢详细指导!双休有时间再查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请具体赐教,怎么判断

你要测量q235/q237等功率管b-e脚的电压,和功率输出有多少毫伏电压,看是否接近饱和导通状态,再考虑调静态。
调整vr203可以调静态,但只限维修专业人员调整,不建议个人调,有烧管风险,亦有烧喇叭风险。
若调整无效,可能是vr203坏,触点开路,要更换再调整。
如果有自激,声音异常要尽快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测量q235/q237等功率管b-e脚的电压,和功率输出有多少毫伏电压,看是否接近饱和导通状态,再考虑调静 ...

今天断开一路前级输入,这路推动管和末级功率管都不再发热了。可以肯定前级是有问题的。但后级好像也不正常。网上查资料说,测静态电流时,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NPN管子的E极时为正电压,接PNP管子的E极时极性刚好相反的,可是我接两个管子时都是正电压,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楼主连怎么测功放管静态电流都不会,也不能确认你机子是否真的有问题,更不知道多大的静态电流才比较合适,就想去尝试做这个有烧坏功放管风险的事情,显然是不够明智的选择。

你听我的不会错——别动,先这样用,因为据我的直觉(因为你测的0.38A是电源变压器初级电流,无助于说明问题),你的机子现在很可能是正常的。

ps:我对功放电路的熟悉程度,估计这个坛子里没几个能超过我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28254&extra=page%3D7&mobile=2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断开一路前级输入,这路推动管和末级功率管都不再发热了。可以肯定前级是有问题的。但后级好像也不正 ...

楼主好福气,小鬼头老师都回了俩个贴。你说断开一路前级输入,这路推动管和末级功率管都不再发热了。怎么断的?就是你说的R433,R435?如果是的,这不能肯定前级有问题,也不能确定后级不正常。
       有兴趣修玩玩也是好事。小心点是对的,也不用太担心烧管,不是说没有烧过管都不好意思叫发烧友了吗?何况和这个功率管参数差不多的管子很便宜的。
      你先学学把功率管的电流测对了。然后再找到VR203,拍张照片上来。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福气,小鬼头老师都回了俩个贴。你说断开一路前级输入,这路推动管和末级功率管都不再发热了。怎么 ...

感谢朋友关心。估计两个电位器都有问题了,淋雨进水了,都锈了,正常状态下的电位器不是这样的,我另一台先锋功放中电位器像新的,一点锈都没有。估计就是它接触不好的原因。
另外测量静态电流,就是断开NPN管子的集电极(C极),将电流表串入其中,集电极接表中负极,另一边是正电源,接表中正极,接入电流表后,再调整VR203,是这样的吧,一般要调到多大为合适呢?
电源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整流后都是正负35V,滤波后都是正负50V。各个管子都测量正常。朋友的确实状态很好,空载时初级电流只有0.19A,满载时达到1A,推15寸的科达音箱,一点都不发热。地动山摇。

网友:
    1. 说的是测输出功率管的电流,实际方法就是测俩个管子E极电阻上的电压。不要接喇叭,红笔测上管E,黑笔测下管E。也可以直接测瓷壳电阻的俩端,看那个方便。测出的电压值除电阻值就是电流值了。举例:如果瓷壳电阻是0.5+0.5=1欧,测到的电压是100mV。输出功率管的电流就是100mA。
    2.  这样可调电阻就要换新的了。就先说到这里了。

网友B:
      正负50伏的机器,俩对输出功率管。就这样的散热器。先给每对管100mA。看发热情况再作调整。
      现在是要换可调电阻,有点麻烦。不知道功夫怎么样。拆装元件,焊接水平。能不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负50伏的机器,俩对输出功率管。就这样的散热器。先给每对管100mA。看发热情况再作调整。
       ...

工具齐全,拆装,焊接都没有问题,只是现在没有元件换。还有就是我另外的功放状态很好,中点电压只有几毫伏,但是对地是负值。两对管E极对地电压测量也是一正一负。也能测量,也只有几毫伏。两管E极之间的电压也能测量出来。可是这台功放的中点电压,两对管E极对地电压均为正电压,并且基本相同,所以,两对管E极之间的电压就为零,测不出来,不管是否断开前级,都一样的,我有点疑惑。朋友帮分析分析。

网友B:
      管子是热的吧?而对管两E极之间电压测不出来。太奇怪了。没搞错吧?没碰到过这样的事。真是这样的话,只有怀疑是自激了。用示波器看看,是否有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是热的吧?而对管两E极之间电压测不出来。太奇怪了。没搞错吧?没碰到过这样的事。真是这样的话 ...

断开前级的那一路功率管是不发热的,没有断开的那一路功率管还是发热,测量电压断开与不断开没有什么区别。另外手头没有示波器也不能判断是否自激。已经买 了元件,换过后再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
静态工作点偏高,要重调推动管、功放管工作点。电位器坏了换后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是热的吧?而对管两E极之间电压测不出来。太奇怪了。没搞错吧?没碰到过这样的事。真是这样的话 ...

元件已到,现已安装到位,100欧姆的是调中点电压,现两边都调到0MV。47K欧姆的是调静态电流的,参考好的功放出厂状态,大致根据调节位置粗调了一下,目前在空载时,不再发热。并且高低音调节非常明显了,状态明显好很多,功率输出更有力度了。本想调静态电流的,怕出意外,恐怕接触不好,NPN管子C极正电源供电开路烧管子。出现过这种状况,有点怕。另外没有仪器也不要紧,只要有正常的功放,参考电位器的位置状态,大致调一下,也会八九不离十。这台功放两路调静态的电位器状态不一致,明显是调过的。拆下后一量都变质了,47K的,一个变成了52K,一个变成了60K。100欧的问题小点。出厂时两路对应的电位器状态基本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说明动过的。问题已解决,在此感谢所有关注我的朋友,感谢耐心解答问题的朋友!感谢感谢!如有疑问还请不吝赐教!

楼主:
补充说明下,目前空载时变压器初级电流只有0.16A,不再上升,很稳定,现在基本恢复到出厂状态,比我朋友的状态还要好。朋友的机子空载时是0.19到0.20A之间跳动。我在室内正常放小音量下,也只有0.18A左右。现在有许多老机子由于电位器原因,不在状态的不在少数。适当调整可以让它恢复青春。

网友:
孜孜追求,精神可嘉!

网友:
     可喜可贺。感谢矿坛。

楼主:
对702有了初步了解后,又入手一台先锋A602R,也是有故障的,一声道正常,一声道失真。接手后测试右声道中点电压调零后,只要的声音输出中点电压就会很快偏离。卖家说前级有问题,手摸 前级管子确实发烫,拆下测量又是好的,于是又装上去,发现输入电机上过油,可能对电路有影响,于是清洗下后,管子不再发热,但是右声道还是失真。于是查后级管子,功率管和推动管子都正常,当查到右声道一个推动管子基极输入电阻时竟无限大,阻值是100欧,左声道虽然发声正常,但也有一个推动管基极输入电阻为2K欧,换掉后两声道都 正常出声了。现在总结一下这台功放容易出问题的两个地方:一是100欧电阻容易变质,一个是100UF的电容容易漏液。现将图片发上来大家看看。

两个爆了,一个开始漏了。

两个爆了,一个开始漏了。

4个100欧电阻都要换

4个100欧电阻都要换

三个100UF电容要换

三个100UF电容要换

602与702是不能比的,差太多了,想入手这功放的你就放弃好了,电路虽然差不多,功率小点,但是元件选择差别太大!故障率明显多很多。最基本的阻容元件都 出问题,不得不说,日本人大大的坏,最好的东西是留给自己的,出口到中国的东西就要次很多。日本110V的东西阻容件不是这么轻易地就坏掉了吧。
另外网上先锋系列的功放,说有小修电阻的,也许就是这个100欧的电阻。如果价位差不多,优先考虑702,哪怕多出一点钱。这是我的建议。

楼主:
另外分享下音源选择锁定CD的办法:先将音源从CD输入,再通电,转动音源选择旋钮到CD位置,此时对应的灯会亮起,然后听到电机转动的声音,齿轮坏了,转不到位,这时是可以用小刀口启子,在转轴外露部分的凹处慢慢转动,听到喇叭有音乐声时就到位了,此时电机检测到音源已到位也就停止转动了。以后每次开机就默认CD输入,电机也就不在动作。

网友(2022-06-06):
先锋的功放还是不错的,本人有台777,正常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