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了一个FU7单端,有些问题

楼主(2021-03-30):
手头有只扩音机电源牛,买了几只FU7管子和机箱框(实在是不想手工做机箱打孔了,工具简陋太辛苦)选择好电路,干了一周,元件摆位,面板打孔,收集元件,布线焊接,简单的调试,现有一些问题请教。
1、开始电源部分5Z3P后一级电容用4U油罐,噪音很大,电压推力明显不足,换10U500伏电解后噪音消失,基本无交流声,电力强劲。
2、去掉FU7栅极接输出变初级的那只100欧的电阻,声音很不好,加上后声音很好。
3、开始觉得电压有些高整流出来空载500多伏,整流管后加了一只10欧30瓦电阻降压,感觉整机电压不足了,拆除了。
主要问题:
1只FU7管子开机2分钟后屏极发红,越来越红,温度很高,喇叭音质变差。另1只FU7正常。两只功放管调整位置后那只发红的管子还是红,各级电压正常,就是屏极电压400伏左右,各级电流没有量(感觉电路应该没有问题,围绕功放管,反复检查了阴极电阻电容、耦合电容、管脚),另一只正常,感觉是管子质量的问题(两只曙光管子,管身印的字迹很不好,也没有年份)。现暂时不开机了,又买了两只管子在路上,回来后看效果。如果是管子质量问题,问题好办了。
请教像这样的情况,还有什么解决 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佩服!佩服!......"   看来你对"天风雪雨"的做法持怀疑态度,是因为对消除管子自激办法 ...

“天风雨雪”坛友是我很尊敬的一位朋友,此前我的许多问题都给与了耐心细致的解答,把我认为复杂的事巧妙的解决了,难道不值得佩服吗?人的知识一是来自书本,二是来自实践,三是来自朋友师长,如果什么都明白了怎么会提问呢?有的问题可能在你眼里是不值得一提的问题,甚至是可笑的问题,但对于初学者或者是理解问题慢的人来说就是大问题。我们最终是要会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而不是凡事总怀疑,总旁观,还是务实些比较好。

网友:
看现象应是电路发生了较严重的自激。可重点查下走线等地方。更多的可网上查下,很多的

楼主:
网上查了一下,FU7红屏现象还挺多,大部分都是屏流过高,管脚接触不良,栅极电压不正常所致。为什么只是一只管子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B:
我做6P3P单端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管子本身质量问题,后来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上查了一下,FU7红屏现象还挺多,大部分都是屏流过高,管脚接触不良,栅极电压不正常所致。为什么只是一 ...

把2只FU-7互换一下,看结果!如果依旧,就是电路的问题。
我的双声单端FU-7电子管功放偶尔儿听一下,回忆怀旧的声音,就是玩一玩儿,一年也听不了几次。
电子管功放,费电大户,声音好,是心里作用!个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2只FU-7互换一下,看结果!如果依旧,就是电路的问题。
我的双声单端FU-7电子管功放偶尔儿听一下,回 ...

我将两只管子互换位置,那只严重发红的管子依然发红,另一只在黑暗环境中有微弱红(估计质量也不咋地)我觉得电路问题不大,都是成熟电路,而且反复检查了走线焊接元件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俩个管交换位置试试

开始我没有想到管子问题,觉得是一边电路有问题,换了管子位置那只管子依然发红。制作胆机从来没有遇见到红屏问题,所以没有怀疑管子质量问题。倒是新管来了再看看吧,到底是管子问题还是机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引出丝线(从玻璃引出)与管箍处插脚没焊好或虚焊了。

我也怀疑这个问题,可是无法判断。感觉现在出来的新管没有以前七八十年代的好,都轻飘飘的,一晃都响,连个生产日期都不打。40元一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6P3P单端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管子本身质量问题,后来换一个就好了

看来买管子还得碰运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将两只管子互换位置,那只严重发红的管子依然发红,另一只在黑暗环境中有微弱红(估计质量也不咋地)我 ...

同意楼主的见解!
电子管的各种参数离散型非常大!一般新的电子管表面我们看不出来,必须用电子管测试仪检测才行!
网上邮寄的电子管就得碰运气了!
我的电子管FU-7都是军极品,质量有保障!

建议:买电子管不要图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买管子还得碰运气啊

我觉得是你这次运气不好,买到了非全新管。屏极发红的不一定是问题管,不发红的有可能是旧管......
拆下来测一下阴极发射能力就知道了。

网友:
如走线没有大问题,一般措施是在fu7屏极串联一个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