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示波管资料 13SJ62J

楼主(2021-03-30):
请教有谁有13SJ62J示波管资料、、谢谢

楼主:
这个示波管我最近订今天到我家,这个示波管看起来好像是记忆示波管,靠近屏幕有一个金属丝层。外国的记忆示波管有两个电子枪,这个只有一个。

苏联记忆示波管 13LN2 照片来源 :“ http://lampes-et-tubes.info/cr/cr057.php?l=e

可以看到记忆金属丝网。

另一个电子枪

楼主:
非常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所以这是记忆管吗?可否分享一下楼主的驱动电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这是记忆管吗?可否分享一下楼主的驱动电路,谢谢!

看样子不像是。。 应该不是记忆示波管有点失望。。我还看不懂为什么X 偏转需要罩。不知道有人知道 这个示波管应用在那方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样子不像是。。 应该不是记忆示波管有点失望。。我还看不懂为什么X 偏转需要罩。不知道有人知道 这个示 ...

13LN2 ebay加运费要一百多美元一只,有点贵。。而且马上就没货了。中国貌似没有生产过可视的记忆示波管。华东电子管厂生产过SC-7型电子束管,看说明书应该是一种记忆管,但是不可视,而且是磁聚焦磁偏转的,买来也就是摆设。。

网友B:
我的资料是红光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LN2 ebay加运费要一百多美元一只,有点贵。。而且马上就没货了。中国貌似没有生产过可视的记忆示波管。 ...

SC-7 好像和苏联LN-7 相似。 我手上有2只,我还不懂要怎么驱动。。 听说记忆可以维持10分钟左右需要一直扫描。如果拿来做 电视规格转换比如625线换32线,英国405线等等不知可不可。。。我可以绕偏转和聚焦线圈,我试过绕给13SS31D做电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资料是红光厂的

谢谢您。 看起来这个示波管是普通高灵敏度示波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SC-7 好像和苏联LN-7 相似。 我手上有2只,我还不懂要怎么驱动。。 听说记忆可以维持10分钟左右需要一直 ...

示波管制作电视机,显示器的管必须是中,短余晖的,比如13SJ38J   最后面的J代表绿色 中余晖。M短余晖,H极短余晖       D长余晖。
记忆管分为直观存储管与存储管两大类。前者显示时间可以维持15S(秒),后者靠电子电路存储,用时再调出不受时间限制。管的外形也不同。都不能制作电视机。国产型号前者有7种之多如13SC201R后者有三种如SC-7 等。SC7  SC9
直观存储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资料是红光厂的

请问这是哪本书上的。

楼主:
我把13SJ62J资料重新写了,看了比较清楚。。以前不喜欢这类复杂的示波管,玩了不少普通示波管感觉驱动偏转电压都需要100-200V以上才可以扫完屏幕。。现在看了这些高灵敏度示波管开始比较懂得欣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管制作电视机,显示器的管必须是中,短余晖的,比如13SJ38J   最后面的J代表绿色 中余晖。M短余晖,H ...

请问有直示记忆示波管的全部型号吗?

SC-7这种记忆管可以随意读写吗?可能可以用在视讯规格转换。。比如美国的是525线 60Hz ,我们马来西亚这里是625线 50Hz。 早期英国的是405线 50hz 我有一台英国早期电视机是 405线的,因为没有转换器所以电视机都只能做装饰。。如果记忆管可以写入 625线的扫描,然后再用405线扫描读出来可能就可以用作视讯规格转换器里。我蛮好奇这类管怎么用,找不到参考线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有直示记忆示波管的全部型号吗?

SC-7这种记忆管可以随意读写吗?可能可以用在视讯规格转换。。 ...

只有国产的型号。直观存储管有华东厂13SC211R;C2010;C2020;C1030。红光厂13SC201R;13SC302R;13SC304R。阻挡栅存储管SC-5  (红光)存储管SC7;SC-9(华东)。手头都没有应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国产的型号。直观存储管有华东厂13SC211R;C2010;C2020;C1030。红光厂13SC201R;13SC302R;13SC304R。 ...

谢谢。。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是哪本书上的。

是这个产品目录上的,8几年向厂销售部要寄来的,后出差到红光厂门口的直销店买过7SJ32,找1吋管没有,说华东厂的。

网友:
如果有直观记忆管(15秒),制作简易扫频仪就可以更简单了,可以手动扫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产品目录上的,8几年向厂销售部要寄来的,后出差到红光厂门口的直销店买过7SJ32,找1吋管没有,说 ...

不错的,产品目录一般少有, 有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