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驱动直流高电压大电流纯阻性负载问题

楼主(2021-03-30):
各位老大,最近帮朋友搞一个测试台,他是生产防浪涌冲击元件热敏电阻的,他的成品需要生产过程中模拟实际使用中(如开关电源电路)用AC220V直接整流得来的约DC315V的直流电通过一下,以判断他的元件是否可以承受冲击。原理如下图:
求助的问题是:通电时间大概20-100毫秒。如果Q就1个,用一个大电流的直流接触器也许可以。但现在是一次测20个,那么用接触器就有问题了1.体积噪音太大,2机械动作,反应速度慢,还没来得及吸合就没驱动信号了。3频繁开启,触点拉弧,寿命短。以前给他做测试工装的人用了直流控制直流的固态继电器。但是发现市场上目前只有耐压220VDC的固态(电流几百安的倒是有,耐压高于220的没找到),用了之后发现固态击穿的很多。我个人分析就是电压击穿  ,据使用者反映固态坏的没有任何烧坏的痕迹。现在求助我这个一知半解的朋友,我初步决定改用大功率高电压的IGBT模块,查了一些IGBT资料,电流和耐压合适的很多,但是直接用PLC输出的24V无法驱动IGBT模块的。想求助群里的大侠,有谁有单片机或PLC驱动IGBT的成熟的原理图,在这里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复制粘贴的一些资料节选:
1为防止因关断速度太快在IGBT的集电极上产生很高的反电动势,在门极输出  ...

PLC用晶体管输出的,串个电阻和稳压管,直接控制IGBT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复制粘贴的一些资料节选:
1为防止因关断速度太快在IGBT的集电极上产生很高的反电动势,在门极输出  ...

这说的是感性负载吧?igbt实际上相当于一个mos管和bjt的组合,mos管ds之间有一个天生的反向二极管,你想去掉都不行。igbt也有,但是能够去掉,这个二极管刚好能让导线或者pcb布线微小电感突然断开的电流通过这个二极管泻放。你完全可以参照mos管的驱动电路来驱动igbt,鉴于你的负载特性,还能更简单一些。

网友:
直流高压关断难点在于如何快速灭弧,否则机械触电寿命很短,也影响测量结果。可以选用晶体管型输出PLC,驱动IGBT来做这个装置,小电流可以选用电磁炉的IGBT比如25N120,大电流可以选用变频器模块,几百安的也有。

网友A:
IGBT总有一款绝对满足你的要求,而且你这个对开关频率没得啥要求,也没有啥自感高压,用PLC晶体管输出,但是需要用12V的低压PLC,目前我知道的好像只有LG的XBM可以使用12V电压。最好可以保证IGBT驱动电压在12以下9以上

网友B:
用小型继电器就好了啊,220v/30a,或多个并联,噪声不会很大,反应200ms内也可以,很多工业控制都扩展使用,按一个插座,触点用坏就换,多好。
采用达林顿晶体管模块就可以的,各项条件都可以,没有ibgt那么娇贵,驱动也简单。

网友C:
记得在交易模块有卖比亚迪固态继电器的,好像是电动车用的,耐压300多V。你可以去找找看。
淘宝有,搜索:继电器 比亚迪

比亚迪/BYD EVR200CPIS

200A 12/24VDC

新能源电动汽车功率继电器

线圈电压:12-24VDC

工作电压范围:12-1000VDC

触点电流:200A

尺寸:105x85x35mm

楼主:
补充:网上找了一个m57959L的IGBT驱动模块,有哪位大侠有使用过的经历,可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在交易模块有卖比亚迪固态继电器的,好像是电动车用的,耐压300多V。你可以去找找看。
淘宝有,搜索: ...

谢谢! 我现在去看看。

网友D:
应该发到晶体管板块比较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发到晶体管板块比较适合

谢谢推荐,感觉不管哪个版块,整个矿坛内高手如云。烟酒不分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总有一款绝对满足你的要求,而且你这个对开关频率没得啥要求,也没有啥自感高压,用PLC晶体管输出,但 ...

    谢谢大侠,我现在初步采纳了二楼兄弟的建议。用晶体管输出的PLC(+24V)输出,推直流高电压大电流模块,优点是结构简单,维修方便。缺点是成本高了,一个模块几百,二十个加起来也厉害。您的方案我也非常感兴趣,认真考虑了。比较经济,性能也不差。
    因为对韩国PLC编程软件不会,想用西门子或三菱,输出用晶体管+继电器排,电压可以任意。他要的速度不快,假设每次测20个元件(元件是编带的),每个元件施加100-200mS,最多4秒完成。继电器的反应速度最差不会大于30mS,足够了。之所以不用直接继电器输出的PLC,还是考虑保护PLC,长期频繁动作,很可能PLC主体没坏,输出的微型继电器坏,换PLC灌程序都是我的事情。不如用常用中继隔离一下,坏了他们电工自己会换,拔下插上即可。好的IGBT也不贵,十几二十元。好的驱动模块也在十几元,每单元硬件成本不会超过60-70元。散热和驱动电路搞好,成本节约不少。准备给朋友搞一个24路的驱动单元组合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独加个继电器输出模块不就可以了,坏了直接换模块,也不用动程序,愿意修也可以慢慢修理,不耽误使用。

谢谢老兄,会考虑的,现在好多路的继电器模块网上有,以前买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我现在初步采纳了二楼兄弟的建议。用晶体管输出的PLC(+24V)输出,推直流高电压大电流模 ...

我个人觉得继电器不行,就我所知目前市场上的小型继电器包括欧姆龙G2R,MY,LY和国产的JQX13系列,都有一个重要的指标您可能没有注意到,那就是直流分断的电压一般在28V,只有交流电压一般可以分断250V左右,主要是因为继电器触点间歇小,分断时候可能被直流击穿空气引起电弧,且因为不像交流有过零点所以电弧不会断开,像您这个测试电压直流310V估计可能是不行的,多半会在触点分开时候会被电弧击穿。

如果一定要用继电器也只能用比亚迪的新能源车的接触器,专门用于直流控制的,据说触点内部是真空的,没见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过可能响应速度又达不到您的要求,毕竟属于接触器,我记得接触器的动作频率好像最多60次每分钟还是多少的,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小型继电器就好了啊,220v/30a,或多个并联,噪声不会很大,反应200ms内也可以,很多工业控制都扩展使用 ...

请问一下依依不舍老兄,达林顿管有耐压高的吗?这里是220V交流直接全桥整流成300多伏也有可能升到244V整流成估计370-400VDC我没算,然后通过这个热敏,加载在电炉丝上,热敏冷态电阻约10欧姆附近通电以后瞬间降到零点几欧,电炉丝根据不同规格热敏配1800、1500、1200、800、400W,以最大负载1800W算,常态电流在7-10A,纯电阻负载。频繁开关,放大2倍安全系数也要20A700V的管子。之前做设备的人用的直流固态(直流控直流)击穿很多,不过他的耐压只有220,非常困惑,他做设备也不算算耐压,不说放安全系数,最起码也得耐压350V以上,他胆子大还是工程师胆子大不得而知。现在是拖回2台回去改造,还有两台凑活用,隔一两天就换固态。想不通耐压DC220V的固态,截止时CE两端至少是315V,还能凑活用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觉得继电器不行,就我所知目前市场上的小型继电器包括欧姆龙G2R,MY,LY和国产的JQX13系列,都有一 ...

老兄,谢谢你,我查过了,有一种机械直流继电器,电压可以到1000V电流100A起步也是新能源汽车充电用的,价格130元,比亚迪那个300多,20个就七千多了,我目前还没舍得买比亚迪,买了个130的做验证,响应速度据它的规格书是说小于30毫秒。理论讲直流灭弧比交流更难,不知道厂家怎么处理的。我也怀疑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依依不舍老兄,达林顿管有耐压高的吗?这里是220V交流直接全桥整流成300多伏也有可能升到244V整 ...

600v到1200v以上都有,多数是老旧变频器功率模块,有单管半桥也有,电流规格众多,多数200a以下常见,
要有足够的电流驱动才好,注意散热,某宝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