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夏普gf-5400z皮带的绕法

楼主(2021-03-30):
拿到这台机子打理,换皮带。发现里面除了一根还在外,掉出来2根。
一根扁的,已断。还有一根。
新换一根扁的,一端绕在大飞轮,但另一端放在电机轴下十分勉强。
另一根感觉没合适放的地方。
请教各位,应该怎么弄法。

拆开

拆开

近景

近景

疑似皮带

疑似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上面都划线了白色的,皮带套上飞轮,马达这一边先挂在塑料柱子上,盖好铁板,扒拉下来到马达皮带轮上 ...

您这么说,我才看到有这几条白线!
非常感谢!也就是说,只要两条皮带就可以了。
里面多余的一条,看来是上家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77机芯也是这个套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77机芯也是这个套路

跟700机芯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700机芯差不多

还没见过。已经解决了,里面是三根皮带。一根扁平的,两根方的。扁平的应为3厘米,绑上去就不打滑了。
现在播放运行良好。只是快进快退故障,按下键后无反应,然后按键弹起。也不知何故。

网友:
都给你标识了

网友C:
皮带跟夏普700,7500,夏普500等尺寸是一样的,主皮带是扁皮带尺寸是130*3*0,6mm的,磁头是小立体声磁头,皮带使用127*3*0,6mm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没见过。已经解决了,里面是三根皮带。一根扁平的,两根方的。扁平的应为3厘米,绑上去就不打滑了。
...

笔误  应为3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跟夏普700,7500,夏普500等尺寸是一样的,主皮带是扁皮带尺寸是130*3*0,6mm的,磁头是小立体声磁头 ...

受教!现在磁带播放正常,速度稍快,应该是压带轮硬化。
另外,快退快进故障,看起来不像是皮带绕错,也许是哪个靠轮缺胶圈,手头缺乏参考的图文资料,暂时搁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