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收音机的外壳,请教老师们喇叭的安装问题

楼主(2021-03-30):
DIY个收音机外壳,请教老师们喇叭是和大多数收音机一样直接安装在机壳上,还是和现代液晶电视那样做个箱体再装进机壳去?哪个声音更好?谢谢!
箱体我已经用包装纸板做了一个了,但感觉占地方。

网友A:
收音机壳是铁的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壳是铁的金属的?

方管做的铁壳,SMA座外接天线接入。

网友B:
机箱材料不能太薄,

网友:
觉得还是装在里面好听

网友:
这样的外壳防摔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箱材料不能太薄,

方管足足的1.5MM厚,结实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管足足的1.5MM厚,结实的很。

这壳防辐射啊。

网友C:
方孔开的不错,显功夫。

网友:
铁的,感觉电动车控制器外壳改一下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孔开的不错,显功夫。

角磨机+锉刀搞定。

网友:
金属味太重 换木箱吧较古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液晶电视既要尽量做薄,又要防止声音通过散热孔形成声短路效应,所以才在电视机里面做成小的封闭(或 ...

多谢指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