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维修求助

楼主(2021-03-31):
哪位老板会维修24V电锤用的充电电池,有1窜没电了。

网友:
去万能的淘宝呀

网友:
把没电的拆了,一节一节充,充完放一两天,都好,现焊起来。充电5v充电器,串二极管电阻,控制电流,等到3v多点换锂电充电器。(万能就行)。

网友:
你能寄给我,我给你修好!
换个电池而已!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
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
换个同容量同属性的锂电池就行了,聚合物和磷酸铁锂不要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