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收音机首鱼SY-S26

楼主(2021-03-31):
      新手报到,请多多关照 啊

      收音机用耳机时,左耳机无声,后拆开收音机,看见耳机插座虚焊,后来补焊,然后试机,当时将电源插头不小心插入到喇叭,耳机插座里,,,再从新插,开机后喇叭和耳机声音小了许多,估计由于误插,造成零件坏,望老师大师师傅能提供电路图,或接近的电路图,哦,对了,与喇叭相连的 是4871芯片,非常感谢。

楼主:
发两张实物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71全称NS4871 单声道AB类2.5W功放芯片,这几天无法上图,百度搜一下,有相关的资料~

     谢大师指导,我找到了电路图,有空我先试一下芯片外围零件,0.39和1微法还有2个20千欧看是否正常,如果芯片有问题,想换就不容易了,因为它与线路板之间有散热块,没热风枪较难换,,

网友B:
祝你的收音机早日恢复“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外形这个收音机像是模仿日本爱华的

哦,我也是去年底,才喜欢听收音机的,是从母亲家带回的 故障机,当时是不能调台,(调台拉线头部脱了),其次是朔料开关键断了,因喜欢捣鼓,,我还有一个数字调台的,不方便,每次开机都是停留在760位置,不是我想听的台,音质没首雨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你的收音机早日恢复“健康”......

非常感谢,这么晚了还在上网,应该是年轻人,向老师学习,向老师致敬

楼主:
昨天用两电容试了下,无果,看来还是要电路图,只能慢慢捣鼓了,哪位大师,售后百忙中帮帮忙,有重赏啊拍技术泄露私信

网友D:
4871与8002A可以互换吧  你查查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71与8002A可以互换吧  你查查资料看看

多谢大师指导,我是小白,基本靠蒙,已定了SN4871

网友E:
电源串万用表(电流档50MA)开机,看看电流有多大。如果电流很小,有可能功放块烧毁断路;电流很大,在排除滤波电容等外围元件后,很可能集成块击穿短路,这两种情况一般都需要更换集成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串万用表(电流档50MA)开机,看看电流有多大。如果电流很小,有可能功放块烧毁断路;电流很大,在排除 ...

昨天下午拿到配件,就迫不及待换上一个,没声音,再换一个同样,莫名其妙,怀疑SN4871这型号与我机上的4871,前面少SN不配?又把拆下来的原件换上,仍没声音,用万用表测8脚与线路板不痛,又看见电池插座铜皮都脱离线路板了,找根短线,再用烙铁补焊,声音出现,但还是同之前一样,第一次焊接贴片,带着眼镜还是老眼昏花,几次没成功非常沮丧,再加上老婆偶尔问两句,,决定停下,以后心情好了再来认真捣鼓,,,
非常感谢大师指导,我记住了,,,
6个芯片试了两个,4871反面没有散热。

网友:
是不是耳机插座捅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朋友的关注、厚爱,指导,不是啊,喇叭和耳机声音都小

楼主(2021-05-06):
前两天X宝上拍了十个8002A,2个8002D,今天上午换上8002A,接上电源,开机,消失一个多月洪亮的声音立即出现,,,60岁了,老眼昏花,戴上老花眼镜,拿着古董烙铁,第一次成功换芯,实属不易,由于芯片脚之间距离小,常出现相邻两脚连在一起,后用烙铁头分开的过程中,又将线路板上的铜皮整断了,再找细铜丝连,,,感谢大师看贴,热心指导,到此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你的收音机早日恢复“健康”......

今天正常了,感谢您的吉言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正常了,感谢您的吉言

这是烙铁没接地线时,测量洛铁外壳时的结果,有20多伏,接了地线再测量电压是零伏,收音机4871埙坏,烙铁是罪魁祸首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正常了,感谢您的吉言

首先祝贺您维修成功!再有您的电烙铁看上去非常亲切,当年参加工作第一个月发工资就花了六元钱买了一把电烙铁,就是这个样子的。不过焊这种小IC烙铁头有点大,可用2毫米的独股铜线缠绕在烙铁头上挫个斜面(或者尖头) 当小烙铁用,对线路板损坏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祝贺您维修成功!再有您的电烙铁看上去非常亲切,当年参加工作第一个月发工资就花了六元钱买了一把电 ...

哦,谢大师传授非常宝贵的经验,下次如果有机会焊小芯片就用大师的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烙铁没接地线时,测量洛铁外壳时的结果,有20多伏,接了地线再测量电压是零伏,收音机4871埙坏,烙铁 ...

,,,,也不能排除我将电源插头不小心插入到喇叭插座,造成芯片损坏,,汲取教训以后不会再犯这样低级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