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阻抗变换

楼主(2021-03-31):
今从坛友vkjmmy处购得一非晶磁环成品,两组独立绕组,匝数不详,下图中测得10匝电感量是10.28mH,折算为电感系数102.8uH/匝,据vkjmmy先生说是;
“压电陶瓷检波器用阻抗转换器,初级电感2000H以上,次级电阻150Ω左右,线径大概0.11,初次级匝数比4:1,外径4厘米,厚2厘米,铁芯采用超高导磁率溅射冷轧导磁合金,单只重65克左右。”
矿友xiaoweihappyday老师测定,两组初级并联电感量是1561H,单只磁环电感量竟然超过3000H,如果用在矿机阻抗变换上,次级经过简单的改绕,就可以获得一个几兆的超高阻耳机,是收弱台的利器。

网友:
很有意义的测试,感谢分享。去某宝找了一下,确实有些非晶磁芯,值得做一下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gxg0000老师得到好东西!记得之前本坛有老师曾说过,超高阻抗高灵敏的耳机戴上就能听见周围市电的感应 ...

自己用非晶环绕了一个电感量2400H的,阻抗达到3兆,拖半米电线,靠近家里的电器50CM,能听到交流声

网友:
期待后期实验结果!

网友B:
郭老师又有新动向啦,我这是好几年都没玩矿石机了,主要是耳朵不行了,小于2个微安的指示电流,听起来都费劲

网友:
期待在矿机上的使用效果

网友C:
期待gxg0000老师使用这个阻抗变换器的大作发表

网友D:
有一种很老的触电保安器里头用的零序电路互感器,我把线圈拆掉以后看到是个环形铁芯,有外壳,打开外壳看到铁芯是用一种极其易碎的特制的导磁材料卷绕的,不知哪位知道这种材料的性质?可否用在音频电路上?

网友E:
这个我也买有了,还没空试。上面说到两组线圈并联,有些疑惑,应该是串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郭老师又有新动向啦,我这是好几年都没玩矿石机了,主要是耳朵不行了,小于2个微安的指示电流,听起来都费 ...

注意休息,保护好耳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很老的触电保安器里头用的零序电路互感器,我把线圈拆掉以后看到是个环形铁芯,有外壳,打开外壳看到 ...

是非晶材料,能用在音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也买有了,还没空试。上面说到两组线圈并联,有些疑惑,应该是串联吧?

是两只磁环的两组相同线圈并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非晶材料,能用在音频上

谢谢。就是这种。不知道导磁率如何?感到导磁率不会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gxg0000老师使用这个阻抗变换器的大作发表

没有玩过,感受一下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就是这种。不知道导磁率如何?感到导磁率不会太低,

目前来说可能最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来说可能最高的

谢谢了,等有时间也试试

网友:
北京钢铁研究院里应该能找到性能说明,有关系的人可以试试。我认识的人早已经没联系了。

楼主(2022-04-29):
疫情宅家,继续完成未完成的任务,自绕微晶环阻抗变压器,初级不变动,5431匝电感量约2400亨,次级重新改绕11档抽头,分别为3兆,2.5兆,2兆,1.5兆,1.2兆,1兆,800K,600K,400K,300K,200K。

楼主:
使用高阻抗变换,阻抗匹配变压器的高阻绕组分布电容很重要,如果初级的分布电容很大,会使音频信号电压高端衰减的很严重,耳机听上去声音发闷,音量变轻,效率降低。
过两天再测一下阻抗变压器的分布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疫情宅家,继续完成未完成的任务,自绕微晶环阻抗变压器,初级不变动,5431匝电感量约2400亨,次级重新改绕 ...

这么多圈咋绕的,想想都头疼。环形的太难弄了

楼主:
一天绕上个200-300匝,绕10多天,发挥愚公移山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天绕上个200-300匝,绕10多天,发挥愚公移山精神

这个厉害了,估计再宅家几天“江苏号”该初具雏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天绕上个200-300匝,绕10多天,发挥愚公移山精神

郭老师精神可嘉,期待后续的装机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郭老师精神可嘉,期待后续的装机试验。

谢谢老虎老师长期支持

网友G:
这么高的阻抗得配超高谐振阻抗的LC,郭老师的大作要问世了

网友H:
如果选择阻抗过高 那么降压比也大 耳机所得到的功率会很小 。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高的阻抗得配超高谐振阻抗的LC,郭老师的大作要问世了

搞点阻抗富裕,1兆够了,太高通频带太窄反而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选择阻抗过高 那么降压比也大 耳机所得到的功率会很小 。

不会的。
耳机所得到的功率与检波二极管和LC谐振阻抗有关,即所谓的矿机阻抗匹配,并且它们之间有关最大输出功率的极值。一般高品质的矿机,检波二极管的RD是很高的,调谐回路的阻抗也非常高,能达到几个兆,所以耳机负载阻抗也要达到兆级才能与之匹配,这样做的目的是将矿机收听距离,白天收到100公里内中波电台,晚上能收到1000公里远的天波电台。

楼主:
自绕环阻抗变压器绕组分布电容Cp及电感量L测量
自绕环阻抗变压器绕组采用分段绕法,是用线径0.1MM漆包线绕5431匝,自耦次级线圈用线径0.18MM漆包线绕341匝,分11个抽头,共计绕5772匝。
测量电路接线如下图;
测试现场;
按图接上音频扫频仪,从最低档抽头接入扫源,10K为负载电阻,当阻抗变压器初级线圈与自身分布电容谐振时,并联谐振电路呈高阻抗,接入10K上扫频仪的输入端会产生电压波谷,波谷所对应点就是绕组的固有谐振频率。
初级线圈电感L与分布电容Cp并联,构成了并联谐振电路,只要测出图中开关不闭合时的LCp谐振频率,与开关闭合时的L(Cp+100)谐振频率,然后再利用两次不同谐振点的频率值,解算出绕组的分布电容Cp

自然谐振点测量波形(不并100PF电容);

并入100PF电容后,谐振点测量波形;

根据谐振公式得;
F1=1/(2*Pi*(L*Cp)^0.5)
F2=1/(2*Pi*(L*(Cp+100))^0.5)
两式相除;
( Cp+100) / Cp =(F1/F2)^2
Cp=100/((F1/F2)^2-1)
已知;
F1=457赫兹
F2=227赫兹
Cp=100/((457/227)^2-1)
Cp=32.8PF ------分布电容

L=1/((2*Pi*F1)^2*Cp)
L=10^12/((2*3.14*457)^2*32.8)
L=3698H ------初级电感量(自耦接法)

楼主:
用软件对电路进行仿真验证
阻抗变压器自然谐振频率的仿真;
仿真图中,阻抗变压器绕组的分布电容Cp,与初级线圈绕组所形成的固有谐振频率为458.8Hz,与实测(457Hz)还是比较相近的,略有一点误差有可能漏感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软件对电路进行仿真验证
阻抗变压器自然谐振频率的仿真;

郭老师理论水平与实际动手能力皆为高水准!

网友:
超高阻抗变换器,郭老师的功夫力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郭老师理论水平与实际动手能力皆为高水准!

耍耍笔头子,怎么能与老虎老师相比呢,祝贺老虎老师荣获本届矿机比赛三等奖

楼主:
阻抗为3兆时的通频带仿真
难找自耦变压器模型,用普通变压器替代,只要保证初次级阻抗比,电路是等效的。

用700欧电阻替代耳机,频率低端下降3分布时的频率64.1Hz。

频率高端下降3分布时的频率3264Hz。

两图合并,整个阻抗变压器工作在3兆负载时的通频带为64.1Hz~3264Hz
仿真了4档阻抗变压器3M、2M、1M、0.6M,在各档阻抗下的通频带情况;

自绕环阻抗变压器工作在2M阻抗以下,是相当不错的,一般舌簧耳机在6000赫兹以上基本上就不发声了,实际收听效果与仿真数据一致,低音力度强,1M~0.3M各档之间阻抗切换,高音基本上听不出衰减,没有声音发闷的现象,个人感觉非常好。

网友I:
祝贺郭老师理论联系实践取得成功!我看到过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变压器的分布电容、自谐振频率(好像没有设计环节)的理论分析与测量示例,其中提到针对采用了环形磁芯、高磁导率、磁芯对电平或频率-磁导率敏感、多绕组、高匝数比、分布电容Cd作为应用关键参数的变压器,若要达到预期效果须关注更多的细节,如果您感兴趣可以下载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祝贺郭老师理论联系实践取得成功!我看到过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变压器的分布电容、自谐振频率( ...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打开看了一下,有个地方不太理解,并联谐振时,谐振电路两端呈现最高阻抗,与谐振频率不能重叠,这似乎有的违背理论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打开看了一下,有个地方不太理解,并联谐振时,谐振电路两端呈现最高阻抗,与谐振频率 ...

原文想表达的意思是自谐振频率与出现阻抗极值的频点未必重合,但是没有给出直接的理论分析依据,暂时我也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文想表达的意思是自谐振频率与出现阻抗极值的频点未必重合,但是没有给出直接的理论分析依据,暂时 ...

陈老师知识丰富,查阅资料确有此事,谐振频率(阻抗)与出现阻抗极值的频点未必重合。
终于找到文献

网友I:
引用 楼主:
陈老师知识丰富,查阅资料确有此事,谐振频率(阻抗)与出现阻抗极值的频点未必重合。
终于找到文献 ...

我也是查阅资料时感觉跟本帖主题有点相关性,发出来交流下,有多大实用性不清楚。还是您厉害,这么快就找到相对应资料,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J:
楼主6243这电感电容表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6243这电感电容表精度如何?

食之无味,丢之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查阅资料时感觉跟本帖主题有点相关性,发出来交流下,有多大实用性不清楚。还是您厉害,这么快 ...

网上的一些免费资料,都给搜索引擎公司网罗去了,或屏蔽掉了,目的是收钱,找到这个资料纯属漏网之鱼。
略看资料,影响谐振频率(或谐振阻抗)与极值之间的误差,主要是线圈的Q,只要线圈的Q值在10以上,误差就可以忽略,低于10后将误差逐渐变大。但是一般变压器线圈的Q值都很低,基本上也就在10上下,所以是要关注这个问题。
我用3dB法测试了一下自绕环Q值,它的Q值不低于10。

网友:
引用 楼主:
食之无味,丢之可惜

谢谢。我就业余玩玩。

网友I:
引用 楼主:
网上的一些免费资料,都给搜索引擎公司网罗去了,或屏蔽掉了,目的是收钱,找到这个资料纯属漏网之鱼。 ...

请问非晶磁环的内径大概是多少?我按帖子里信息练习下理论计算,顺便跟实测值做个对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非晶磁环的内径大概是多少?我按帖子里信息练习下理论计算,顺便跟实测值做个对照。

内径32外径50高20MM,卖出的环电感系数不是定值,不太好计算的。

楼主:
做了一个并联谐振阻抗Z0与阻抗极值Zmax的相对误差δ计算表;

这是计算表格;

Q大于10时,Z0与Zmax之间的误差就小于0.49%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径32外径50高20MM,卖出的环电感系数不是定值,不太好计算的。

谢谢!实际的确需要实测取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一个并联谐振阻抗Z0与阻抗极值Zmax的相对误差δ计算表;

谢谢郭老师制作的计算表,保存了!

楼主:
为了本次测量,音频扫频仪APP做了改进,增加了频率扫描点线性分布模式,同时可以显示谐振峰(谷)频率F和Q值。

谐振频率F=457Hz,Q=11
自绕环自然谐振(带显示Q).jpg

自谐振点的Q值等于11,谐振频率F(阻抗Z0)与谐振极值出现点的相对误差为0.41%,测试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

网友K(2022-05-29):
非晶磁环做这种变压器,绕法挺重要,我弄了两个,第一个32x20x10,初级饶了4830T,次级10T,一层层乱绕的,貌似没效果。第二个25x15x10 初级2600T,次级5.5T,分段乱绕的,这个次级接普通手机耳机,初级一头手里拿着,另外一头扫桌子上的指甲剪,可以听到清晰的咔咔声。估计第一个变压器分布电容大到令人发指的程度了,废了。我买的这俩磁芯,小个里面磁芯材料是满的,大个只有一半,导磁率小的比大的高一倍,有被坑的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K:
非晶磁环做这种变压器,绕法挺重要,我弄了两个,第一个32x20x10,初级饶了4830T,次级10T,一层层乱绕的, ...

完全正确。
我从坛友处购得非晶磁环拆开后,发现就是沿微晶环均匀分布螺旋叠加绕法,分布电容很大。
拆开后

网友C:
郭老师的超阻抗变压器通过专业测量的初级电感3698H和我用电桥测量的数值3634H很接近,可能是取样频率的差异。
把原线圈全部拆除全部用0.12漆包线绕制,2000K时电感测量大约1600H。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郭老师的超阻抗变压器通过专业测量的初级电感3698H和我用电桥测量的数值3634H很接近,可能是取样频率的差异 ...

魏老师好!
我测下来这个磁环初级分布在300PF以上,分布电容很高,可能是线圈绕法的问题。实际应用下来,阻抗高于500K时,高音衰减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表现在耳机声音发闷),阻抗低于500K使用,听感尚能接受。
建议拆除原线圈,采用分段绕法重绕,一定能获得惊喜

网友:
引用 楼主:
魏老师好!
我测下来这个磁环初级分布在300PF以上,分布电容很高,可能是线圈绕法的问题。实际应用下来 ...

这么大的分布电容,阻抗上不去的,300P的分布电容,适合100K以下阻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魏老师好!
我测下来这个磁环初级分布在300PF以上,分布电容很高,可能是线圈绕法的问题。实际应用下来 ...

郭老师好!
      我的这个超高阻变压器就是拆除了原线圈大致分段绕制的,设计从0.5K开始至2000K按照实际圈数抽头,2000K时的圈数3798圈,完成后实测电感数据略大于设计电感数据,实际使用HSMS-2820检波特别是弱台比原来的变压器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郭老师好!
      我的这个超高阻变压器就是拆除了原线圈大致分段绕制的,设计从0.5K开始至2000K按照 ...

3000多匝怎么绕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3000多匝怎么绕上去的?

那能咋绕,慢慢弄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郭老师好!
      我的这个超高阻变压器就是拆除了原线圈大致分段绕制的,设计从0.5K开始至2000K按照 ...

不知道你重绕了
"完成后实测电感数据略大于设计电感数据"不要纠结电感量正确与否,那么高的感抗很容易引入电磁干扰,交流电桥肯定不准的。
给你推荐一个二极管,收弱台效果很好,型号BAT45,我买过两种,一种是蓝色封装印有BAT45,使用效果不佳,另一种是普通红黑色的,没有印型号,但与高阻匹配时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重绕了
"完成后实测电感数据略大于设计电感数据"不要纠结电感量正确与否,那么高的感抗很容 ...

谢谢郭老师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