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此不疲的2P3——二级高放直放机

楼主(2021-03-31):
看到坛内直放机玩得不亦乐乎,手痒也做了几个,首先是老爷子的二级调谐高放直放机,采用二级调谐高放,增益和选择性不错,但高低端灵敏度不均匀,高端增益高,低端增益低,强弱台音量差别大,反复调整效果不佳。而且由于双连两连之间没有隔离会有回授,很难把增益提高。
反复学习了《低电压晶体管电路》书中“1.5v差外差机的简化电路”,提高AGC控制电压控制第一级增益,再通过加大再生可提高整机的灵敏度。
试验后还是高端增益高低端低,认为是电感负载对于高低端频率不同使增益不同造成的,把第一级改为电阻负载,再生改为发射极,这回反过来了,低端增益高高端反而增益低了。
由于二级高放,第二级输出电平很高,手摸GZL,三极管外壳,甚至安装后盖的铜柱都会自激啸叫,人梯感应比较明显。仔细赠别,发现高端比低端容易自激,把GZL换成了磁屏蔽,并在外面加了个中周外壳,把固定后盖的铜柱接地或换成尼龙的,人体感应基本消除。
既然这里对高端影响比较敏感,能不能在二级输出级集电极接根导线,调节与双连热端的距离来调节高端再生呢,经试验完全可行。通过调节这根导线与热端距离,配合发射极再生线圈,终于把再生调的高低端比较均匀了。电路图实作图如下:
经仔细调整后,整机高低端灵敏度均匀,晚上电台密密麻麻,与超外差不相上下,选择性比超外差稍差。手摸三极管外壳,弱台啸叫而强台反而没反应,说明AGC起控了,强弱台音量差别变小,转动磁棒方向音量变化不大,与差外差机比较接近。音质比超差外差好很多,听感舒服,这是做直放机的主要原因,而且抗干扰能力比差外差好不少。

网友A:
能否考虑下采用控制再生量的大小来进行AGC呢——弱信号时再生(正反馈)强、选择性好,强信号时再生(正反馈)弱,带宽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考虑下采用控制再生量的大小来进行AGC呢——弱信号时再生(正反馈)强、选择性好,强信号时再生(正反 ...

那当然好,但对我来说太难了,只会简单拼凑别人的电路加上不断的试验,毕竟不是专业出身,没有理论知识。

网友:
您这可变哪儿请的

网友:
有打板文件吗,福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当然好,但对我来说太难了,只会简单拼凑别人的电路加上不断的试验,毕竟不是专业出身,没有理论知识。

再生电容搞成在面板上可调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考虑下采用控制再生量的大小来进行AGC呢——弱信号时再生(正反馈)强、选择性好,强信号时再生(正反 ...

我想了一下有个疑问,本地有个中国之声强台,信号很强,如果做成可变AGC再生,强信号时再生弱,带宽宽,这个强心号会不会占据很大的底盘?现在这个虽然加了很强的再生,弱台感觉选择性很好了,稍一动就会消失,但这个强台还是占据了比较大的地盘,信号超强,可能我就住在发射塔边上的缘故。

网友:
福老师收音机用的双联不错,日本进口米滋米的150+80p

网友B:
这个菱形双联可变,性能如何?有购买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菱形双联可变,性能如何?有购买链接吗?

这个双连质量不错,外壳厚重结实,转动顺滑,高端电台不拥挤,整体比较均匀。不是利用绝缘片,而是在每片上贴有绝缘膜,寿命应该有保障。我是在闲鱼上买的,价格不便宜,13元一个。闲鱼店铺“诚信经营值得拥有”,会员名:liu657061141,不是做广告,如不妥请通知我删除。

网友:
不错。可变与高扼圈有特点。电源保护电路挺实用。

网友:
楼主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学习。我从假货宝上撸的这种屏蔽电感快递显示刚到,然后才想起来音量电位器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