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扫频仪问题

楼主(2021-03-31):
555芯片产生的锯齿波的线性部分有弧度能用吗
图就是这个图,我搞不明白7引脚边上为什么加三极管,直接用电阻代替,产生波形有点弧度

楼主:
图是论坛某位大神的

网友A:
用三极管构成“恒流”充电,使得电压的上升成线性增加。用电阻替代后的结果就是随着电容上的电压增高充电电流会下降(因为电阻两端的电压在下降),所以电压的增长就不是线性的了。
       至于说能不能用就看你自己的要求了,如果你不在乎扫描的线性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极管构成“恒流”充电,使得电压的上升成线性增加。用电阻替代后的结果就是随着电容上的电压增高充电电 ...

这样啊,谢谢大佬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恒流源,你用电阻代替当然线性就差了

你好我把恒流源部分改成npn三极管这样可行吗,为什么这个改之后不起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把恒流源部分改成npn三极管这样可行吗,为什么这个改之后不起振呢

您这一改给改成了稳压源了!而且基极直接与VCC相接还是错的,两二极管的电流会很大。没有真正理解之前还是老老实实改回去按部就班照人家图纸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一改给改成了稳压源了!而且基极直接与VCC相接还是错的,两二极管的电流会很大。

好的我还得重新看看恒流源的知识,学了太久都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还得重新看看恒流源的知识,学了太久都忘了

嗨嗨,仔细一看,二极管方向还是反的,晕!完全没理解别人的意图哦。

网友:
N年前是个伟大的小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嗨嗨,仔细一看,二极管方向还是反的,晕!完全没理解别人的意图哦。

这个是我失误画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失误画错了

您这个所谓的“恒流源”已经错得比较离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所谓的“恒流源”已经错得比较离谱了。

的确没怎么认真记进大学的知识,以前都是只看不用,学过就忘了,现在翻翻以前的笔记,已然忘得差不多了,惭愧惭愧

网友C:
恒流源工作原理大概是这样,两个二极管串联嵌定基极电位1.4V左右,改变E极电阻可以改变恒流电流。恒流源对电容C线性充电而产生线性锯齿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流源工作原理大概是这样,两个二极管串联嵌定基极电位1.4V左右,改变E极电阻可以改变恒流电流。恒流源对 ...

但是这图用的是4148二极管它们导通电压应该不到0.7v吧,我也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所谓的“恒流源”已经错得比较离谱了。

谢谢啦,已经清楚了,网上有不少帖子对恒流源充放电做了解释,好像只有pnp三极管能做恒流源充放电

网友D:
就算555输出锯齿波线性很好,但经过变容管后得到的振荡频率是否与锯齿波成线性?如果不是线性,扫描出来的幅频特性会不会两边不对称呢?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算555输出锯齿波线性很好,但经过变容管后得到的振荡频率是否与锯齿波成线性?如果不是线性,扫描出来的 ...

小频偏问题不大,宽带扫频矛盾就出来了,必要时就要对锯齿进行非线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频偏问题不大,宽带扫频矛盾就出来了,必要时就要对锯齿进行非线补偿。

奥,这样啊,我还以为必须严格线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