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鲁机车改的台式机

楼主(2021-04-01):
闲来无事网购只斯巴鲁机车音响改了只台式机。机箱背面4组输出,一个带保险丝的电源插座,一个电源开关、AUX有3.5mm插口和一组输入莲花座,FA天线接口直接移至机外,一个蓝牙电源小开关,二只40mm5V的散热风扇(降低供电苑至3.8V使之减底转速达到降噪)二只风扇用2X2纽子开关切换开一只或二只。经实际使用其实开一只已完全达到散热效果。
   机内安一块220V\18V、5V开关电源。一块降压模块把机车供电调整到12.5V,5V电源供散热风扇和蓝牙。蓝牙模块接入AUX接口,电源由后面的那个小开关控制。记忆电池用三块废手机的电池串联,记忆电池接线如图。
斯巴鲁力狮6碟机用的是ER41型号,读片能力不错(自己刻录的碟片都能畅读),整机动力十足轻松带动12寸三分频音响,声音总体不错。

网友:
我的斯巴鲁上是个先锋车机,和普拉多上的同款,不过是单碟
普拉多是个6碟车机,所以6碟机和单碟机有啥区别?结构

网友A:
这个9V的记忆电池能用多久?我用的旧锂电,顶不到一个月,估计电池也不行

网友:
几年前我也改了一台车机,用的是液晶音柱,不如意。

网友B:
斯巴鲁森林人你还真买了。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9V的记忆电池能用多久?我用的旧锂电,顶不到一个月,估计电池也不行

这个记忆电池当开机时利用继电器切换主电源对记忆电池充电,所以如果车机经常使用的话记忆电池不会没电,完全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斯巴鲁森林人你还真买了。多少钱买的?

这款车机不是斯巴鲁森林人,是斯巴鲁力狮。

网友C:
改造大致成功,外观不错,但
电源应深入一下,
直接调低至十四伏左右
省去降压模块,再
记忆电路可以简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车机不是斯巴鲁森林人,是斯巴鲁力狮。

多少钱入手?

楼主:
斯巴鲁傲虎的车载功放有ER55和ER41二种型号.ER41稍好些带有音乐处理芯片,95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造大致成功,外观不错,但
电源应深入一下,
直接调低至十四伏左右

谢谢建议,降压模块很便宜2-3元一个,正好有现成的用上了。记忆电路可以取消,似乎可以直接接在芯片上?

网友:
扫把佬的cd真心不错,价格又便宜,

网友(2021-06-25):
手艺不错  漂亮好看

网友D(2021-07-26):
外壳做的 不错,为什么不把螺丝沉孔处理呢?突出来扎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做的 不错,为什么不把螺丝沉孔处理呢?突出来扎手

沉孔好主意

网友:
我懒,有台CRV的车机,同事拆的换触摸屏了,送我了,多碟的,直接在网上买了对应的壳子套件,放在客厅电视柜,不违和。带两个书架箱子。

网友:
我这简单,买壳子不舍得大众葡萄牙机,低音很闷下潜很给力那种(我不懂低音哈),两个传说上千的燕飞力士蓝牙音响买的无源的,偶尔鼓捣东西听收音机用,不过要手摸天线才信号好,松开手用长天线就不怎么样有些台会消失不懂怎么回事,然后功率一般,还是TDA7850功率大,用另一个国产车破机改的7850推8寸无源破低音炮杠杠的,用这机推不动

网友:
做工真好

网友(2021-09-22):
改的好漂亮,我也有一台斯巴鲁6碟机,音箱用的是落地大音箱,声音挺好的,但没有外壳一直是裸机听音乐,我的电源用的是废旧电脑电源改的,收藏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