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12寸黑白电视机声音不正常问题请教?

楼主(2021-04-01):
在u段接受信号
有图像时声音不正常,类似滋滋啦啦沙沙的声音。
调到另一个位置,没图像但是声音正常。
是高频头问题么?怎么维修?谢谢

网友:
可能电视机 伴音频率 不对,伴音频率有些国家是4.5Mhz 5.5Mhz 和6.5Mhz。

网友:
机子应该没问题,基本原因是信号强度不够了,音视频混合信号“宽度”不够,两种信号不能同步调谐检出

网友:
找一个信号强的台试试

网友:
2楼指出的问题可能性最大,但也可能是伴音部分鉴频中周失谐

楼主:
接收电视台模拟信号和接收外部设备输入信号,都是同样毛病,有人说高频头坏了,特此来问下

网友:
估计是鉴频中周失调引起的。

网友:
你那裡還有無線發射的模擬電視信號?

网友:
做好记号,微动一下伴音中周磁芯试试。夏普12寸黑白电视机是出口给中国的,统一售价520元。伴音中频65MH。从现象看不是高频头问题。

网友:
接收电视台模拟信号和接收外部设备输入信号,都是同样毛病,

要是从音视频输入也这样,那就与高频头风马牛不相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