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只超简单扫频仪

楼主(2021-04-01):
看了suhonggui老师的简易扫频仪贴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68143-1-1.html
下面是suhonggui老师的图
也开始diy一个丑陋的扫频仪,不过我不喜欢完全照抄老师的电路,所以用一个单管振荡器做455k中频振荡,效果也不错,看了一下二次谐波比基波低40db以上,基本上看不到高次谐波,由于有两个4148二极管限幅,振幅稳定在600毫伏峰峰值,为了看一下扫频效果,在后面加了一级中放和一个场管检波,然后将检波输出接示波器,直接就看到了中频曲线,在调试时发现锯齿波发生器的充放电电容如果用瓷片电容,线性度很差,好象电容的容量会随电压上升而减小,一开始以为是锯齿波电路参数不好,后来换了薄膜电容后,线性度变得非常好,看来瓷片电容真是个坑人的东西,下面是实物图:
下面是原理图:
下面是在st12示波器上拍到的中频曲线,由于没有同步,抓拍真不容易,看波形左右不太对称,是不是变容管输出串了68p小电容,所以导致电容变化非线性造成的
下面中频振荡波形:
下面是中频FFT图
下面是检波输出曲线
下面是锯齿波

楼主:
增加了x轴输出,y扫频输出加了射极输出,电路如下图

有了x同步后,输出波形稳定了很多

网友A:
调频、调幅都有了专门的精简实用的扫频仪了。

楼主如果能画个PCB图,让网友们自己打个板子,仿造一个,舅好了!

由于这里的主旋律是玩AM-FM半导体收音机,有了这个东东,功能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增加了x轴输出,y扫频输出加了射极输出,电路如下图

有了x同步后,输出波形稳定了很多

楼主这个电路适用于AM吧,FM1没有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频、调幅都有了专门的精简实用的扫频仪了。

没几个元件,万能板都能做了,还有做pcb要配壳子,壳子都没有,pcb做成啥样都不知道啊,另外我看suhonggui老师的扫频仪锯齿波串个电容后接到可变电容,这样锯齿波就成了交流输出,有正负电压,负电压时变容管会正向导通,我觉得这样是不是不太好,所以我没有用电容,直接将锯齿波送到变容管,这样变容管负极是0.2~6.5V的正电压,电压的范围可以通过10k可变电阻调整,可以调整扫频的频率高端值,这样可以使得中频曲线左右比较对称,另外在x输出上串了个电容,这样输出的是交流扫描电压,比较符合示波器要求,并且输出电压可调,调电压可以调中频曲线的宽窄,用这种扫频仪最好有带x,y输入功能的示波器,比如我的st12示波器就有这功能,现在数据示波器好象没有这种功能,这样就无法加同步,中频曲线会左右移动,不稳定。

网友:
实际做的应该是2楼的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电路适用于AM吧,FM1没有加?

现在没有能力玩FM调频,只能在低频段玩玩中波,所以没有加FM,
实际做是2楼的电路图,1楼的没有x输出,只是测试用的,不玩整,而且一楼的电路好象不对,因为变容管串了68p小电容后,就不是线性扫频了,2楼的图比较好,变容管直接接中周线圈,另外要把中周自带电容去掉,否则不正常,去掉中周电容后,将中周电感调到最大值,锯齿波电压输出在1~5V变化时,变容管输出电容容量在50~450pF之间变化,假设中周电感量在1050uH,此时扫频范围在465正负250KHZ之间,除了调中周电感量外,还可以调锯齿波输出电压,以得到所要的电容范围,从而调节扫频范围。
在数字示波器上,用1通道显示中频曲线,用2通道输入x锯齿波信号,并设2通道为触发信号,设为正常触发,调节触发电压,使中频曲线位于屏幕中心,左右对称性相当好,说明扫频范围比较恰当,下面是示波器显示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没有能力玩FM调频,只能在低频段玩玩中波,所以没有加FM,

知道了,谢谢!

网友:
有个中波段的扫频,也足够了,现在调频鸡子(老头老太跳广场舞的,多得一塌糊涂)泛滥了。

网友:
玩超外差式,没有个扫频鸡子+示波器,舅只能凭感觉了,俺现在只能靠耳朵来调试鸡子,时光回到了70年袋了。

有了这个简单实用的扫频仪,前进了一大步!

希望哪位大神,给大家画个PCB板子,

实在不行的话,俺舅模仿个洞洞板了。

网友:
刚买了个信号源,看零件不好凑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增加了x轴输出,y扫频输出加了射极输出,电路如下图

有了x同步后,输出波形稳定了很多

请问;1-V149可以购得?2,X轴的电位器是200K吗,3,中周入地的电容值多少?谢谢!

网友:
楼主做得好值得称赞。
本坛还有过一款也比较简单的是用555产生锯齿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1-V149可以购得?2,X轴的电位器是200K吗,3,中周入地的电容值多少?谢谢!

x轴电位器200k,其实哪个电阻10k以上就行了,中周入地的电容是中周自带的谐振电容,这个电容在这里不需要,可以拆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x轴电位器200k,其实哪个电阻10k以上就行了,中周入地的电容是中周自带的谐振电容,这个电容在这里不需要 ...

知道了,谢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x轴电位器200k,其实哪个电阻10k以上就行了,中周入地的电容是中周自带的谐振电容,这个电容在这里不需要 ...

看了您的帖子很想制作一个,最近画了个PCB版图,提供给想仿制网友。这个板子方框的实际尺寸为99.5x37.5mm。有兴趣网友可以抄板。

不会上传lay60文件只能上传这个图片

不会上传lay60文件只能上传这个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频、调幅都有了专门的精简实用的扫频仪了。

我画了一个PCB版图,不过我还没动手实做,你可以验证一下是否有误,顺便反馈一下制作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您的帖子很想制作一个,最近画了个PCB版图,提供给想仿制网友。这个板子方框的实际尺寸为99.5x37.5 ...

谢谢提供PCB板图纸,准备去打个板子,自己装配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了您的帖子很想制作一个,最近画了个PCB版图,提供给想仿制网友。这个板子方框的实际尺寸为99.5x37.5 ...

你把制作的LAYOUT 6制作的电路板子的文件,压缩打包,通过附件上传,估计舅可以了。

图片里,有个附件的东西,用这个东西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制作的LAYOUT 6制作的电路板子的文件,压缩打包,通过附件上传,估计舅可以了。

图片里,有个附件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把制作的LAYOUT 6制作的电路板子的文件,压缩打包,通过附件上传,估计舅可以了。

图片里,有个附件 ...

还是不会弄。我把layout6文件导出后放在桌面上,然后点击上传文件却找不到想要上传的文件夹......至于你说的压缩我就不会做了。

上传一次试试,不知对不对

上传一次试试,不知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会弄。我把layout6文件导出后放在桌面上,然后点击上传文件却找不到想要上传的文件夹......至于你 ...

这个LAYOUT 6软件有个抄板功能,我有空用抄板子功能试一试,用土法热转印大法(去年买了一台大热封鸡子,要发挥作用了!)制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LAYOUT 6软件有个抄板功能,我有空用抄板子功能试一试,用土法热转印大法(去年买了一台大热封鸡子, ...

抄一下吧、也不麻烦。加载位图后调整分辨率,直到外圈尺寸相等即可。电阻全是7.5mm卧装、电容全是5mm间距,只是中周的引脚可能不是十分准确(我是现画的),眼打稍大点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抄一下吧、也不麻烦。加载位图后调整分辨率,直到外圈尺寸相等即可。电阻全是7.5mm卧装、电容全是5mm间距 ...

好!

有空先抄个板。

LAYOUT 6 才刚刚开始摆弄,通过抄板,练练画PCB的手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抄一下吧、也不麻烦。加载位图后调整分辨率,直到外圈尺寸相等即可。电阻全是7.5mm卧装、电容全是5mm间距 ...

刚才看了这里的layout 6 教程里的抄板 大 法,趁热打铁,把电路图的照片,载入了 LAYOUT 6 里面,放了一个大电阻上去,尺寸对码,感觉还可以。

电路图上好像有根电线是在顶板上跑的,是不是双层板?

如果是双层板子,舅在顶层连个铜丝了。

有空争取把电路图的铜箔给描上去,搞个热转印

电阻尺寸可以对上眼了

电阻尺寸可以对上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了这里的layout 6 教程里的抄板 大 法,趁热打铁,把电路图的照片,载入了 LAYOUT 6 里面,放了 ...

可以把网格调成0.3175,这样摆放元件更自由。实测10X10中周脚距为7.1mm,你用测量尺测一下,准确了就行了。或者直接按我图的方框尺寸99.5x37.5调整也行,我看你的尺寸好像略大了一点,宽度38.5了,这样有可能中周角距就大了。应该再加大分辨率......
那条“跳线”元件库里面有,取出来放在K1层、线宽选0.3mm,这里用跳线主要是为了用“试电笔”检查设计电路接通与否。
虽然是单面板,我们设计时仍然选择双面板设计,这是应用教程里老师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网格调成0.3175,这样摆放元件更自由。实测10X10中周脚距为7.1mm,你用测量尺测一下,准确了就行 ...

好,把分辨率再调整一下。

网友(2022-06-20):
等空闲时也来做一个,先留记号!

网友(2023-05-13):
非常好的贴子,激发了我的热情,自己动手、其乐无穷。集思广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