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唐老先生的——换管需知

楼主(2021-04-01):
(图片)

网友:
谢谢于版!好文章。

网友:
重温一遍,谢谢于版!

网友:
感谢于版,收藏 了

网友(2021-08-06):
都打着直代的旗号卖管。商家们看看吧!

网友A:
  于版好!打扰您了。
  本人有些基础问题实在不懂,虽装响了几个机,但仅是按图焊接,对原理和工况等都是朦朦胧胧,始终是门外汉一枚。特此请教了。
  我装的6P15推挽(三极管接法),前级是网上抄来的(由于原图实在模糊,因此我手抄了一下),装好后虽然能响,但内心总是忐忑不安,根本没有一点底气!由于原图无电压标注,倒底装得对不对?心中甚是疑虑,麻烦您老帮我看看对不对?什么地方要作改动?另外我还有一个疑问:看ECF80标准图,应该是五极管屏压高于三极管电压,而我按图装出来的却相反的,不知何故?
  我水平实在低下,自己明白,因此提问幼稚可笑时,敬请见谅!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于版好!打扰您了。
  本人有些基础问题实在不懂,虽装响了几个机,但仅是按图焊接,对原理和工况等都是 ...

图片在这里

楼主:
   客气了。你手绘的电路没有看出有什么问题,ECF80五极管低频电压放大,直耦到三极管屏阴分割式倒相。其电压基本是正常的,你那个从手册上下载的图片五极管是用于高频放大,三极管是低频电压放大,期间没有任何联系。这两个图工作状态截然不同,因此电压是不一样的,你的直耦电路只要后管的阴极电压高于前管的屏极电压,工作基本是没有问题的。
装完机器之后可以根据自己对音乐频段的喜好,调整负回授量,前级的阴极电阻,直耦的高频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气了。你手绘的电路没有看出有什么问题,ECF80五极管低频电压放大,直耦到三极管屏阴分割式倒相。其 ...

  非常感谢于版的立马赐教,见您的回复后,甚是欣慰,晚上开酒了!!
  这机负反馈我己基本调好,而前级阴极电阻没把握动,也不明白如何动,所以没动,至于你说的“直耦的高频电容”,是否就是串在5.6K上的那个100P?(这电容我很不重视,用的是300P云母代的,还有3.7脚的电解,我用1UF电容代的)还望明示为感。
  唠叨句题外话:这机我用6F1代入听,感觉和ECF80还是有所不同的,后者好听,好在哪里?我说不清楚,只是用ECF80听歌不想关机,用6F1听,时间稍长有疲乏感。不知是没调整6F1的工作所致还是进口管确实有其长处?(我问的动机是:以后是否有必要将6P15换成6P14,EL84,从而再上一点点.)

楼主:
      100P是高频旁路电容,它的值在栅极电路中有时回影响高音的一小部分频段,如果对收听音乐的高频端觉得满意的话就不用动了。3;7脚的电解电容是帘栅极的退耦电容这里没有直接接地,有一点点的回授作用。该电容用大于4.7μ为好,上限可以到25μ。ECF80是欧洲电视机的变频管,性能作用与国产6F1相同,也就是说国产是仿造的。这里有北京厂的苏联传统工艺设备,特别是原材料供应不好仿造,就如德国的不粘锅,小日本的切菜刀与国产的材质不同。我们用的矽钢片差别可见。
      6P15三极管推挽就不错了,没必要换成6P14,6BQ5,EL84等。6P15是国产五极电子管精度要求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