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信号变压器的应用

楼主(2021-04-01):
   在上一篇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2 中,我提到还买了另外一种信号变压器,这两天又对其进行了测试,发现还是有问题。这种信号变压器商家称是双线并绕,为300欧+300欧 :10K+10K,即初次级均为中心抽头形式,给出原理图如下;

变压器 E25坡莫合金片

原理图

   当只连接2、3脚,给信号单独测试次级两个绕组,输出基本正常,升压比约3倍,随频率升高输出稍有衰减。当连接6、7脚作为中心抽头,频率在7KHz以上时输出幅度急剧下降,到20KHZ时输出已经小于输入,只要连接了6、7脚,测其中任意一个输出绕组或测其串联后的5、8脚,均如此,这显然是不能用的吧。

图*

  将初次级均改为并联形式,5、8脚间串联两只10K电阻,电阻连接间作为信号中心引出点。再测,一切正常了,究其原因,不外乎分布电容作祟。此前有大神曾回复称信号变压器频响差,已经拆(不是测)开过很多了,我想这个东西价值也不算低,果然大神就是大神,一言不合就开拆,但实际上问题或许是可以解决的。

连接图

在这种连接方式下,发现输入回路的电阻对频响的影响也完全消除了,也就是说可以用常规方式进行音量调节,不再需要增加射极跟随器。

顺便做了大信号测试,可以输出36Vp-p,但我的信号源输出有限,只能测到这个量级,有想法的朋友可以参考。

楼主:
补充1:上图输出36Vp_p是单边,5、8脚间可输出72Vp_p。
补充2:频响从20Hz到20KHz基本一条直线。

网友A:
我认为你就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你就是大神!

我也这么认为呢! 楼主的钻研精神值得学习!

楼主:
你没注意我打叉那张图吗?测试时全部接有负载电阻,电阻从5.1K到150K都试过了。

网友B:
任何音频牛的频率特性,都是指在阻抗正确匹配条件下!
所以,空载测牛,基本无意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没注意我打叉那张图吗?测试时全部接有负载电阻,电阻从5.1K到150K都试过了。

那看来是音频牛性能问题了!这情况我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音频牛的频率特性,都是指在阻抗正确匹配条件下!
所以,空载测牛,基本无意义!

对于这种信号变压器,接入负载电阻,只是输出幅度稍微降低一点,但幅频特性不变,即便是空载也同样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看来是音频牛性能问题了!这情况我也遇到过!

这个牛可输出(一个通道)36Vp_p,看来直推末级管没问题,但初级阻抗很低,前级驱动是个问题,我仿真了12AX7阴极输出,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牛可输出(一个通道)36Vp_p,看来直推末级管没问题,但初级阻抗很低,前级驱动是个问题,我仿真了12 ...

可用晶体管放大+晶体管射极输出器试一试!

网友:
信号牛 主要的负面影响就是分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用晶体管放大+晶体管射极输出器试一试!

如果用NE5532做一个10倍前放驱动这个牛,然后直推6N6组成推挽机,应该可行。NE5532号称是有胆味的运放

网友:
很好的经验。这个弄牛入前级不知道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