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2P2能用吗

楼主(2021-04-01):
可以用2P2型号的电子管做变频管使用吗,如可以有电路图吗,谢谢

网友A:
在只有菜刀没有剃刀的情况下,又不想买剃刀,用菜刀来剃胡子当然也可以,只是没有剃刀那么方便而已。

网友:
1A2
1A2
1A2

网友:
便通弄一下应该行,但是便通为啥不用1k2代替呢?差距小点,当然,1a26a2更加合适。

网友:
有1A2干嘛想用2P2束射管变频呢。1A2更便宜好用。

网友:
2P2变频,1A2功放,支持尝试。

网友:
别出心裁,2P2 可以变频,

网友:
其实硬说也是可以用的,用帘栅振荡或者单栅变频,不过话说回来,这么做意义不大,这一套里边已经有专门的变频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只有菜刀没有剃刀的情况下,又不想买剃刀,用菜刀来剃胡子当然也可以,只是没有剃刀那么方便而已。

恰如其分

网友B:
本来4灯1A2,1K2,1B2 2P2增益就很小,还想用2P2变频,没有人公开试验过。两只2P2一只混频,一只振荡或许能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来4灯1A2,1K2,1B2 2P2增益就很小,还想用2P2变频,没有人公开试验过。两只2P2一只混频,一只振荡或许能 ...

2P2帘栅极电流大,而且负阻效应也不明显,利用帘栅做振荡器,第一栅输入信号或许也可以,而且振荡线圈不会产生直流压降,也能正常给电子管供电,就是自生偏压没有标准栅负压那么高,帘栅压要降低一些。

网友:
直流管使用电池供电,费用很高,使用2P2变频先不论是否能够工作,首先是不如1A2经济。

网友:
拿斧子切菜,拿水果刀砍树,想自虐的不妨试试,无非就是费点劲。

网友:
估计楼主跟别人怼上了,有人吹牛楼主不信,上论坛来求证,结果答案有点意外。
一句玩笑,楼主勿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2P2帘栅极电流大,而且负阻效应也不明显,利用帘栅做振荡器,第一栅输入信号或许也可以,而且振荡线圈不 ...

这里收集了一些旁热式五极管双三极管的变频电路,都是从阴极输入振荡信号,如你用帘栅极其实用的正是负阻效应,但他不起振荡栅的作用。见(负阻效应在收音机中的应用)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568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