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知道这个UPS是什么牌子的吗?

楼主(2021-04-01):
我的这个UPS坏了,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找不到维修资料,拜托论坛里的高手朋友给看看,知道吗?

网友A:
在线式的,好东西啊

网友:
方波UPS,没啥特别的东西

网友:
防山特的吧,,,拆开看什么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式的,好东西啊

由于蓄电池放几年了,前段时间回去加了一些补充液后充了一天电后开机测试输出,没想到一开机就爆了里面的功率管IRF3710,连栅极电阻都烧焦了,我更换功率管和IRF740和电阻开机没有反应,后又换更换了SG3525将电瓶车电池连接上测试,终于可以正常使用了,可是刚刚使用点了一个灯泡测试了5分钟就自动关机了,测试也没有坏功率管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由于蓄电池放几年了,前段时间回去加了一些补充液后充了一天电后开机测试输出,没想到一开机就爆了里面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蓄电池放几年了,前段时间回去加了一些补充液后充了一天电后开机测试输出,没想到一开机就爆了里面的 ...

自动关机正常的啊,这小UPS就是停电的时候滴滴滴告诉你要保存安全关闭计算机用的
这种UPS不是为了让你保持运行的,
保持运行的那种USP一般单独主机+一个电池组(8个12V电瓶),可以保证服务器15分钟的供电,
实际的话可以给服务器使用2小时以上

楼主:
我这个是外接电池可以长时间使用的,我最后换用的是电瓶车电池,电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