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WM61A测试惠威H5频响曲线

楼主(2021-04-01):
下图是原装松下61A咪头实测惠威H5监听音箱频响曲线。咪头正对高音喇叭,距离10厘米,用REW测试软件。

网友A:
绢膜的高音么?挺稳的,金属膜的话普遍会有峰谷
作为监听音响这高音好像有点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赫兹以下,不容乐观,

这个音箱低频指标是53HZ

网友C:
应该在消音室吧,再则这么咪头自己的频响也得先知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在消音室吧,再则这么咪头自己的频响也得先知道吧。。。。。

哪里有消音室啊,咪头频响知道,就是不知道对不对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绢膜的高音么?挺稳的,金属膜的话普遍会有峰谷
作为监听音响这高音好像有点漂啊

高音上翘不确定是音箱原因还是咪头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音上翘不确定是音箱原因还是咪头原因。

原因已经找到,是咪头的原因。用已知麦克风频响曲线对比测试结果如图

网友D:
用的什么话放? 普通话放以及电脑声卡的MIC口 ,输入电容小,低频有严重滚降。 要加全频话放接线性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话放? 普通话放以及电脑声卡的MIC口 ,输入电容小,低频有严重滚降。 要加全频话放接线性口

笔记本电脑自身声卡,电脑有单独麦克风口和耳机口,选择音频输入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笔记本电脑自身声卡,电脑有单独麦克风口和耳机口,选择音频输入

我之前开发声学测试仪,试过很多机器,电脑板载麦克风插口低频均有滚降。无法作为低频测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开发声学测试仪,试过很多机器,电脑板载麦克风插口低频均有滚降。无法作为低频测量用。

我有2个笔记本电脑,微星msi GE70 2QE这台在选择音源输入时(插头插入时自动弹出一个对话框)带宽没有限制,是全音频带宽,在选择麦克风输入时有带宽限制。另外一个笔记本电脑耳机和麦克风输入是同一个3.5插口,麦克风输入高低频均有限制,买了一个廉价的USB声卡,尽管高频也有限制,但衰减不太多还能凑合使用。贵的USB声卡高低频衰减太严重,反而没法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2个笔记本电脑,微星msi GE70 2QE这台在选择音源输入时(插头插入时自动弹出一个对话框)带宽没有 ...

图上音源输入应该就是线性,那么这个理论上没有限制 ,但是这样还能驱动麦克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上音源输入应该就是线性,那么这个理论上没有限制 ,但是这样还能驱动麦克风么?

没有试能不能驱动,我是录音机输出接音源输入的

网友:
测出的曲线不错,能说说实际的听感怎么样吗?

网友(2021-05-01):
松下这个mic是不错的,几百块的测试mic都用他

网友:
如果有校正文件就好了,高频会准确点
低频受环境影响大,一般400hz以下只做参考,结合阻抗线和听感来调整。
中高频特别是分频交汇点才用到spl

网友:
50元的USB声卡,原来的LINE IN 低频在150HZ前就疯狂滚降了,从坏显卡上找两颗10UF以上(18UF)的电容并到LINE IN口的输入电容上(厂家设计是10UF到~22UF,实际装的是0.1UF),低频性能提升到极限,山寨卡偷工减料,省到这地步

网友:
830883+xt25的组合。使用松下wm61a,带矫正文件测得rew数据
20db

5db

失真

网友:
楼主,在哪买的松下61咪头?要正品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