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抽了点时间绕了两对晶体管收音机的输入输出变压器

楼主(2021-04-01):
绕好后还浸了绝缘漆,准备装2P3机的红灯753电路,早前在网上淘得铁芯和线框.看着也像模像样的

网友A:
并联互感式输出牛?是这种电路么?

网友B:
3V机的输入变压器初级阻抗约1K,初级电感量可以大致按负载阻抗每欧1毫亨计算,直流电阻按负载阻抗的0.14倍计算。楼主的输出变压器数据其频响指标还可以,输入变压器就差了点,建议初级用0.1线绕800圈,次级用0.1线绕2X500圈,估算下窗口是否足够?圈数再多或线径再细绕制有困难。

补充内容 (2021-4-2 15:40):
5X8的铁芯是无法做成既满足电感量又达到80%效率的输入变压器的,至少要6X10的铁芯才可以。权衡之下,只能尽可能达到较大的电感量和稍低的效率(70%),达到一定的低频响应。

网友C:
做的好怀旧啊,是这个数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整601的变压器不,3AX81,9V

看看那个变压器的铁芯能找到不,找得到有数据可以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观点,做个参考,既然做了,就做大一点的,音质好听一些

前段时间,红灯2J1机的也做了一对,有五瓦变压器那么大,还没装机,这次的小变压器是装2P3底板所以只能用小牛,铁芯是EI19片5X7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天做好了发来听听

好的,现在先找木板做机壳,有了机壳机芯就好办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现在先找木板做机壳,有了机壳机芯就好办了

木制的机壳声音好听!期待你做的2P3机壳的过程。

网友F:
整几个455的中频变压器那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木制的机壳声音好听!期待你做的2P3机壳的过程。

机壳不做2P3,准备做海棠401型的大一点的机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几个455的中频变压器那更好

网上大把卖的不用自己搞,可以用以前广坛上买了TTF--4型的大中周,问过师傅这种中周比小的好,所以也可以用上,反正机壳大多用大一点的另件.

网友:
晶体管收音机的输入输出小变压器,手工打造不容易啊

楼主:
有时间慢慢绕没问题的

网友:
请教一下,用市售几元钱的12v电源变压器铁芯绕输入输出变压器效果好吗,因为他的铁芯实在是太差了,空载都会发热,用的线都是铜包铝

楼主:
应该可以,这个问题曾经问过老师傅,用电源牛铁芯做输出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好怀旧啊,是这个数据么。

这对变压器的线圈圈数有点少,不知道这牛是什么电路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对变压器的线圈圈数有点少,不知道这牛是什么电路用的?

就是3V电源的红灯753的变压器原机数据啊?

楼主:
我的绕线数据:输入:初级1600,次级650X2,输出初级330X2,次级110,(电源3V,4.5V合适).

补充内容 (2021-4-2 12:40):
输入:初级,次级用0.08mm线绕制,输出初级用0.13mm,次级:0.27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3V电源的红灯753的变压器原机数据啊?

难怪有坛友说红灯753的声音很难听. (我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难怪有坛友说红灯753的声音很难听.

啊? 这个数据不好? 可是,都这么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 这个数据不好? 可是,都这么做的啊?

你有红灯753就用其他机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红灯753就用其他机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那像6V的来复再生四管机,
69-4 67-4 海棠401等 ,您建议用什么数据呢?用EI19的钢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现用一种木托盘,放茶水杯用的,也不贵

竹木纸巾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  那像6V的来复再生四管机,
69-4 67-4 海棠401等 ,您建议用什么数据呢?用EI19的钢片。

可以参考晶体管收音机手册上产品机的数据,绕牛,机壳小做小的,机壳大做大个的. 还有看看配的电源电压.

楼主:
我准备把红灯753的原配输入输出牛换了,听一下换前后的声音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把红灯753的原配输入输出牛换了,听一下换前后的声音如何。

期待你的实验结果,我也准备重新绕,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把红灯753的原配输入输出牛换了,听一下换前后的声音如何。

期待你的测试结果,我听过好几个753原装变压器的声音,都是高频较多,几乎没有低音。波形倒没有失真,但听着不舒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绕线数据:输入:初级1600,次级650X2,输出初级330X2,次级110,(电源3V,4.5V合适).

坛友你好,想问下你按这个数据绕制在EI19的铁芯上,输入、输出变压器分别用多少线径的漆包线,喇叭是接8欧的吗
另外骨架的购买链接可否私信一下,我也准备尝试自己绕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怪有坛友说红灯753的声音很难听. (我有)

声音难听和输入输出变压器都有关系么? 还是只改输出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绕线数据:输入:初级1600,次级650X2,输出初级330X2,次级110,(电源3V,4.5V合适).

好!如果电压较高(6V或以上)输入的初级还可增加圈数,可以绕到2000圈以上,直流电阻2K或以上,由于电压高了些,多绕了圈数,直流电压降了些也没有关系,相反,频响会更宽些,声音会更好听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绕线数据:输入:初级1600,次级650X2,输出初级330X2,次级110,(电源3V,4.5V合适).

这个适合6v机

楼主:
19楼上的数据就是根据晶体管收音机手册上电路输入输出牛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坛友你好,想问下你按这个数据绕制在EI19的铁芯上,输入、输出变压器分别用多少线径的漆包线,喇叭是接 ...

输入、输出变压器分别用多少线径的漆包线,喇叭是接 8欧的.数据已补充在19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机的输入变压器初级阻抗约1K,初级电感量可以大致按负载阻抗每欧1毫亨计算,直流电阻按负载阻抗的0.14倍 ...

学习了,谢谢您的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输出变压器分别用多少线径的漆包线,喇叭是接 8欧的.数据已补充在19楼.

谢谢朋友,参数已经看到

楼主:
刚拆换了红灯753输入输出牛,自制的比原配的牛声音好一点,声音没有之前的尖高,中音好了点.

网友:
上海二厂红灯753调试得当,原输入输出变压器配飞乐3寸喇叭听感还行吧。支持楼主探索创新

楼主:
拆下的753输入输出牛:

楼主:
自绕的装在2P3板上:

网友:
这么小的铁芯,音质不会好。

楼主:
以前仿飞乐2J1机绕的输入输出牛,对比一下红灯753的大小:

网友A:
不错啊,浸了漆后,就很有原装的味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浸了漆后,就很有原装的味道了。

多谢关注,就是想试试这种大牛对声音有没有大的改善,下一步如果有时间再绕一种并联互感式输出牛初次级圈数相同).飞利埔半导体机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互感式输出牛?是这种电路么?

是的,就是这种电路,老师傅说:音质和电源利用率最高.

网友:
变压器推挽声音多少都有些失真

楼主:
什么电路都有点失真的,用变压器电路是一种情怀,重温―下几十年的电路对比,怀旧.

网友H:
楼主帮我绕一个输出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帮我绕一个输出变压器的。

朋友你想绕什么电路的输出变压器呢?(新做还是修复)?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朋友你想绕什么电路的输出变压器呢?(新做还是修复)?

问楼主:输入变压器的铁芯是顺插,还是对插?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问楼主:输入变压器的铁芯是顺插,还是对插?

是对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去年就为了一只小半导体,买了1公斤EI19(Z11的,少了不卖),二百只骨架

我买了500克铁芯,20只骨架 (早知道在你那里转让点给我)

网友I:
初级不是有几毫安的直流吗,会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初级不是有几毫安的直流吗,会有影响吗?

几毫安电流不会磁饱和的,你看看产品收音机都是不用顺插铁芯片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几毫安电流不会磁饱和的,你看看产品收音机都是不用顺插铁芯片的.

我对牛入牛出感兴趣,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对牛入牛出感兴趣,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感谢你的关注,共同研究牛入牛出电路,比起无输入输出电路容易制作成功,不用担心中点电压,喇叭不容易烧坏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关注,共同研究牛入牛出电路,比起无输入输出电路容易制作成功,不用担心中点电压,喇叭不容易烧坏: ...

我觉得用牛入牛出是阻抗匹配的最佳选择,匹配好了增益大,特别是牛出的听起来有弹性,(输出牛最好用大于EI  48的铁芯,喇叭不小于5寸,木壳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用牛入牛出是阻抗匹配的最佳选择,匹配好了增益大,特别是牛出的听起来有弹性,(输出牛最好用大于 ...

我也准备做一台大空气电容,大中周,大输入输出牛,五吋喇叭的晶体管机,机壳上回有坛友话做,但没有了下文,看来自己做算了.

网友:
我最近做的功放,输入变压器用EI41,输出变压器用EI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