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个线路的声音如电子管收音机那般温暖磁性厚暖的?

楼主(2021-04-02):
如题,
想装一个给孩子听古诗 听儿歌,只要求温暖磁性厚暖,好像电子管收音机那般。

网友:
那个收音机的壳子和喇叭起很大作用。你可以接个MP3上去听听试试。

网友A:
可以买个小王子蓝牙音响,或者天猫精灵、小爱同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真是听古诗了。
如果真是给孩子用的话重要的是清晰度,能正确发出保真的发音,使孩子对正确发音有认知 ...

保护他的耳朵啊,收音机呲呲啦啦的声音不也能听得清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个小王子蓝牙音响,或者天猫精灵、小爱同学

这些声音有点刺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声音有点刺耳啊。

除了小爱同学差一点,另外两个在小音响里面应该都算过得去了
不知道哪个方面会让你觉得刺耳感
蓝牙?数字功放?数码味?
那这样的话估计就甲类功放,发烧线材才能满足你了

网友:
自己做一个带音调的1875T等的小功放试试?

网友C:
那种声音不光是要功放更多在音箱上,6G2推6P14标准接法,加口径大一点的椭圆全频喇叭。或羊毛盆全频。

网友:
收音机声音要好听,主要是喇叭要在5吋以上,功率有一到两瓦即可。不一定要用电子管线路。喜爱电子管收音机的话,坛里有高手做过FM电路,做起来有点难度。电子管收音机收中波干扰大。所谓电子管收音机声音温暖磁性厚暖是早期晶体管收音机喇叭小功率低对比形成的印象。现在晶体管集成电路收音机声音都不错,例如汽车里的收音机声音就很好。

供参考。

网友:
高音衰减一点、低音调在中间稍提升一点,喇叭、音箱要好点。收音机也是如此,喇叭的发声质量要好。

网友:
用胆机听儿歌?还是算了吧。

建议你买TDA1521足够你折腾了,起码是公认的HIFI功率IC,还是温暖型。

网友:
买个麦记应该可以满足你的任何要求及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种声音不光是要功放更多在音箱上,6G2推6P14标准接法,加口径大一点的椭圆全频喇叭。或羊毛盆全频。

椭圆形喇叭有它的独到之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椭圆形喇叭有它的独到之处吗?

椭圆形喇叭做全频失真比圆形的大,因此有种特别的音色,老式收音机因为体积原因很多就是使用椭圆喇叭,说不定就是你要找的那种声音。

网友:
被玄学误导

网友D:
电子管收音机低频放大部分大多是6N2+6P1,按你的要求制作一6N2推6P1就可以了。这样的电路矿坛有许多作品可以借鉴。

网友:
看来只有我知道你的要求,去其它网站看看有没有老红灯收音机,要最贵的那种,有磁棒天线还可以转动的那种。不然就找老铁芯做输出牛-----但现在很难找了。有朋友送我一台电子管收音机,也是红灯的,是后期生产的,不好听。

楼主:
对啊。  你是哪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收音机低频放大部分大多是6N2+6P1,按你的要求制作一6N2推6P1就可以了。这样的电路矿坛有许多作品可 ...

6n2也就是6g2吗?

网友:
6N2是双三极管,6G2是双二极、三极管。超外差式收音机常用的检波、低放管。做单声道功放可以用6G2,检波小屏接地。

网友:
6N2是双三极管(九脚),6G2是是三级双两极管(七脚),有少量五灯收音机6G2。

网友:
可以试试加这个前置线路。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这个给孩子听儿歌的理由是不是和学生党买air pods主动降噪写作业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