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高端显卡维修和主板修复,把这么多年手艺用上大家怎么看

楼主(2021-04-02):
修好了好多块显卡,也经历多了,也有bga全自动焊台。会焊接植球了。貌似除了料板压成本太高,修高端显卡收个一两百块钱工时费还行吧

网上接单,以后再抖音等地方发维修分享这种方法。

有没有大佬说下风险和注意事项。

网友A:
装不上驱动,如何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不上驱动,如何修了??

装不上驱动,主板问题可能性较高
换个主机上试

网友:
一般没啥风险把,主要是顾客多样性,有些专业找茬,有些啥也不懂……
这才是难搞的问题,技术问题都不是问题

楼主:
好的,遇到心态合理的维修才接

楼主:
装不上驱动是硬件坏了

网友:
装不上驱动,如何修了?,探了版本系统,我显卡换了三个个版本才解决问题

网友:
民房搞这个太耗电
可能会来查

楼主:
感谢大家的真心建议。我会参考的。

主要上班,然后修车,再接点主板显卡来修,做个视频博主应该就可以了,应该也是很累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真心建议。我会参考的。

主要上班,然后修车,再接点主板显卡来修,做个视频博主应该就可以了 ...

您加油呀!希望以后有难题能跟您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不上驱动,主板问题可能性较高
换个主机上试

换过了,都不行。可能是有硬件坏了,

网友:
主板换桥能搞不,能发给你帮忙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真心建议。我会参考的。

主要上班,然后修车,再接点主板显卡来修,做个视频博主应该就可以了 ...

修汽车?

网友:
装不上驱动一般都是核心虚汗或微损坏短路

网友:
山寨显卡要装回山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