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温度保险值是怎么选择的呢?

楼主(2021-04-02):
维修电饭锅和电压锅,发现常常选择的热温度保险管有三种,165度,172度,185度,这三种最常见,偶尔有157度和215度。我是在想,这系列的数字是不是有什么物理特性的温度折点呢。

网友A:
既然叫保险,意思就是为了防止意外,平时都是不工作的,所以,你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想保险点,就选温度低的,想省事点,就选温度高的

网友:
温度保险丝和发热件一般都存在由于安装位置不同,上下位置不同,所用保险丝能感到的温度,与发热件的

实际温度相差极大,全靠产品设计时大量测量/记录而选定,这不是某甲某乙口花花说了,就能实际应用;或

许,改动了煮东西不熟,或许,改动了发热体烧熔了铝传热件,温度保险丝都没反应。

所以温度保险丝一定要遵重原厂设计,不要轻易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叫保险,意思就是为了防止意外,平时都是不工作的,所以,你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想保险点,就选温度低的 ...

平时不工作?工作啊,串联在电路中间。只不过是过温时不可恢复的断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时不工作?工作啊,串联在电路中间。只不过是过温时不可恢复的断开。

保险的工作就是断开(无论是可恢复还是不可恢复)以保护其它电路,正常情况下保持直通算不上是工作

网友:
它是防干烧、别的温控失效最后防线

网友(2022-11-16):
这个是不是最大温度值?

网友:
这是非正常工作保护,规定要有的。正常工作时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