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印机 hp1020plus。无墨了,换硒鼓还是加炭粉?

楼主(2021-04-02):
硒鼓要30-40元左右。炭粉就便宜很多。或者说换过多少次炭粉后必须换硒鼓?

网友:
三四十的硒鼓,你换一次试试就知道了;
加粉也是看情况的,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网友:
能加墨当然加墨,一般3次左右 可能就要换硒鼓了  也要看硒鼓质量而定   加墨的话要看硒鼓是易加粉的还是不能加粉的  原装硒鼓的话  要自己打孔  清除废墨  然后加粉  用特定的胶塞或是胶布封闭所打的孔

网友A:
三,四十的鼓一般是旧鼓翻新的!

网友:
买易加粉的吧,粉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四十的鼓一般是旧鼓翻新的!

拼多多上的。

网友:
家庭打印量少可用激光打印,
加碳粉在室外加,戴好口罩,风大邻居倒霉。

网友A:
拼夕夕还整天吆喝九块九买苹果手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夕夕还整天吆喝九块九买苹果手机来!

拼多多确实是便宜些。而且是一样的货。

网友:
原装鼓的话,建议加粉,等不能加粉了,就换鼓

网友:
买易加粉的鼓,鼓里的粉用完了再加配套的粉就行了,便宜,我们单位好几台打印机都是原装鼓粉用完了,我给他们换易加粉的鼓,粉才十块左右一瓶

网友:
十几块钱包邮的鼓多的是

网友:
我的是佳能一体,鼓贵一点

网友B:
用其他报废硒鼓里碳粉给硒鼓加过,虽然废粉基本已经失效但也能继续用一段时间。
不过如此过程中弄的到处漆黑,为的玩玩而已。
如果加粉能满足一般需要也是可以的,若是比较要紧的打印业务那还是换现成的硒鼓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其他报废硒鼓里碳粉给硒鼓加过,虽然废粉基本已经失效但也能继续用一段时间。
不过如此过程中弄的到处漆 ...

加粉了,可以用。